USB转串口CH341与RS485共存问题

楼主(2010-01-29):
用CH341做的USB转串口
另外MCU还接了RS485电路

并接的

现在发现 RS485的RX接到电路 CH341就没法接收 发现RX脚拉不低

去掉RS485电路的RX脚就可以了

如果去掉连接CH341的RX脚  RS485也能正常通信 但一接入CH341就 RX拉不低了

并且我试了再RX到RS485的RE接收加了3K的电阻也不行

现在只能使用其中一个,板子也没做跳线 。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6-03-16):
自己设计的不对就要认错赔钱改版

网友:
??也想学习 爬楼学

网友:


网友(2010-01-29):
====================----------------这楼主的提问,6年后才有人回复,感概,,,,

网友(2016-03-25):
增加两个二极管IN4148构成与门,单片机RX脚上拉一个10K电阻,再接到uy,485输出接ua,ch341输出接ub。

网友:
挖的一手好坟。。。

网友:
这个不好解决 最好不要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