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5933 的网络分析仪,也就是RLC数字电桥

楼主(2010-01-30):
AD5933 的网络分析仪,基于PC的,有驱动,源代码和电路原理图
,还有测量原理分析(中文的).

网友:
使用过,就是频率范围小点,价格贵了点

楼主:
主要还是芯片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没有DIY的乐趣了。

网友A:
买片子又贵又没乐趣,这种结构用AD9833 + STM32就可以做到,甚至AD9833都可以省,一片STM32搞定。

网友A:
呵呵,AD5933这种架构的AVR搞不定吧,ADC精度太低了。而且STM32有现成的DSP库,程序写起来也方便。
51或AVR比较适合搞模拟那种。

网友:
额。。其实用GAL配上2051之后,可以吧数字计算的部分以及AD全部放进GAL的这样速度最快又可以降低很多很多成本,在省一点的话连2051都可以省了的,我在测用电阻阵列做逐次比较的AD,但是遇到了些小小的麻烦,电平范围是个问题的。。看来还是要另辟蹊径的。

网友:
赞,正想了解RLC电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额。。其实用GAL配上2051之后,可以吧数字计算的部分以及AD全部放进GAL的这样速度最快又可以降低很多很多成本,在省一点的话连2051都可以省了的,我在测用电阻阵列做逐次比较的AD,但是遇到了些小小的麻烦,电平范围是个问题的。。看来还是要另辟蹊径的。
AD全部放进GAL ???
GAL 能做AD ???

逐次比较ADC是一个比较器加上一个DA转换器,DA的位数决定了ad的分辨率.他的DA肯定是用电阻阵列做的,就是那个T型网络,但是要连接运放,还要负压.麻烦转换速度最高也只能到1MSPS.有所限制
---------------------------------------------------------
记得版主在推广LS2051的时候,用PWM和比较器做AD,我可是看得击节赞叹啦.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确实很麻烦的。。我就是这么做的。。。绕的有点远的。但是蛮好玩的,能给学生看到啥叫AD。

网友:
用的什么GAL?

网友:
请教楼主:

   测量几欧姆到几百欧姆的阻抗测量方案???

最好也有单芯片解决方案

这个AD5933 好像是测量范围是100欧姆  以上

楼主:
100欧姆到几百欧姆的阻抗测量方案???

网友:
【16楼】 XU_MAJIA 第六纵队

积分:315
派别:
来自:
100欧姆到几百欧姆的阻抗测量方案???

-------------

1 欧姆--200欧姆的方案,甚至是0.5欧姆的

网友:
频率3K-1M

网友:
【16楼】 XU_MAJIA 第六纵队

积分:315
派别:
来自:
100欧姆到几百欧姆的阻抗测量方案???

-------------

1 欧姆--200欧姆的方案,甚至是0.5欧姆的

这个如何做呢?AD5933 不适合做这样低电阻的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买片子又贵又没乐趣,这种结构用AD9833 + STM32就可以做到,甚至AD9833都可以省,一片STM32搞定。
用STM32还是太贵,杀鸡不需用牛刀,用一片 51 或 AVR 即可搞定。

版主啊,我已经把我的思路放在讨论帖了,可行是可行,成本也超级低,关键是要求DIY的人能力又有一点的。。

咕唧霖大师也看过了的,您快去瞧瞧吧

网友(2010-03-04):
这个网络分析仪啥原理?想做一个。

网友(2011-01-05):
AD5934
100-1M Ohm

网友(2011-08-13):
YD2810C的LCR电桥像是用GAL做的,型号为GAL16V8D,怪不得没看到他的AD积分IC

网友(2012-11-24):
学生时代就要到这个芯片,可以后来不了了之了

网友(2013-01-10):
能否请问版主,您的测试频率最高做到多少?

网友(2013-02-28):
MARK下,最近有可能搞下VNA

网友D(2013-04-02):
楼主 您好 我也使用过AD5933 请问您有没有用过AD5934 我查资料34和33只是采样频率不同 但是我在不同L两个商家购买的AD5934都不能使用呢? IIC通信正常 但是AD5934就是不工作 换上5933立刻就好了 请问这两个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么? 先谢过了

网友(2013-11-20):
赞楼主,最近拿到几个AD5933,无从下手中。。。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D:
楼主 您好 我也使用过AD5933 请问您有没有用过AD5934 我查资料34和33只是采样频率不同 但是我在不同L两个商 ...

我也最近在调AD5933,通信没问题,内部温度能读出来,可是就是不启动频率扫描,OUT脚也没有输出激励正弦波,请指教!!

网友(2015-07-13):
引用 网友A:
买片子又贵又没乐趣,这种结构用AD9833 + STM32就可以做到,甚至AD9833都可以省,一片STM32搞定。 ...

大师一片stm32怎么搞定,能说个大致方案

网友(2015-11-18):
请问有没有频率范围大点的芯片可以推荐?

网友(2016-01-25):
引用 网友A:
呵呵,AD5933这种架构的AVR搞不定吧,ADC精度太低了。而且STM32有现成的DSP库,程序写起来也方便。
51或AVR ...

@gzhuli 有没有研究过老外的vnwa
http://sdr-kits.net/VNWA3_Description.html

用了下变频之后 ,直接用声卡采样。

网友(2016-03-05):
多谢分享哈  有没有频率高点的设计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买片子又贵又没乐趣,这种结构用AD9833 + STM32就可以做到,甚至AD9833都可以省,一片STM32搞定。 ...

这么牛逼,但是可以测量40MHz的高频范围吗?

网友:
能测那么高的频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逼,但是可以测量40MHz的高频范围吗?

40MHz就很复杂了,DIY到这个频率一般只能做成VNA,很难用传统自动平衡电桥的方式去实现,除非你掌握跟Keysight同级的黑科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0MHz就很复杂了,DIY到这个频率一般只能做成VNA,很难用传统自动平衡电桥的方式去实现,除非你掌握跟Key ...

     VNA   探测部分是不是通过电桥探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VNA   探测部分是不是通过电桥探测的?

也是电桥,但不是运放构成的自动平衡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电桥,但不是运放构成的自动平衡电桥。

VNA用的是不是一种叫做  驻波比电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