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现图像JPEG压缩编码,源码,全球首发

楼主(2010-01-30):
实现将原始位图数据编码成为JPEG文件,发送到串口。
现在程序还是热呼呼的,因为刚才才从VC程序移植到STM32成功,实现正常压缩。

稍作修改,可以接摄像头,做成jpeg串口摄像头。

硬件只需要:stm32f103ZET6,串口usart1。

图像数据从usart1输出,波特率115200.可以用串口软件接收数据,保存为.jpg后缀名,即可在电脑上打开该图片文件。

我用的串口软件是AccessPort。

编码生成的图片大小为320x240.

原始图片以RGB数组的形式放在程序里面了,大小为240x16.因为320x240的bmp图片会到200多K,所以只截取了一部分。

原始图像:

压缩后生成的图像:

压缩后生成的图像 (原文件名:119.jpg)

相关注释及说明:

unsigned char JPG_enc_buf[30000];//jpeg 输出缓冲
unsigned int pt_buf = 0;//缓冲区指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buf_buf[11520];
//输入区缓冲,这个是为宽度240的图片大小设置的,如果要更大的图片,就需要更大的缓冲11520 = 240x16x3

JSAMPLE *image;//图像源数据指针

buf_BMP[]//源图像数组

width = 240;//图像的宽度
height = 320;//图像的高度

jpeg_write_scanline(cinfo, &image[(cinfo->next_line*cinfo->image_width*3)%11520]);
//因为输入区ram很小,所以用了%11520做了循环重复,正常的程序自己做处理

移植前的程序都是用malloc分配内存,全部改成了静态的数组,

输出函数:
void jutl_write_byte(UINT8 c, char *f)
{
  assert(f);
  //fwrite(&c, sizeof(UINT8), 1, f);

  f[pt_buf] = c;
  if(pt_buf < 30000)pt_buf++;
}

【41楼】 wangguanfu 反映说工程文件有问题,并帮助整理了下,I-A-R-5-.-2-0和谐版本编译

建议:
1.下载后rebuild all
2.程序输出的文件大小为 22900字节大小,如果串口收到的字节数目不对 的话,可能串口线不好,也可降低波特率试下,修改user_uart.c里的UART1_Configuration里的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楼主:
忽然发现,是超频到128M运行的,忘记改回来了

把RCC_PLLMul_16 ,改成   RCC_PLLMul_9  即可

网友:
大半夜睡不着觉抽风支持楼主

网友:
搬个凳子,顶!!!!

网友:
可以拍照不?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那热呼呼的程序!!!

网友:
一定要顶啊

楼主:
相关注释及说明:

unsigned char JPG_enc_buf[30000];//jpeg 输出缓冲
unsigned int pt_buf = 0;//缓冲区指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buf_buf[11520];
//输入区缓冲,这个是为宽度240的图片大小设置的,如果要更大的图片,就需要更大的缓冲11520 = 240x16x3

JSAMPLE *image;//图像源数据指针

buf_BMP[]//源图像数组

width = 240;//图像的宽度
height = 320;//图像的高度

jpeg_write_scanline(cinfo, &image[(cinfo->next_line*cinfo->image_width*3)%11520]);
//因为输入区ram很小,所以用了%11520做了循环重复,正常的程序自己做处理

移植前的程序都是用malloc分配内存,全部改成了静态的数组,

输出函数:
void jutl_write_byte(UINT8 c, char *f)
{
  assert(f);
  //fwrite(&c, sizeof(UINT8), 1, f);

  f[pt_buf] = c;
  if(pt_buf < 30000)pt_buf++;
}

网友:
这个要顶 谢谢分享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拍照不?

论坛上面有好多stm32直接驱动摄像头的代码,组合起来就可以摄像头拍照了

本程序中的图像源格式是R,G,B,格式的最原始数据,可以很方便操作

网友:
为楼主奉献叫好

网友:
楼主,我刚才下了你的程序,在IAR ARM5.2中编译,有好10几个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刚才下了你的程序,在IAR ARM5.2中编译,有好10几个警告。

有些是浮点转整型警告

有些是变量声明了没有使用警告

网友:
全球首发!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有空试验下.

网友:
这个可实实在在的是个好东西哈:)

网友:
..东西不错。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打个梯子顶一下!

网友:
超级....超级好

网友:
LZ的工程似乎有问题

网友:
有空试一下

网友:
LZ的IAR工程文件有异常,新整理了下,I-A-R-5-.-2-0和谐版本编译

网友:
太牛了 , ^_^!

下周就可以试试看. 真是好东西啊.

顶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的IAR工程文件有异常,新整理了下,I-A-R-5-.-2-0和谐版本编译

谢谢wangguanfu 大哥啊

我是用5.40版的估计是32k限制版编译的。

还不知道工程文件有什么问题,先把你的文件整理到楼主位。

另:这个项目里面有用到你的代码,所以,你的标志也留在里面了:)  没想到后面的工程项目里面被你删掉了哎

另:有测试一下没,成功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东西不错。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效率很普通,一个实现的范例而已

楼主:
这样的神器居然被要被埋没了……   呜呜

网友:
这个真是非常不错,马克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的,呵呵

网友:
网上jpeg库一大把,请问楼主的这个有什么特色?

网友E(2010-03-14):
我顶 ,就等着这个
0V7760+JPEG压缩  ---》无线     ----     无线《---解压--TFT液晶显示
基本的模块都找到了,就等组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音啊

网友:
这个真有用!

网友:
暂时还用不到,现在只要显示JPG就可以了。
支持

网友(2010-04-23):
回复 楼主:

真是高手。学习!

网友:
mark保存。。以后用的到。谢谢搂主

网友:
有没有那位高人,贴张好点的图片出来秀秀呵呵,顶一个

网友:
MARK 以后有用

网友:
能在F103RBT6上用不 ??

网友:
我在F103RBT6上使用 发现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能不能把工程发给我,小弟是刚刚开始学stm32,想学学楼主的编程思想。
我的邮箱是1050730933@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您一个问题 如何利用STM32获得USB摄像头的图片并命名呢 我做一个毕业设计关于工程机械远程监控的 软件部分很头疼 我知道了jpeg图片的帧头帧尾 如何获取呢 您有相关的程序或是资料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ahlbzy@126.com 万分感谢

网友:
mark   很必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0-08-14):
谢谢楼上的给顶了上来,正好用到,支持一下楼主那热呼呼的程序!!!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mark STM32 图像压缩编码

网友:
請問樓主
我去實際跑code
結果送出來的資料都是0
而且一直傳送沒有停止
想問是否有什麼地方要做修改嗎
我是用stm3210e-lk這版子實驗的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阿

网友:
楼主  用jink调试 发现 运行到assert(f)就死了;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
下了,好像一运行就死机!!还在调试中……

网友(2010-09-17):
不错不错,刚刚看到。呵呵

网友(2010-10-23):
我没看 但一感觉得到精彩

网友(2010-12-20):
Mark!STM32做JPEG解码,不知道速度怎样

网友:
要能连续输出就好了, 不停的把摄像头的通过传口来发

网友: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2011-03-11):
记得那部电影里的遥控机器人,带着机枪,摄像头,人可以远端遥控,带屏幕的那种。这就是我想做的,我又向理想迈进了一大步

网友:
速度怎样啊,离20偵/s还有多远哦?

网友:
刚移植完JPEG解码, 再看看JPEG编码. LZ很给力!

网友(2011-05-03):
这份压缩源码好像libjpeg的源码。。。我想问楼主,你这段源码能压缩RGB565吗?我看了libjpeg的说明,libjpeg只能压缩RGB888即RGB24啊。。。

网友:
如果要压缩OV7670这样的摄像头数据,看来还得把RGB565转成RGB888。。。在进行压缩

网友:
我对楼主这个压缩有点疑问。。原始图像240*16*3=11520个字节。。为何压缩后的数据竟然比没有压缩前的要大(22900个字节)??,即使包括了JPEG的头信息也不会如何荒谬吧。。。

网友:
楼主描述视乎有错。。我仿真出来的压缩结果是1744个字节.....请楼主现身来讲解一下。。。按照这么算320*240*3=230400的图片压缩后的数据大概是34K左右。。效果还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用MDK仿真倒是可以。。而且数据压缩出来是对的哦。。可以下到STM32。。我的也一样。。死机。。。郁闷。。我没有jink。。这下麻烦了。。

网友:
这个有意义!

网友(2011-06-24):
不知道mark过没有,再mark一下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最大支持多大的BMP压缩呀,用ARM9

网友(2011-08-03):
楼主   问你个问题
我移植带我的平台上后   压缩后的图像颜色有很大偏差,怎么回事呢

网友:
mark是什么意思呢?嘿嘿

网友(2011-09-28):
转的是24位位图吗?摄像头输出的是16位的对吧,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2011-11-11):
压缩时间是多少,每秒多少帧啊

网友(2011-12-22):
回复 网友G:

呵呵刚开始我来到此神坛也不知道啥意思,然后看多了就知道是标记的意思,标记一下,以后可以快速找到此贴,这个此神坛的一大好处。。。我也mark一下

网友:
好帖、、毕设准备做个MP3、、、顺便把看图也加进去试试、、、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我是记号,谢谢!

网友(2012-02-10):
mark,希望新论坛有收藏功能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找得就是这个

网友:
总觉得压缩成jpg不是那回事啊,从源头就输出有损的数据……倒不如牺牲大小输出成png格式。研究过png的数据结构,压缩是用的LZ77算法,效率不错,自己写编码器也不难。

网友(2012-04-25):
请问22900个字节读出来了如何显示?

网友(2012-05-26):
mark,图片压缩有得研究

网友H(2012-08-31):
引用 网友E:
我顶 ,就等着这个
0V7760+JPEG压缩  ---》无线     ----     无线《---解压--TFT液晶显示
基本的模块都找 ...

组合成功了没?求分享啊

网友:
顶,如此好贴焉能被大水冲了

网友:
请问有谁添加摄像头压缩之后成功了的

网友:
马克备用,支持楼主开源

网友(2012-10-11):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2-07):
  很老的帖子 很有用

网友:
有没有mdk下的工程

网友:
收下收下,正需要这个呢,谢谢楼主

网友:
VERY大哥,看到你10年发的帖子,是STM32图像JPEG压缩编码的,说是RGB存成JPEG,那YUV应该怎么改啊!图像大小和你一样。是不是把缓冲改大了就行啊!还有发现libjpeg里输入格式JCS_RGB和JCS_YCbCr是一样的。不懂这个压缩,求点播

网友(2013-05-29):
请问LZ,有没有出现过压缩完,全灰这种情况,
原始图片的数据肯定是对的,我用LCD显示了。
用的也是7670的RGB,直接用的你的转换函数,只是分辨是160X120。
传到串口,保存下来的图,就是灰的,不知道哪里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组合成功了没?求分享啊

同问LS和LSS,现在正在做!!

网友:
谢谢了,很实用

网友(2013-11-08):
太厉害了学习一下 MARK

网友:
nice,谢谢提供新丝路

网友:
LZ代码里面的图片数据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
mark  图像压缩

网友(2014-01-03):
楼主,大爱啊。找了好几天呢,啥也不说了,感谢。

网友:
好!留脚印以备后用

网友(2014-03-26):
记录一下!!

网友(2014-06-26):
mark, 有人移植成功了吗?

网友(2015-01-06):
下来参考参考,谢了!

网友:
很必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5-02-14):
楼主果然是大牛啊,多谢贡献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支持,JPEG得看看。BMP占地太大了。

网友:
下来参考参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