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魏坤同学,有没有一些产生负电压(-5V)的方案

楼主(2010-01-30):
做示波器少不了镜像的负电压,魏坤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
LM2596/2576

网友:
其实7660驱动能力很小的

网友:
魏坤在第一版数字示波器里面是用34063做的。

网友:
这个什么样?

网友:
用7660还不如用MAX232

网友:
7660和MAX232输出能力有限,做示波器带高速运放很吃力,所以魏坤也得用4片并联的方式扩流。

网友:
第一版是7660两片并联的。

楼主:
谢谢各位。

你们上面的提议我会一一查看,最后告诉大家。

几个并联是一个好办法。

-----------------------------------------
LM2596/2576 不能产生负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推荐的这个不错哦,最大到了100mA的电流,够用了。谢谢。

这个公司没见过,不知道好买不好买。

楼主:
谢谢楼上的,纠正了我一个错误。呵呵。这种方式产生的负压是不是驱动电流都很小?

网友:
这个电路驱动电流不小的,7660是电荷泵所以电流很小。

网友:
一般的开关电源芯片都能产生负电压,
实在不行用用开关电源输出的PWM去推电荷泵,也可以产生较大的电流,成本也很低,
不知纹波要求多少

网友:
MAX860   50mA
MAX660   100mA
不过这两个都不便宜。
7660只有20mA 但4片下来也不会便宜到哪去,和MAX660一个价了。

电荷泵用LC滤波之后纹波相当小的。

网友:
用普通的DC/DC芯片都可以产生负电压,且电压精确度同正电压一样,驱动能力也很强,可以达到300mA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的推荐的这个不错哦,最大到了100mA的电流,够用了。谢谢。
这个公司没见过,不知道好买不好买。

我在深圳华强买的,台湾的产的,4块

网友(2012-04-10):
我们原来用的也是7660,功率虽然小点,但对于我们的应用来说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启动不了,出现短路的现象

网友:
LT1054不错。。我们是50mA,一直用。

网友(2012-11-18):
回去试试负电压

网友(2013-09-30):
用这个可以产生负电压,驱动能力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