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m3s8962驱动5v的ic,可以吗?

楼主(2010-01-30):
使用io口的开漏模式,管脚上加个上啦电阻到5v,电阻10k的可以吗?
没有试过,只是知道开漏模式,通过外部的电压可以改变输出电平,我在手册上开到lm3s8962的io口也可以忍受5v的电压。
但是还是不放心,有使用过的吗?

还有若是使用lm3s8962的spi驱动外部5v供电ic的spi,还有与外部5v供电mcu的max485通讯,可以吗?

网友:
要看i/o能否FT 5V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样试过的,是可以的。我去驱动的是5V的320*240的液晶显示器,也是用的5V加上10K上拉电阻上拉的,工作正常

楼主:
我看了我要控制ic的datasheet,vh的最小为2.4v,呵呵,3.3v可以识别为高
准备3。3v-》5v,直接连接,5v-》3.3v串个电阻,准备使用1k的电阻

网友:
我用5v去驱动i2c器件, 是可以的。

网友:
LM3S的我没有事,stm32推挽输出可以直接驱动5V的1602

网友(2010-03-11):
回复 楼主:

楼主,中南的?后面图书馆我看到了啊,我也应物的。

楼主:
呵呵,是啊,我04级应物专业的

网友:
电阻上拉,IO能承受5v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05的,在老邓那里混过一段日子。QQ:53065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