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滚筒洗衣机门锁开关 的原理图或大概原理!???

楼主(2010-01-30):
家里洗衣机门锁可能坏了,但人手没有工具,只有支电笔。

请问谁有西门子滚筒洗衣机门锁开关的原理图?或是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我家用的是小鸭牌的,结构应该和楼主这个差不多。内部有一个PTC发热元件,关上门时,PTC发热,双金属片受热弯曲,接通主电源,同时锁住门锁。断电后过一段时间,双金属片冷却复位,就能开门了。

网友:
双稳态电磁开关(电磁铁)

网友:
内部有一个PTC发热元件,关上门时,PTC发热,双金属片受热弯曲,接通主电源,同时锁住门锁。断电后过一段时间,双金属片冷却复位,就能开门了。
买过个30元的,不耐用............

网友:
我那个是PTC坏了,没换新的,把双金属片去掉,直接把主电源用线给连通了,也能用,缺点就是洗衣机工作时也能开门。

网友(2014-10-10):
就是ptc加热,金属片弯曲,拆开看过。

网友:
其中两端加220v到ptc,第三端是常开触点,ptc加热后,双金属片触点导通给进水阀,电机,排水阀的可控硅供电,这样才能正常工作,如果门不关,所有程序都不会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