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声波清洗板子,如果有晶振,会不会容易坏?

楼主(2010-01-30):
洗过几次,虽然没坏过,不过不放心。。用的是那种小功率的超声波清洗器。

网友:
如果是低频的晶体,比如32768Hz的,与超声波频率相近,发生共振可能容易坏吧。
主要还是看产品的数据表,如果明确提出不能超声清洗的话,还是不要清洗的好,比如继电器就明确说明不可超声清洗。

楼主:
哦。。。多谢了!!!

这次还真有继电器,得注意了。。

网友A:
不能洗,我洗过,有一半都是坏了的。晶振是20M的

网友:
没用过超声波清洗,不过我们板子上的晶振被电钻振坏了不少。
曾经因PCB和机壳的螺丝安装孔配合不好,需要用电钻给PCB的安装孔扩大一下,是焊好元件的PCB板。
结果大半的板子都坏了晶振。

当然也和晶振型号有区别,那块板上共有3种晶振,11.0592M,4.9152M无源晶体 和1M有源晶振,只有4.9152M的坏了。

网友:
对继电器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继电器会有什么影响???

对继电器里面的动触片有影响,导致接触不良等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晶振还是不要洗的好  容易坏

网友:
洗过N次,从没坏过,晶振继电器都没坏过

网友(2010-07-11):
我就是用超声波洗晶振和继电器的.怎么办?对继电器很容易坏吗?

楼主:
不会,只要超声波功率不大就不会损坏的。。

俺正在用超声波洗板子。。。

分析纯的酒精~~~熏迷糊了。。

网友:
变压器、电感线圈、玻璃管陶瓷管保险丝、一些塑料外壳开关、
以上能洗吗?最好能说明原因。谢谢

楼主:
小功率的超声波清洗没问题的,但主要的还是清洗用的溶剂,不能让它对器件产生影响。

网友:
上次我们清洗时,一些按键开关的塑料壳有的裂了,有的飞了。

楼主:
.。。。功率太大了。。

网友:
我们公司已洗了无数,没听说过坏的

网友(2010-08-27):
找到,记号一下

楼主:
个人用超声波洗,还是小心晶振吧。。

网友:
那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继电器也有可以超声波清洗的型号,例如Omron有的型号就可以用超声波清洗,具体的自己查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很多元件(大厂家)的数据文档里面有说明的,前几天看文档的时候发现了。。

网友(2011-09-01):
回复 网友A:
不能洗,我洗过,有一半都是坏了的。晶振是20m的

我们的产品基本都是有晶振的,32.768kHz从来不洗,其它频率一直都是超声波清洗的,清洗频率略大于40kHz。生产过好几百万产品以前一直没有发生问题。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晶振内部晶体碎裂的情况较多,达到百分之几,也担心是不是清洗的问题,但以前又没这样的问题,所以很疑惑

网友:
精工的32.768kHz的晶振是业界的典范,
他的数据手册上明确说明了32.768kHz的晶振不能用超声波清洗,见下图。

如果有兄弟还要洗这种频率的晶振的话,那真是自讨苦吃。

网友:
传个SII(精工)的低频晶振的数据手册给楼主看看,在开篇之处就说到了使用注意事项,其中大部分事项适合于其它晶振产品。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的板子有晶振,还是不能超声波洗,还是乖乖手工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洗过几次,虽然没坏过,不过不放心。。用的是那种小功率的超声波清洗器。
问一下楼主,清洗主板选什么样的超声波清洗机比较合适?还有清洗的效果这么样?

网友:
有的继电器注明可以超声波清洗,比如欧姆龙的有些系列,大家看了到官网上看看,不过确实比较贵。

网友:
继电器最好不要洗,否则动片的触点可能会和静片的触点胶合住,以前用松下的继电器就遇到过,厂家解释说两个触点都是镀金的,超声波清洗时,两个触点的金属像揉面一样,最终会糅合到一起,就粘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洗效果当然好!俺用的功率很小,不过俺忘记多大功率的了,得翻出来看看。

清洗前要注意某些元件是不能用超声波清洗的,可以考虑清洗后再焊接这些元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洗效果当然好!俺用的功率很小,不过俺忘记多大功率的了,得翻出来看看。
清洗前要注意某些元件是不能用超声波清洗的,可以考虑清洗后再焊接这些元件。

之前手工清洗的是用的工业酒精,超声波清洗机中是不是也是用酒精。

网友(2015-01-07):
20M的晶振可以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洗,我洗过,有一半都是坏了的。晶振是20M的

路过。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   上次我们还打算用超声波洗

网友:
8M,12M的从来没洗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