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0-01-30):
先上室内飞行的视频

机子配置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089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冒个&bbs_id=1025

现在加上学飞架总重为772g,以前没飞过模型飞机,飞行技术也是这几天在四轴上练的,家里小,飞得也不稳,在室外飞应该会好些。

用12V开关电源的话40%油门就可以飞起来了,电流9.4A左右,换11.1V 1.5AH 15C的电池一飞起来电压就降到9V多了,莫非是我买到假冒的电池了?买来半年也没用过几次啊。大家都用哪家的电池啊?推荐下啊

网友:
这种东西实在太酷了,等有米有时间了。

网友:
楼主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参照MK的??能否公开下或者叙述下控制算法以及控制方案

楼主:
控制是自己做的,俯仰和横滚用的是姿态+角速率的串级控制,姿态环用P,角速率环用PI,航向角速度用PI

网友:
【3楼】 capricornx
控制是自己做的,俯仰和横滚用的是姿态+角速率的串级控制,姿态环用P,角速率环用PI,航向角速度用PI
不知楼主有没有对比过MK版本和你自己版本的,如果你的版本可以达到MK版本的稳定程度,建议楼主把程序开源,让大家能够在你程序的基础上进行更新

楼主:
没玩过MK,也就无从比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是自己做的,俯仰和横滚用的是姿态+角速率的串级控制,姿态环用P,角速率环用PI,航向角速度用PI

顶原创!内环PI没错,这种应用里,微分量D好像没啥大用,外环也可以用PI的,角度再积分一定程度上能抑制漂移

楼主:
角速度环的P作用已经相当于姿态环的D作用了,因为从角速度到姿态是一个积分环节,理论上P已经可以做到没有余差了,加积分的话反而会不稳定。

网友:
只稳姿态外环P就够了,外环I参数稍大就不稳定了
如果要求抑制位置飘逸,并配有GPS/摄像头增稳设备,可考虑加外环积分

楼主:
现在正在做电子罗盘的校正算法,下一步就是上GPS了

网友:
三轴罗盘的算法业余时也搞过几天,可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46165&bbs_page_no=1&bbs_id=1025

我也对这些东东感兴趣,我们多交流啊!

楼主:
嗯,不过我发现四轴的大电流导致的磁场对电子罗盘有很大的影响啊,电机不转和悬停时相同航向上磁力计数值变化比较大啊,估计有个10度左右

网友:
当然有影响,电机转子磁场强度数千高斯,距离转子20-30CM处都能检测到的,地磁场强度只有零点几高斯
办法有两个:

一、整体机械布局时磁传感周围50cm范围内无铁磁性干扰物,无大电流引线
二、对无法拿走的固定铁磁性物体进行软件磁补偿,但多限于固定磁体。
    但运动磁干扰体的补偿较复杂,尽量用方法一避免。

楼主:
那磁传感器只能往高处放了

网友(2010-05-26):
楼主,我昨天组装的新四轴,今天试飞,但是起飞时右侧和前方的电机转速比另外两个电机快,飞起来就偏了,我该怎么调节才能让他起飞时是平稳的?是调节飞控板?还是调节遥控器?谢谢了,帮忙解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