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rm1138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0-01-30):
easyarm1138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请大师指点

网友:
可以的 串口 以太网都可以的

网友:
察看bootload说明书。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以前版本有问题,不知最新的好使不?你可以自己调整程序看,我就是不知道启动部分怎么确定启动地址,我已经偏移了0x800,但是从那个地方启动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