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活动: 智能充电器散件套件正式面世, 接受预订 (已经结束)

楼主(2010-01-30):
经过半年的设计和讨论, STM32 版本的智能充电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硬件和一个比较完善的软件.

可以测量内阻, 正常, 快充镍氢和镍镉电池, 具体可以参考智能充电器分栏.

硬件版本: ChargerV1.2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71

散件出售: 168 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29e82d83986cf3bcf0c4812e1469f6b.htm

所有开源资料的发布请见此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476&bbs_page_no=1&bbs_id=1026

任何网友都可以购买套件参与开源活动的设计. 享受开源的乐趣. 一般预订可在三天内发货.

这也将是一个转折点, 意味着大家可以拥有智能充电器进行 DIY 的乐趣.

正常放电曲线:

快充充电曲线:

套件中还包括一款超值的 5V 电源, 只要 9.9元, 下面列出它的性能指标:

输入:100V - 240V AC
输出:5V3A全新产品,采用优质电路板生产,产品稳定性优良,符合国际标准.更加安全,更可靠.

可以完全放心使用, 输出线特别粗, 绝对不像外面买的小厂产品出来的劣质货色

DC插头 外径5.5毫米左右 内径2.1mm左右   内正外负 可靠性强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1b00513b83bf38828bca53b96848631.jhtml

网友:
恭喜一下.

网友:
买了块焊好的路过,呵呵

网友:
感觉不像一个充电器。

网友:
安哥淘宝店的宝贝真是不错~过一阵发点钱的话我一定买来玩玩~

网友:
不错,找个好盒子肯定PK掉市面所谓的高级充电器了!

楼主:
【6楼】 damoplus

不错,找个好盒子肯定PK掉市面所谓的高级充电器了!

================================

其实没有那么牛, 现在基本功能已经做到,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 这样我和虫子才有信心做更好的软件.

相信一年后确实可以 PK 国内大多数智能充电器.

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智能充电器外壳方案的建议. 那样相信更多人会感兴趣.

网友:
支持一下 呵呵····
回家后我马上整理代码和上位机
发一份出来···
最近几天忙疯了······

网友:
很想参与,主要是想入门stm32,呵呵。
外行滴问一下:能有阿莫邮购部里的199三合一板玩这个?
不行就整一个来玩玩。另:建议把开源的连接加到楼主位。

楼主:
【11楼】 damoplus
三合一板子不能玩这个, 因为不具备充电器的基本功能啊.

谢谢你的建议, 我会一点点的链接出来.

网友:
不错,也准备入手一块。

网友:
很安哥做的很漂亮啊,这套件支持锂电吗?

楼主:
回楼上, 硬件当然支持. 软件就更加没有问题.

惟一的问题, 锂电池接口都不一样, 怎么引出来才是比较讨厌的问题.

网友:
想了解下,内阻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下软件代码就明白了.

基本就是充电放电结合, 靠压差算出内阻.

网友:
谢谢安哥回答,由于我所在的公司是做镍氢电池的,我也一直在研究电池内阻仪。
你所指的这种内阻测量误差相当大,我认为只能当一种装饰品,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
祝贺!!!!!

这个比买个充电器好N多倍!

担心充电器保护不够好?自己再改改软件!!!
担心充电电流小,不够快?自己再改改硬件!!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了解下,内阻是怎么测出来的。

额 huwuzhao 前方大哥
内阻是采用恒流充电100ms 得到V1 I
然后停止电流 得到V2
然后(V1-V2)/I 得到的内阻
只能一个大概
很不准
之前我还请教过你 要怎么样才能把精度提上去呢
你说只能用交流测
而这个硬件是不支持交流测试的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安哥回答,由于我所在的公司是做镍氢电池的,我也一直在研究电池内阻仪。
你所指的这种内阻测量误差相当大,我认为只能当一种装饰品,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

嗯 这种方法是误差相当大···
暂时还没想到办法解决
不知道huwuzhao 前方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个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祝贺!!!!!
这个比买个充电器好N多倍!
担心充电器保护不够好?自己再改改软件!!!
担心充电电流小,不够快?自己再改改硬件!!   哈哈哈........

最大电流可以到2A 一般充电 够了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安哥回答,由于我所在的公司是做镍氢电池的,我也一直在研究电池内阻仪。
你所指的这种内阻测量误差相当大,我认为只能当一种装饰品,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
嗯 这种方法是误差相当大···
暂时还没想到办法解决
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个忙?

电池的内阻包含着:物理电阻,化学电阻。
目前国内外的电池内阻一般都采用1KHZ的交流测量,所以充放电测量内阻只能是一种装饰品。
电池内阻仪的内部电路都是在处理小信号,而且要求比较高,对研发仪表要求也高,个人一般很难做得出来。

网友:
这个5V3A的开关电源相当的超值喔

网友:
有个建议,可以采购一批廉价的充电器(能容纳4节5,7号电池)主要利用他的外壳,和变压器(如果是变压器形式),然后为这个外壳设计电路,这样做出来后更具有实用价值,LCD屏可以不要,调试,跟踪,上位机分析可以用串口(TTL电平就可以,降低成本和体积),充电器上面只需要LED(利用LED的不同闪烁模式指示),这样做出来既有实用价值,又不影响学习,DIY的效果.

下面这个是淘宝上找到的一款,价格7元,批量估计还能便宜点.以前本人也在实体买过,也只几元钱,质量还可以,用了好些年没坏,是变压器形式的.

网友:
电源单独卖不,手机的5V充电2个5V都坏了..

楼主:
可以单卖的 9.9 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1b00513b83bf38828bca53b96848631.jhtml

不过手机充电器是这样的接口么? 我感觉手机上的接口都不是外径5.5毫米左右 内径2.1mm 这个型号的.

网友:
做成熟之后就商品化,与ourdev合作推广,全部开源,预留编程接口~~~想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安哥回答,由于我所在的公司是做镍氢电池的,我也一直在研究电池内阻仪。
你所指的这种内阻测量误差相当大,我认为只能当一种装饰品,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
嗯 这种方法是误差相当大···
暂时还没想到办法解决
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个忙?
电池的内阻包含着:物理电阻,化学电阻。
目前国内外的电池内阻一般都采用1KHZ的交流测量,所以充放电测量内阻只能是一种装饰品。
电池内阻仪的内部电路都是在处理......

嗯 我也头痛这个很久了
充电器里面加上内阻这一项
我主要是想用来查看电池的一致性情况

不知道huwuzhao 前方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准确度尽可能的提高?????????????????????????????
3x

楼主:
其实我倒是觉得虽然不是特别准确, 但是还是可以测量数量级的.

最起码判断电池种类不会错误. 或者判断时候为很久没有使用的电池还是可以的.

楼主:
今天起来突然想出个好办法, 可以通过十节不同类型的电池种类来分别测试电池内阻.

然后用数据分析的方式来验证电池内阻的准确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
上位机软件开源吗

网友:
问下图中的电池充满需多长时间,之前买了个要冲好久,郁闷的了!

楼主:
上位机开源 会在春节左右开源.

快充电需要 3-4 小时

网友:
我想问问,那个恒流充电是怎样恒流的?是不是用DA?
还有那个脉冲充电,脉冲的高电平是多少伏的?5V吗?
不好意思,新手新手~~~~

网友:
有个mos管的资料死活没查到~

楼主:
【38楼】 sai_chen
我想问问,那个恒流充电是怎样恒流的?是不是用DA?
还有那个脉冲充电,脉冲的高电平是多少伏的?5V吗?
不好意思,新手新手~~~~

衡流是通过 PWM 控制 buck 电路, ADC 采集闭环调节。

脉冲是  5V 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我看了您的电路,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错,学完AVR也看看

网友:
安哥说上位机在春节前后开源,现在春节都过了,还没有呀,想学习一下上位机怎么处理的数据显示和曲线描述!

网友:
需要那个5V3A的电源,最近用来驱动咯32*64的屏,需要这么大的.最好有更大的.^_^.

网友(2010-03-02):
支持一下基于 STM32 的开源项目

网友:
曾经看见手电论坛上有人说楼主的这个5V3A电源不能长时间跑满功率,不然可能烧输出管?
我手上也有一些楼主这种电源,是黄标的,目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电源的确很超值,但是最好再挑选之后用。
至于详细测试,麻烦上手电论坛搜索那个发起18650万只充电器团购的团长的帖子吧,他有做详细的测试。

网友(2011-04-07):
力挺安哥,不过我比较喜欢能冲锂电的要是能冲手机电池,或者18650这种的话就好了,镍镉镍氢用的比较少,可以的话也打算话也搞一套玩玩

网友:
现在锂电较多,应加入锂充电才较实用

网友:
还有卖么??????

网友:
27楼超声波

网友(2011-07-31):
回复 楼主:
经过半年的设计和讨论, stm32 版本的智能充电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硬件和一个比较完善的软件.
可以测量内阻, 正常, 快充镍氢和镍镉电池, 具体可以参考智能充电器分栏.
硬件版本: chargerv1.2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71
散件出售: 168 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29e82d83986cf3bcf0c4812e1469f6b.htm
所有开源资料的发布请见此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476&bbs_page_no=1&bbs_id=1026
任何网友都可以购买套件参与开源活动的设计. 享受开源的乐趣. 一般预订可在三天内发货.
这也将是一个转折点, 意味着......

来晚了套件怎么都没了

网友:
安哥楼主,对蓄电池充电有研究吗,可控硅控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