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刀尖测量装置

楼主(2010-01-30):
即使对于个人用户,粗略测量雕刻刀的刀尖尺寸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前几次

雕刻,明明接近0.2mm的刀却被标成了0.1mm,这样刻的板子属于神仙无救型。就

算出厂时刻刀直径非常标准,用一段时间以后肯定会被磨钝一点。不自己测量刀

尖,我们无法得知到底什么时候该淘汰刀具了。
如果可以自己粗略测量刀尖直径(比如允许20%的误差),那么对于刀具是否合格

就可以知道,而且我们可以知道磨钝的刀(甚至断的)可以继续当成多大的尺寸来使用了,这样

就节约了磨刀的费用。
最初的设计来源于我用usb显微镜对照0.5mm刻度钢尺来观测刀尖尺寸,具体效果

见照片。方案完全可行,但有2点不足。首先是0.5mm刻度钢尺刻度还不够小,

0.3mm以上的刀尚能估测,再细的刀误差就大了。第二是固定刀具不太方便,有个

刚好能放刀具的槽就好了。

1、刀具槽好办,用厚度合适的覆铜板铣一个长条槽就行,刀前端的平面正好可以放在标尺平面上。
2、标尺的问题。开始我想用雕刻机雕来着,后来发现华文默克的是没能力了,软件只支持0.1mm的刀,再细的间隔软件就罢工了。阿莫有0.04的刀,软件也没问题,也许行的通。
不过我想到更简单精确的方法了。用喷墨打印机在光面相纸上打印,雕刻机再强毕竟涉及到一个旋转刀头,肯定不如高档打印机效果好,况且显微镜对纸面拍摄效果好于铜板。
我手头只有一台最低端的彩喷佳能ip1880,而且喷头也不太行了。我打印的两条线中心距(不是电气间距)是0.1mm,打印出来间隔有些许差别(可认为间隔小的略小于0.1,大的略大于0.1),已经勉强可以用了。我打印了很长一段用钢尺校正过,打印整体长度没什么误差(这比用激光打印机加热纸会缩水强)。

等有好打印机了,就可以在一块覆铜板上做一长排刀具槽,每个槽上面对应的标尺都不一样,加上usb显微镜就是一套完整的刀尖测量装置了。当然更完备的判断刀具性能还应该实际在覆铜板刻一条线再拍摄线宽(这个对比效果我明天看能不能试一下,即实测刀尖0.1的刀,在板子上刻多粗的线)。

这是0.5mm钢尺做标尺 (原文件名:刀尖测量.jpg)

刀是0.1的 (原文件名:0.1mm.jpg)

刀是0.2的 (原文件名:0.2mm.jpg)

刀是0.3的 (原文件名:0.3mm.jpg)

刀是0.4的 (原文件名:0.4mm.jpg)

整体照片 (原文件名:img022.jpg)

网友:
不错,很有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标准的参考线, 随便一只显微放大镜也能测量。
如果有参考角度的话就更好。

1、标准参考线难找啊,我想了几天才想到了打印的方法。本来想看看阿莫的雕刻机是不是能雕的,后来一算,就算0.1mm的刻度,下刀间隔只能0.05mm,用0.04mm的刀都很勉强。用好打印机应该可以打印更细的刻度。

2、普通光学显微镜可不易获得,正规(非玩具)的起码要2000元左右,而且用起来眼睛疼,调焦通光等操作还复杂。usb显微镜放大200倍的只要不到200元,普通人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买更贵一些的效果肯定更好,比如千元左右的爱国者的。

楼主:
我手上有 0.01 mm间距的参考线。 这些线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每一张都要100多元的。
我们有美国的工业级数码显微镜,可以方便的用鼠标测量刀尖宽度与角度。 在我们的......
你说的东西哪个都“不随便”啊,普通网友哪承受得起。
我发帖是针对个人用户的,“即使对于个人用户,粗略测量雕刻刀的刀尖尺寸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粗略”的,也就是看看刀号有没有误标,用过的刀还能不能用。上升不到质量检测的要求。

网友:
自制标尺应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制标尺应这样做。

引用图片

电脑上怎么画都行,问题是怎么做出有形的实物?刻度至少要0.1mm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自制标尺应这样做。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引用图片
电脑上怎么画都行,问题是怎么做出有形的实物?刻度至少要0.1mm才有实用价值。
是利用上图的标尺与直线的距离,标尺上每相差1mm,标尺与直线距离相差0.1mmm
既然玩雕刻机(我可还不会玩)!自己刻一个就行了!
准备一块金属板,用雕刻机刻图上黄色都分,深1mm~2mm,再用胶固定一把钢尺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二把钢尺,固定在金属板上。这是最基本的相似三角形边长等比关系。
如用二把20CM长的钢尺,开口10mm时,标尺每相差1mm,线距相差0.5mm。

网友:
强人,顶个,怎么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电脑上怎么画都行,问题是怎么做出有形的实物?刻度至少要0.1mm才有实用价值。
我们经常使用0.04的刀的。 0.04的刀我们也会有销售。
你如何测量0.04?

阿莫机器到货以前还用不到0.1以下的刀(软件不支持)。况且0.1的刀已经可以做出6mil的线了,速度还快,干嘛还要用0.04的?刀尖越细走刀越慢。华文默克软件里,我们那个型号推荐的走刀速度0.1的刀才5mm/s。0.2的刀就可以到30mm/s,甚至40mm/s了。

我觉得阿莫一般也用不到0.04的刀,啥情况需要2mil的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自制标尺应这样做。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引用图片
电脑上怎么画都行,问题是怎么做出有形的实物?刻度至少要0.1mm才有实用价值......

开始我理解错意思了,确实可以解决标尺的问题。
但是该方案要可行,必须要做一个带精密滑台的夹具才行,否者没法把刀尖放准位置。

网友:
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

网友:
大家可以试一下用光栅做标尺。180线的线和间距都是0.07mm,360的是0.035mm。一般的应用还是不错的。少量的光栅应该好找的。
这是非常标准的东西。光栅透明,下面垫张白纸,使用印刷常用的20-40倍放大镜应该很好观察。
只是自己定的机器还没有到,也没有刀具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