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pic18f452的芯片,所以想做一些作品出来,但网上很多考的例程都是使用16f877的芯片,我想请教下,怎样可以移植到我的ppic18f452上,我之前试过移植了一个1602的显示的程序,但不知道为什么,有16f877来在protues上仿真能通过,但改用18f452,我程序是只改了头文件,但在maplab上编译能通过,但到了用protues仿真就不能了,烧写到18f452的芯片就不行了,我想问是什么回事啊?我用的引脚好像也是用来做普通的输入输出来用,没有用到特殊的寄存器,怎么不能仿真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下,在移植过程中要怎样处理,怎样才能移植。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以告诉你:把原来的位控制端口该为
如原来16F877的RB0,RB1,RB2改为LATB0,LATB1,LATB2就OK了,因为PIC16F与PIC18F的端口控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