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LwIP在STM32上TCP速度测试结果(ENC28J60 vs DM9000A vs STM32F107)

楼主(2010-01-31):
因为挺多人诟病RT-Thread/LwIP的速度问题,而且默认的LwIP配置中确实存在问题(所以才有,使用LwIP容易,但要想使用LwIP获得好的的速度,难!),不同的参数对应LwIP不同的体积、功能。

RT-Thread/LwIP做一个如下修改,会让TCP网络速度好一些(特别是发送速度,否则大概只有5KB/s)
在rtconfig.h中添加宏定义
/* TCP sender buffer space */
#define RT_LWIP_TCP_SND_BUF 2048

如果使用google svn版本,目前已经在lwipopts.h中默认采用2048的参数。

这么修改以后,STM32上几种以太网接口速度分别如下:(netio的TCP测试,tx对应STM32的接收,rx对应STM32的发送)
STM32F103 + ENC28J60(这个使用ICDev的ENC28J60网络模块)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208 KByte/s Tx, 4784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207 KByte/s Tx, 254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208 KByte/s Tx, 255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207 KByte/s Tx, 256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210 KByte/s Tx, 255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212 KByte/s Tx, 97 KByte/s Rx.
Done.

STM32F103 + DM9000A(这个用的STM32 Radio开发板)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535 KByte/s Tx, 5078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535 KByte/s Tx, 878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535 KByte/s Tx, 878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510 KByte/s Tx, 879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537 KByte/s Tx, 876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540 KByte/s Tx, 152 KByte/s Rx.
Done.

STM32F107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607 KByte/s Tx, 5045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607 KByte/s Tx, 1086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607 KByte/s Tx, 1087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608 KByte/s Tx, 1086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610  KByte/s Tx, 1086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612  KByte/s Tx, 152 KByte/s Rx.
Done.

这么看起来,STM32F107的网络速度还是比另外两个要好。当然ENC28J60也不会存在只有几k的速度。

网友:
还没有具体测试过呢

网友:
用测试数据说话,这个要顶!

另外,这组数据和RTT网站上的LM3S上的测试数据比较一下:

对比情况采用了相同的netio测试得到的数据统计
RT-Thread/LM3S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704 KByte/s Tx, 5131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704 KByte/s Tx, 1950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704 KByte/s Tx, 2197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704 KByte/s Tx, 2200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706 KByte/s Tx, 2196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709 KByte/s Tx, 2136 KByte/s Rx.
Done.

TI/无操作系统情况下的LwIP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870 KByte/s Tx, 5187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870 KByte/s Tx, 2463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870 KByte/s Tx, 3322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870 KByte/s Tx, 3239 KByte/s Rx.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拿来比较,看起来LM3S的速度要快不少呢,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貌似STM32F107的效率不高,内置MAC的速度只跟DM9000A差不多
内置MAC省去数据搬移,效率应该高一点

楼主:
STM32F107上软件复制的部分多了些,需要在SRAM里建一份buffer,然后再启动DMA传输到MAC中,应该这份驱动还有优化的余地(但lwip推崇的是0拷贝,所以传输的报文不是连续的,导致不能直接做DMA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ffxz 楼主。
     我想学习 RT-Thread/LwIP。 手里有一块  X256 的 ATMEL 公版,哪有  RT-Thread/LwIP  X256  的 例程 可下载。

     方便的话 请上传一份。 谢了!

RT-Thread/7x256并没做单独的发布,但7x256的版本RT-Thread也支持得非常完善,shell、lwip都有支持,并且错误处理部分的支持也加强过(当线程运行出错时,会打印错误现场相关信息,然后自动挂起问题线程,并切换到其他就绪线程接着运行)。

RT-Thread/7x256的版本可以从google svn中获得,svn的用法请查阅相关文档,如果图方便可以使用RT-Thread论坛上aozima整理的代码快速下载包。

网友:
LZ,有没有测试例程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ffxz。
   我下载过 rt-thread-0.2.4-at91sam7x256.zip     AT91SAM7X256的EMAC驱动(注意PHY芯片是RTL8021)。
   但 ATMEL 公版 PHY芯片不是RTL8021。 不知有无移植好的 rt-thread ?

这个已经是0.2.4的老版本了,google svn上0.3.x系列的新版本似乎已经支持其他PHY芯片。

回复 网友B:
LZ,有没有测试例程下载?

网络测试例程?google svn上有,请自行下载。这些是不单独做发布的。

网友:
请问SVN上哪个工程可以用来测试ENC28J60?

楼主:
STM3210

如何使用STM32分支可以看相应的RT-Thread/STM32发布说明,通过配置STM3210可以分别支持enc28j60、dm9000a和stm32f107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速度提高了吗

网友C(2010-03-08):
at91sam7x256 + dm9161  测试结果怎么会这样呢?

ucos+lwip

楼主:
你这个似乎很低,我手头上的板子只有RTL8021,我找mbbill问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at91sam7x256 + dm9161  测试结果怎么会这样呢?
ucos+lwip

引用图片

修改了几个参数后,效果有所好转

-------------------------------------------------------------------

/* TCP Maximum segment size. */
#ifndef TCP_MSS
#define TCP_MSS                         2048//1024
#endif

/* TCP sender buffer space (bytes). */
#ifndef TCP_SND_BUF
#define TCP_SND_BUF                     2048//1024
#endif

/* TCP sender buffer space (pbufs). This must be at least = 2 *
   TCP_SND_BUF/TCP_MSS for things to work. */
#ifndef TCP_SND_QUEUELEN
#define TCP_SND_QUEUELEN                4 * TCP_SND_BUF/TCP_MSS  //4
#endif

----------------------测试结果---------------------------------
C:\bin>win32-i386 -t 192.168.168.232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79 KByte/s Tx,  7238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379 KByte/s Tx,  131204 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380 KByte/s Tx,  132495 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80 KByte/s Tx,  135815 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382 KByte/s Tx,  138020 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84 KByte/s Tx,  143390 Byte/s Rx.
Done.

楼主:
#define TCP_SND_BUF                     2048
这个继续加大

还有TCP_WND也加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TCP_SND_BUF                     2048
这个继续加大
还有TCP_WND也加大

要加多大呢?

TCP_MSS  这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TCP_SND_BUF                     2048
这个继续加大
还有TCP_WND也加大

参数
#define TCP_WND                         4096
#define TCP_MSS                         2048
#define TCP_SND_BUF                     4096

C:\bin>win32-i386 -t 192.168.168.232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75 KByte/s Tx,  4915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376 KByte/s Tx,  119506 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376 KByte/s Tx,  274181 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77 KByte/s Tx,  426539 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378 KByte/s Tx,  431461 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81 KByte/s Tx,  这里网卡死掉了
C:\bin>win32-i386 -t 192.168.168.232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76 KByte/s Tx,  4719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377 KByte/s Tx,  131336 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377 KByte/s Tx,  505184 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78 KByte/s Tx,  452532 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379 KByte/s Tx,  448056 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81 KByte/s Tx,  这里网卡死掉了

性能还是不理想啊!~~~~

网友:
TCP_SND_BUF继续加大呢?
1024*8, 1024*10

TCP_WND也加大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TCP_SND_BUF继续加大呢?
1024*8, 1024*10
TCP_WND也加大试下!

多大是理想的状态呢?

网友:
1024*10,1024×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24*10,1024×20

1024*10 是哪个参数?

1024*20 是哪个参数?

一共不是三个参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TCP_SND_BUF继续加大呢?
1024*8, 1024*10
TCP_WND也加大试下!

多大是理想的状态呢?

TCP_SND_BUF 1024*10,1024×20
TCP_WND 1024*10,1024×20

测试嘛,这两个参数都尽量配大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TCP_SND_BUF继续加大呢?
1024*8, 1024*10
TCP_WND也加大试下!

多大是理想的状态呢?
TCP_SND_BUF 1024*10,1024×20
TCP_WND 1024*10,1024×20
测试嘛,这两个参数都尽量配大好了!

#define TCP_MSS   这个呢?和那两个参数有什么关联没?

楼主:
TCP_MSS:
MSS就是TCP数据包每次能够传输的最大数据分段。为了达到最佳的传输效能TCP协议在建立连接的时候通常要协商双方的MSS值,这个值TCP协议在实现的时候往往用MTU值代替(需要减去IP数据包包头的大小20Bytes和TCP数据段的包头20Bytes)所以往往MSS为1460。通讯双方会根据双方提供的MSS值得最小值确定为这次连接的最大MSS值。

TCP_WND与TCP接收相关,能够做多个数据包接收,然后只发一个ACK确认。
TCP_SND_BUF与发送相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TCP_MSS:
MSS就是TCP数据包每次能够传输的最大数据分段。为了达到最佳的传输效能TCP协议在建立连接的时候通常要协商双方的MSS值,这个值TCP协议在实现的时候往往用MTU值代替(需要减去IP数据包包头的大小20Bytes和TCP数据段的包头20Bytes)所以往往MSS为1460。通讯双方会根据双方提供的MSS值得最小值确定为这次连接的最大MSS值。
TCP_WND与TCP接收相关,能够做多个数据包接收,然后只发一个ACK确认。
TCP_SND_BUF与发送相关。

tks!~~

网友:
我在金牛STM32107的开发板上跑的速度测试。

网友:
看看 RTT + LM3S 的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在金牛STM32107的开发板上跑的速度测试。

引用图片

回复 网友F:
看看 RTT + LM3S 的速度.

引用图片

性能好高啊!~~~  你们的lwip的参数设置是怎样的啊?
TCP_SND_BUF ?
TCP_WND ?

网友:
就是LM3S RC1 默认的,没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就是LM3S RC1 默认的,没动过.

我的at91sam7x256 + dm9161 的性能怎么这么低呢???

网友:
硬件
CPU: at91sam7x256    48mhz
PHY: dm9161

软件:rtt + lwip

参数:
TCP_SND_BUF  256
TCP_MSS      128
TCP_WND      1024

这是我测的最好的结果,看来 ARM7TDMI 的cpu性能还是比 cortex-m3 有很大差异啊!~~~~

网友(2010-09-17):
各位大侠。怎么看这个速度??

楼主: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208 KByte/s Tx, 4784 Byte/s Rx.
            ^^ 这个是一个TCP包的大小
                      ^^^ 这个PC侧的发送速度,也就是设备侧的接收速度
                                      ^^^^ 这个是PC侧的接收速度,也就是设备侧的发送速度

从后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它能够测试不同包大小的网络速度。

网友:
不知道楼主测试以太网速度,有没有使能STM32F107以太网mac自身的ip/udp/tcp/icmp计算校验和功能?
我下载STM32F107以太网的例程好像没有使能。使能的情况是否能再快些?

/*
The STM32F107 allows computing and verifying the IP, UDP, TCP and ICMP checksums by hardware:
- To use this feature let the following define uncommented.
- To disable it and process by CPU comment the  the checksum.
*/
#define CHECKSUM_BY_HARDWARE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 CHECKSUM_GEN_IP==0: Generate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outgo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IP                 0
  /* CHECKSUM_GEN_UDP==0: Generate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outgo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UDP                0
  /* CHECKSUM_GEN_TCP==0: Generate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outgo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TCP                0
  /* CHECKSUM_CHECK_IP==0: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IP               0
  /* CHECKSUM_CHECK_UDP==0: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UDP              0
  /* CHECKSUM_CHECK_TCP==0: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TCP              0
#else
  /* CHECKSUM_GEN_IP==1: Generate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outgo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IP                 1
  /* CHECKSUM_GEN_UDP==1: Generate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outgo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UDP                1
  /* CHECKSUM_GEN_TCP==1: Generate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outgo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TCP                1
  /* CHECKSUM_CHECK_IP==1: Check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incom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IP               1
  /* CHECKSUM_CHECK_UDP==1: Check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incom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UDP              1
  /* CHECKSUM_CHECK_TCP==1: Check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incom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TCP              1
#endif

不过需要注意lwip代码中ICMP.C做些调整(呵呵呵呵,我使用最新lwip1.3.2来调试,ping了老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 :(  )
/* This part of code has been modified by ST's MCD Application Team */
/* To use the Checksum Offload Engine for the putgoing ICMP packets,
   the ICMP checksum field should be set to 0, this is required only for Tx ICMP*/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iecho->chksum = 0;
#else
        /* adjust the checksum */
    if (iecho->chksum >= htons(0xffff - (ICMP_ECHO << 8))) {
      iecho->chksum += htons(ICMP_ECHO << 8) + 1;
    } else {
      iecho->chksum += htons(ICMP_ECHO << 8);
    }
#endif

网友G:
使用win32-i386 -t 192.168.0.65

connect<> : error code 10061  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什么测试软件?

网友(2010-11-12):
这个测试需要在系统中加入什么代码?

我也测一下我的LPC1766+KSZ8041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测试需要在系统中加入什么代码?
我也测一下我的lpc1766+ksz8041
trunk\components\net\apps里有个 netio.c
加入工程编译后,在finsh执行: finsh>>netio_init()

然后PC上面使用netio工具连接目标板即可测试.
具体操作,请仔细看帖子.

网友:
看看我的测试结果

周立功LPC1766开发板,PHY是KSZ8041

上面的结果是电脑通过无线网卡连接到路由器,开发板直接插在路由器上。
下面的结果是电脑和开发板用直连线直接连接。
发现PC网卡的性能也会影响测试结果。

根据这个结果看,NXP的芯片性能是不错的。

C:\bin>win32-i386 -t 192.168.1.3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450.17 KByte/s Tx,  4822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450.81 KByte/s Tx,  804.29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452.81 KByte/s Tx,  840.25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449.57 KByte/s Tx,  838.09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451.11 KByte/s Tx,  837.67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454.88 KByte/s Tx,  144.73 KByte/s Rx.
Done.

C:\bin>win32-i386 -t 192.168.1.3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960.01 KByte/s Tx,  4813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961.16 KByte/s Tx,  2282.65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961.33 KByte/s Tx,  2294.59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961.88 KByte/s Tx,  2288.86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961.41 KByte/s Tx,  2307.86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964.52 KByte/s Tx,  144.35 KByte/s Rx.
Done.

网友:
看来用STM32F103 + DM9000A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2011-01-07):
我用asio写的压力测试,采用通讯协议方式,不是直接返回,通讯协议由头和数据构成,

测试时,PC 端随机发送长度 0-1024 的数据,STM32端 原样返回, PC 端比较在发送,

同时 STM32 和 PC 继续互相发送心跳包.

实际测试结果表明, STM32F107 速度大约 322K/秒

网友:
我的1766测试发送能达到32MBPS 4M字节,用keil 的tcp 协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lwip不是不支持分片包吗?请问这里的2K,4K,8K,16K,32K怎么理解呢??

网友:
请问用Ucos怎么测速呢?
我用的是ucos+lwip,建了一个任务,在任务里面,将tcpip的各项初始化,然后再调用netio_init(),然后是死循环。如下:
sem = sys_sem_new(0);
tcpip_init(tcpip_init_done, &sem);
sys_sem_wait(sem);
sys_sem_free(sem);

IP4_ADDR(&gw, 192,168,0,1);
IP4_ADDR(&ipaddr, 192,168,0,207);
IP4_ADDR(&netmask, 255,255,255,0);
netif_set_default(netif_add(&loop_netif, &ipaddr, &netmask, &gw, NULL, ethernetif_init, tcpip_input));
        netif_set_up(&loop_netif);
netio_init();
while(1);
不知道这样操作是否正确呢?但是我用PC机的程序的时候,只能够出现上面的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下面就没显示了,怎么回事呢?

然后我又建一个一个任务,里面主要跑一个服务器,将上面这个初始化的任务阻塞掉,也就是将while(1)改成:
        OSTaskCreate(Task2,(void*)0,&Task2Stk[256-1],5);
        sem = sys_sem_new(0);
        sys_sem_wait(sem);
在PC机程序端只能够出现: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就没有下文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I:
还是用MCU集成的MAC+外置PHY快一点,网口收到的数据直接用DMA搬到RAM上不用占用外部总线或者IO

网友(2011-04-15):
回复 楼主:

这个顶一下 ,stm32 网络 性能 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J:
....
不过需要注意lwip代码中ICMP.C做些调整(呵呵呵呵,我使用最新lwip1.3.2来调试,ping了老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 :(  )
/* This part of code has been modified by ST's MCD Application Team */
/* To use the Checksum Offload Engine for the putgoing ICMP packets,
   the ICMP checksum field should be set to 0, this is required only for Tx ICMP*/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iecho->chksum = 0;
#else
/* adjust the checksum */
    if (iecho->chksum >= htons(0xffff - (ICMP_ECHO << 8))) {
      iecho->chksum += htons(ICMP_ECHO << 8) + 1;
    } else {
      iecho->chksum += htons(ICMP_ECHO << 8);
    }
#endif

在ucosii +lwip1.2上不修改还能ping通,修改了反而不行

另外
使用dm9000A 16bit mode
在nios ii 50MHz fast core,硬件乘法器,无硬件除法器的情况下,TCP连接
硬件checksum
发送400KB/s cpu占用率为25%,发送320KB/s cpu占用率为20%
软件checksum
发送400KB/s cpu占用率为32%,发送320KB/s cpu占用率为25%
正在做长期不间断传输测试,再高的速度以后再试

dm9000a slave时序(clk)
setup 4
read wait 5
write wait 3
hold 2

回复 网友K:
请问用Ucos怎么测速呢?
{
send
osdly
}
然后看以太网调试工具

网友(2011-05-26):
回复 网友C:

LWIP的收发速度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啊?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2011-07-07):
不错,回头测试下,我的是7x256+lwip无操作系统

网友:
没想到TI的LM3S的速度也那么快。在这里面看是最快的了。内置以太网控制器和PHY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的LPC1766+KSZ8041的emac.c是怎么修改的?稳不稳定啊,能不能发我一份参考一下?我自己更改的,现在用pingTester软件连续ping测试时偶尔出现第一次ping是Timeout,其余的就正常了,有的时候不会出现,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我怀疑是我的emc部分没修改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测试时用的哪个例程?  还是测试部分代码要另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个测试时用的哪个例程?  还是测试部分代码要另外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3755

网友:
看看 无操作系统 + 我们的高速TCP/IP协议栈的速度.

LM3S9B90
========

C:\bin>netio -t 192.168.0.18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4107 KByte/s Tx,  5866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2894 KByte/s Tx,  2809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2110 KByte/s Tx,  3825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1809 KByte/s Tx,  3826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1586 KByte/s Tx,  3849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1292 KByte/s Tx,  3625 KByte/s Rx.
Done.

STM32F107 金牛三代
==================
C:\bin>netio -t 192.168.0.18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917 KByte/s Tx,  5366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2104 KByte/s Tx,  2809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1511 KByte/s Tx,  3825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1393 KByte/s Tx,  3826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1285 KByte/s Tx,  3849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1057 KByte/s Tx,  3625 KByte/s Rx.
Done.

和其他协议栈,开发板得接收速度产生了质的飞跃。有需要的网友可以联系我。
QQ:1561724180
tel:0311-87024917

网友:
回复 网友M:

楼主:
netio网络速度测试有更新,近期放一个出来,对于网络速度有一些提升(和芯片有关),好的速度能够提升100%。

楼主(2011-08-21):
依然是ARM Cortex-M3的指标,RT-Thread + LwIP的环境:
E:\Tools>netio.exe -t 192.168.1.3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10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6529.17 KByte/s Tx,  5270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7093.20 KByte/s Tx,  2683.21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7098.49 KByte/s Tx,  5104.68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7102.49 KByte/s Tx,  5246.36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7075.39 KByte/s Tx,  5152.15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7105.65 KByte/s Tx,  5317.87 KByte/s Rx.
Done.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然是arm cortex-m3的指标,rt-thread + lwip的环境:
e:\tools>netio.exe -t 192.168.1.3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10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6529.17 kbyte/s tx,  5270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7093.20 kbyte/s tx,  2683.21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7098.49 kbyte/s tx,  5104.68 kbyte/s rx.
packet size  8......

怎么发送比接受还要快?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回复 楼主:
依然是arm cortex-m3的指标,rt-thread + lwip的环境:
e:\tools>netio.exe -t 192.168.1.3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10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6529.17 kbyte/s tx,  5270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7093.20 kbyte/s tx,  2683.21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7098.49 kbyte/s tx,  5104.68 kbyte/s rx.
p......

你可以先思考下。

网友:
哪位DX解释下,STM32 1K包发送为什么这么慢,是NETIO本身的原因?

网友:
回头可以试试

网友(2011-09-20):
估计STM32F207 跑120M的主频,网络应该会再快点

网友:
回复 网友O:

请问仁兄的LM3S的程序怎么优化的,怎么可以达到5MB的速度

网友:
mark很好的参考!!

网友:
硬件STM32F103 + DM9000A(安富莱电子)
本人的山寨内核和协议栈(RTK V0.1)
软件直接采用netio V1.31
由于fsmc的8字节问题,TCP窗口尺寸只能开到8K左右。用PC做netio服务器。

>ipconfig
RTK IP Configuration
  Ethernet adapter eth0:
  MAC Address......:00:A6:98:00:01:56
  Dhcp Enabled.....: Yes
  IP Address.......:192.168.1.3
  Subnet Mask......: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192.168.1.1
  DNS Servers1.....:192.168.1.1
  DNS Servers2.....:0.0.0.0
>netio -t 192.168.1.251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223.21 KByte/s Tx,  3123.32 K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3232.57 KByte/s Tx,  2935.83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3155.29 KByte/s Tx,  2917.09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225.75 KByte/s Tx,  323.51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3195.48 KByte/s Tx,  321.20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154.45 KByte/s Tx,  302.57 KByte/s Rx.
Done.

>ps

ready tasks:2 sleep tasks:5
PID  Task              CPU       Used stack   Free stack  Priority
    0 System             0.26%             0            0         0
   46 dhcpC              0.00%           392          536       150
   43 Dm9000             0.00%           376          352       153
   35 Con2               0.73%           712          416       150
   25 Ucgui             59.67%           816          512       150
    4 Timer              0.00%           520          312       100
    2 Con1               0.00%           872          656       150
    1 idle              39.18%            64          256       255
>

由于内存的限制,对netio的代码做了部分修改。例如:

netio V1.31 在RTK V0.1中的移植 (原文件名:netio4rtk.JPG)

结论是:
TCP窗口的大小对数据接收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对高吞吐量有要求,则在不影响系统稳定的前题下应尽量加大窗口尺寸。

网友:
楼主77楼的测试数据太强了!
是否方便说明一下硬件和软件情况?

网友:
十一的晚上想到了一个改进了窗口的算法,今天早上做了测试。
TCP窗口尺寸依然在8K左右。新算法在出现窗口关闭的情况下,如上面测试过程中8K,16K,32K数据包的情况。性能降低不超过15%。我还是很满意的。看来92楼的结论不准确。
看看测试结果吧,请注意8K及以上包的接收速度:

窗口算法优化结果 (原文件名:窗口算法优化结果.JPG)

网友:
请教楼上:
一般都是 5000 Byte/s Rx
你的是
3440.65 Kbyte/s RX. 很是强大.
这块如何优化?

楼主:
5000 Bytes/s Rx
这个与buffer 缓冲关系很大,不同的机制,速度表现上差异会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P:

我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如77楼的测试结果中
Packet size  1k bytes:  6529.17 KByte/s Tx,  5270 Byte/s Rx.
表示嵌入设备的速度为  RX:6529.17 KByte/s,TX:5270 Byte/s
所以应该是TCP发送的流程有些问题。

第二:在我的系统(RTK V0.1)中,发送是多线程抢占物理硬件实现的(保证高优先级的线程的发送报文的优先被发送),这与LWIP的收发线程统一管理不一样。

第三:可能与大家使用的测试软件也有所不同。随LWIP提供的netio好像是重新写过的,大家可以与官方代码做一下比较。我的测试采用了netio官方源码,移植了 计时和系统接口,修改了发送和就收的缓冲区部分。

这里是到RTK V0.1的Netio移植ourdev_682351XDUN5Y.rar(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netio4rtk.rar)

网友:
这几天对手头可以得到的arm板子做了移植和测试,需要说明的是,在网上购买的两块LPC2368开发板总是不稳定,58M能够完成测试。72Mhz是就无法完成测试。稳定性测试也是如此,LPC2368的板子在58Mhz的情况下传输2G到8G数据就会出现PHY突然停止的情况。其它的板子都没有问题。
测试结果如下:

LPC2368 at 58Mhz (原文件名:netiolpc2368at58M.JPG)

LPC2368 at 72Mhz      mcu123的板子 (原文件名:netioslpc2368at72M.JPG)

STM32F103 with DM9000 72Mhz armfly 的板子 (原文件名:netiostm32f103vs9000.JPG)

STM32F107 内置MAC  72Mhz armjishu 的板子 (原文件名:netiostm32f107.JPG)

STM32F207 with DM9000  120Mhz (原文件名:netiostm32f207DM9K.JPG)
顺便说一下,由于没有使用207内部的DMA,DM9000的DMA速度不能超过12Mhz,所以IO占用了17%左右的CPU资源。

STM32F207 内置MAC  72Mhz (原文件名:netiostm32f207EMAC.JPG)

看来网络开发用207还是不错的。最喜欢的还是TIM2和TIM5是32位的定时器,stm32f1xx系列16位TIM作us级别tick有点别扭。

网友(2011-10-27):
知道深入研究。

网友:
楼上的5MBPS的速率是怎么弄出来的?接近极限速率了哦。
还有就是NETIO1.31怎么弄到RT-THREAD里?是自己修改的么?

网友(2011-12-03):
回复 网友Q:
楼上的5mbps的速率是怎么弄出来的?接近极限速率了哦。
还有就是netio1.31怎么弄到rt-thread里?是自己修改的么?

测试系统不是用RT-THREAD和LWIP实现的。是用一个自己完成的操作系统和协议栈。
netio的移植代码在上面97楼有提供。

网友:
下面是用来测试内部mac(dm9161的phy)和外扩dm9000的stm32F207板子:

stm32f207测试板 (原文件名:stm207board.JPG)

网友(2012-02-01):
回复 楼主:
netio网络速度测试有更新,近期放一个出来,对于网络速度有一些提升(和芯片有关),好的速度能够提升100%。

请教一下,新的网速数据在哪里能找到呢?不知道哪些CPU+网络芯片组合会有较大的提升?

网友(2012-04-30):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R:
下面是我的stm32F407IG lwip裸奔的NETIO测试速度:

E:\RTT\netIO\bin>win32-i386 -t 192.168.200.10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494 KByte/s Tx,  5392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3493 KByte/s Tx,  3489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3489 KByte/s Tx,  7555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484 KByte/s Tx,  9272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3479 KByte/s Tx,  7214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501 KByte/s Tx,  8514 KByte/s Rx.
Done.

这个速度真实吗?我用TCP&UDP工具收发,感觉没有这么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使用win32-i386 -t 192.168.0.65

connect : error code 10061  是怎么回事?

可能原因:
1、网络不通,基本的网络都没有建立起连接,ping一下看看
2、网络建立了连接,但极其不稳定

网友:
一个个都  很强大啊   mark  得认真学习研究……

网友(2012-06-08):
我用软件测试的,5.7KB/S,是DM9161

网友:
标记下,最近要接触这方面了。

网友(2012-07-11):
ENC28J60 我跑的最高有 495KB 吧、不过还是比较慢、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G:
使用win32-i386 -t 192.168.0.65

connect : error code 10061  是怎么回事?

你好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请指教

网友(2013-01-19):
引用 网友C:
at91sam7x256 + dm9161  测试结果怎么会这样呢?

ucos+lwip

     你好,请教一下,你这测试的界面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下面是我的stm32F407IG lwip裸奔的NETIO测试速度:

E:\RTT\netIO\bin>win32-i386 -t 192.168.200.100

     大哥,你这网速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S:
STM32F207+DP83848 RTT+LWIP  netio测试速度。

网友(2013-03-02):
我的LPC1766跑的RTT V1.10的版本,速度咋么这么慢呢?特别是RX的速度,只有几KB,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之前跑RTT v0.32速度比这快多了,达到几MB的速度。

D:\netio130\bin>win32-i386.exe -t  192.168.1.3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31
(C) 1997-2008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1264.44 KByte/s Tx,  4956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1189.11 KByte/s Tx,  4969 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1156.56 KByte/s Tx,  4963 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1166.86 KByte/s Tx,  5063 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1123.32 KByte/s Tx,  5077 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1117.42 KByte/s Tx,  4.96 KByte/s Rx.
Done.

网友(2013-04-08):
初次接触RT-THREAD跟linux有些相通的地方,很是欢喜,不知是否有相关的RT-thread的一些相关的移植文档?

网友:
DM9000AEP DM9000CEP 是总线结构,理论上比SPI速度快。

DAVICOM 中国指定代理 DM9000AEP DM9000CEP全程技术支持。
uIP,LwIP协议移植支持。
Jonny.chu@qftek.com  13553902206

网友:
都那么牛啊,我的RT-THREAD才600k左右,裸奔更惨,2K左右,

个个都是大神,都没人透露一下怎么优生啊

网友(2013-10-20):
我裸机跑LWIP速度只有260KB(TX)

网友:
研究学习用台系芯片可以,但真正做产品,推荐用micrel ksz8851snl  ,SPI 接口,线路简单,接口稳定性好。或者选用SMSC LAN9221之类的。
在稳定性及可用性方面比台系芯片强很多。并且相应的软件资源更丰富.

做出来的产品  4KV 静电干扰测试,台系芯片抗静电性能与美系芯片性能比较?
不插网线,系统加电启动完成后,再插网线,看是否能正常连接,反复插拔网线,看看哪一家芯片每次都可以正常连接 ?

工控产品选美系的绝对是节约成本,减少系统维护成本。

网友: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

网友: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某些台系芯片在系统上电启动之后再插网线无法LINK这种低级bug要小心。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
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

网友(2013-12-01):
不插网线,系统初始化完成之后,再插网线,看看能不能正常建立链接。

软件复位1000次,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可以正常建立链接。

网友:
这个比较网速测试帖很好。以后可以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用MCU集成的MAC+外置PHY快一点,网口收到的数据直接用DMA搬到RAM上不用占用外部总线或者IO ...

能加我QQ么  249225356 想咨询下您 ENC的问题!

网友T(2014-02-27):
引用 网友S:
STM32F207+DP83848 RTT+LWIP  netio测试速度。

为什么我测试出来的最大只有2277KB/x RX

网友(2014-04-18):
引用 楼主:
依然是ARM Cortex-M3的指标,RT-Thread + LwIP的环境:
E:\Tools>netio.exe -t 192.168.1.30

PHY芯片用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STM32F207+DP83848 RTT+LWIP  netio测试速度。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不 小白刚进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我测试出来的最大只有2277KB/x RX

你是怎么测试的 ?

我也打算采用 stm32f207 + DP83848 来搞

看了一晚上帖子 ,由于刚接触 感觉水很深

能否提供代码测试下
另外想问一下 有没有外扩sram的

我打算外扩sram

网友(2015-05-30):
rttread lwip 测速数据,mark。好贴!

网友U:
也不知道在哪里请教楼主合适,就在这吧,请问RT-Thread中的LWIP支持多个socket吗?即同时建立多个连接,在作为服务器时,可以和多个客户端通信,这个我知道可以 ,但同时可以做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也不知道在哪里请教楼主合适,就在这吧,请问RT-Thread中的LWIP支持多个socket吗?即同时建立多个连接,在 ...

这都不可以还搞P呀

各socket是独立的

网友(2015-09-05):
引用 楼主:
依然是ARM Cortex-M3的指标,RT-Thread + LwIP的环境:
E:\Tools>netio.exe -t 192.168.1.30

FFXZ:
你好,关于F103+LWIP 网速速度的贴子对我非常有帮助。但是我们目前在使用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教一下。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F103+DM9000,开启DMA后FSMC的速度没有多快,CPU的其它操作对网速还有比较大的影响,最快速度为18Mbps ,CPU做别的开销后只有10Mbps,我们的目标是30Mbps。
你这个能到6MB的测试数据是基于那个哪个测试的嘛。
困惑的问题是1、DMA为何效率没有体现2、目前可能LWIP协议栈可能是主要的瓶颈,是否有提高的空间。谢谢。

网友:
DMA并不能提高速度,但能降低CPU占用率,间接提高速度。
103+外置EMAC这个组合现在不太建议使用了,建议使用内置EMAC的处理器吧。

网友(2015-12-14):
MARK, LWIP速度优化!! 谢谢各位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