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spi速度问题,用这个模块的兄弟们注意了

楼主(2010-01-31):
nrf24l01的spi接口标称速度有10M,但是我avr用18.432晶振,spi四分频,开启主机倍速模式时,spi时钟是9.2M,读到的寄存器有时候会不正常,比如读status寄存器时会同时出来两个中断,然后读fifo的数据也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或者接收到的数据读出来前两字节不对,后面正确。。。

然后就是同样的程序,把spi二倍速的代码注释掉,读出来的数据立刻就正常了

看了对24l01进行操作spi的速度还是不能太高,不然会出奇怪的问题

网友:
多谢提醒

在用2148搞24L01

搞的我头都大了~~~

去试验下

网友:
还要看你连接的方式,用杜邦线和软排线连的当然是达不到10M,那是在理想的电气性能条件下得到的速度

网友:
请问下24L01可以和24Le1通信嘛?怎么设置的??

网友:
这个跟MCU 有关

网友:
我用stm32 跑8M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10-03-29):
请教下:
stm32 连 24L01 硬件 SPI 应该如何设置? 老是设置不成功,读出的寄存器值有问题。

网友:
spi 8M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数据手册上的max值是8M啊。

网友(2010-05-18):
nrf24l01,哎,我现在搞得头都要爆了

网友:
數據手冊上寫的max值是8M呀,
樓主超速跑當然會出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AVR模拟SPI模式搞过,还行吧,至少结果正确,能收发数据,就是很慢。。。。。而且也是有问题,不完美。这玩意资料挺多的!

网友(2010-11-12):
回复 网友B:

能把AVR通过SPI模式进行无线通信的程序给我看看吗?
小弟最近一直在搞,可就是接收不到数据~~~希望能看看你们调好的程序
在此先谢了~~~

网友:
我的SPI是12.25M,都没问题。可能还可以更高

网友:
貌似我也没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lpc1114和NRF24L01通信,应该怎么设置SPI接口了?

网友(2011-01-17):
回复 网友C:
我按照这个该了nrf24le1的程序使其兼容nrf2401,但是该来该去也不行
有没有具体的程序,有的话帮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