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脚高速光耦型号

楼主(2010-01-31):
我想问问有人知道PLC里用的4脚高速光耦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我想把自己的PLC做上高速输入,谁知道具体的型号?

网友:
6N137

楼主:
可是6N137不是8脚封装的吗

楼主:
大家还见过PLC上用过的其他4脚光耦型号吗?期待大家的支持啊!

楼主:
哪位知道晶体管输出模块用的光耦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217;

网友:
TLP113 高速 贴片 可惜是so-6的

网友(2010-09-17):
价格比较如何?

网友(2011-09-13):
我也在找

网友(2011-10-31):
CAN通讯上用的6N137行不?

网友(2012-01-04):
用过6N137和TLP113,都可以!6N137贴片的也不小

网友(2013-07-20):
我看参数跟PC3H3差不了多少,就是稍微快点。

网友:
所以西门子30K都没问题,用的PC3H3

网友(2014-03-05):
用过TLP113,但是贴片6脚的

网友:
HP456,高速光耦!

网友:
四脚高速光藕

网友:
安高华的064L

网友(2014-07-18):
有没有供电电压在15V,传输频率在10Mbit/s的光耦啊?

6N137供电电压是5V,开漏输出供电电压也是5V,不过试了一下,供给15V时,也能工作,只是担心已经远超datasheet规定的值,可能有风险。

6N135倒是可以用15V供电,可是传输时间太长,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是300ns左右,而6N137的上升下降沿在30ns左右,所以6N135在传输PWM时,占空比严重失真,6N137则不会。

现在想找一款特性跟6N137类似,但是可以直接15V供电的光耦,不知有没有?

网友(2015-08-30):
TLP152也许适合你

网友:
好像没见过4条腿的高速光耦,如果有的话倒是很方便。  一般PLC里光耦的速度未必很高,脉冲输入输出也就 百KHz 的级别

网友(2015-12-29):
PC401 好像合适,so5封装1.27mm脚距(实际是so6) 75ns速度

网友:
5脚以上的高速光耦输出侧都要加电源,有时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