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03 管脚2处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0-01-31):
图上面的电容值是怎么取的?
可以用100u代替吗?

网友:
左边那个接反了。
差不多地接一个就行了,不用太在意。

楼主:
哦 这样啊~

网友(2011-07-15):
2脚最好还是用个基准电压芯片比较好吧,毕竟1、2脚的电压输入需要很稳定

网友:
支持楼上,2脚用基准,分压不稳定,出来的结果一定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