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福禄克289和289C有什么区别。我的表是Fluke 289 True-rms 属于那种?

楼主(2010-01-31):
请教一下福禄克289和289C有什么区别。我的表是Fluke 289 True-rms 属于那种?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1-11-07):
没有任何区别
硬件都是一样的,目前的289C的PCA等都是美国直接进口,国内组装。
289C中的 C 仅仅代表针对中国市场
只是市场行为
选便宜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福禄克289和289c有什么区别。我的表是fluke 289 true-rms 属于那种?谢谢各位了

没有任何区别
硬件都是一样的,目前的289C的PCA等都是美国直接进口,国内组装。
289C中的 C 仅仅代表针对中国市场
只是市场行为
选便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