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9P驱动段式液晶(1/4Duty,1/3Bias,97段)成功!发贴祝贺![更新程序,时间显示已

楼主(2010-01-31):
原理图没画,直接焊的.
第一次使用这个东西,每一段对就LCDDR的关系还不熟悉,按以前做LED的方法理解感觉有点麻烦,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使用的程序,显示功能正常,其它功能没有,使用WinAVR-GCC-20090313.
程序已更新,原来的解码有问题!

照片:

全图. (原文件名:full.jpg)

全点亮. (原文件名:all_on.jpg)

跑个时间看看. (原文件名:time.jpg)

楼主:
在本站参考了很多资料才是能如此顺利点亮的基础,IC是昨天在邮购部买的.
尤其是:"这次让MEGA169V驱动LCD把我彻底整惨了!已经要准备辞职了![已经解决] "这贴.

3V电源电压,内部RC,1MH,T2使用32.768K的钟振.工作电流750㎂.

网友:
不错,就是功耗有点大了

楼主:
比起专用的时钟IC这个电流是太大了.

楼主:
晚上22:03,跑到次日早上8:15,时间快了5秒.差了,需改进.

网友:
想请教lz: 液晶的接线能不能seg/com混着来用的? 只有4个com明显不够用嘛...

楼主:
系统时钟改为外部32.768KHz,电流还有98㎂.

【5楼】 nhlijiaming :
想请教lz: 液晶的接线能不能seg/com混着来用的? 只有4个com明显不够用嘛...

据我所了解不行,不知有没有高手能用.

网友:
一百段的液晶只有4个com只能说很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百段的液晶只有4个com只能说很郁闷...

建议你还是多看看液晶的参考资料了,到时就不郁闷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1/3bias是指什么?

网友:
还参考了我那个糗贴啊,哈哈

100段液晶4个COM很正常了,常用的LCD驱动HT1621不是32×4的吗?

我当时记得头大的是那个LCD的译码表搞得比较复杂。其实可以用算法替代表格的,但是考虑到关机后用干电池运行RTC显示时钟,译码时间太长,功耗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参考了我那个糗贴啊,哈哈
100段液晶4个COM很正常了,常用的LCD驱动HT1621不是32×4的吗?

我当时记得头大的是那个LCD的译码表搞得比较复杂。其实可以用算法替代表格的,但是考虑到关机后用干电池运行RTC显示时钟,译码时间太长,功耗比较大。

我现在也是觉得译码比较麻烦,现在是做了个表格,再算一下,现在就是想把电流降下来,目前32.768KHz,3V,100㎂左右,想降到30以下,不然就没什么用了,看ilikemcu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表格:
prog_uchar lcd_character_table[] = {
                0xDD,                // 0
                0x14,                // 1
......
                0xE9,                // E
                0xA9,                // F
......
};

译码:lcd_display_buf[] 对应的是LCDDR0...19
temp = pgm_read_byte(lcd_character_table + lcd_buf[0]);
        lcd_display_buf[0] |= temp & 0x03;
        lcd_display_buf[5] |= (temp >> 2) & 0x03;
        lcd_display_buf[10] |= (temp >> 4) & 0x03;
        lcd_display_buf[15] |= (temp >> 6) & 0x03;

网友:
rainbow 老陈

平均功耗做到30uA以下是没有问题的。算法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优化的。

能把这个LCD的段对应寄存器的位的表列出来吗?

网友:
要想降低到30uA以下,比较难的,BOD一定要关闭,里边能关的外设尽量关闭。
我做的那个功耗大概就是80~100uA,再往下的潜力有限了。反正我那个时候是在是挖不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rainbow 老陈
平均功耗做到30uA以下是没有问题的。算法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优化的。
能把这个LCD的段对应寄存器的位的表列出来吗?

这个对应列表我整理一下就贴上来.

回复 网友B:
要想降低到30uA以下,比较难的,BOD一定要关闭,里边能关的外设尽量关闭。
我做的那个功耗大概就是80~100uA,再往下的潜力有限了。反正我那个时候是在是挖不去了。

我也试试看,挖一挖.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正要用,正好参考.tks

网友(2010-03-31):
你好,32.768KHz晶振的电容怎么选择的,我想使12.5PF的晶振。还有内部RC,T2使32.768KHz是来回切换吗?

网友(2012-08-22):
前次我已经发过一个贴,不过可能没说清楚吧
这次我按照rainbow 帖子中贴出来的程序写进去,结果还是不行
LCD无显示(斑马条压接的),且我查看了SEG和COM的波形不正常
其中LCDDR0-LCDDR18中都是填入了0xff的

LCD 我用东芝的CM23写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中了~~救命啊!!!

3 分钟前 上传

SEG0 和COM0

3 分钟前 上传

SEG0 和COM0

网友(2013-09-10):
版主您好,我看了您的用mega169驱动LCD的帖子,我刚好打算做一个低功耗的电子表,我的想法时,1秒时间内,CPU一直休眠,但开一个1S的看门狗。 看门狗动作,CPU工作,刷新一下LCD时间,然后继续休眠。我关心的是,LCD上显示的内容,能不能CPU休眠了也保存显示1秒呢? 如果CPU是1秒钟只工作几个毫秒的话,那会很省电的。

网友D(2014-05-19):
现在,ATMEGA169PA,熔丝开BOD,睡眠前关BOD,液晶显示,RTC,1/16秒唤醒一次,28uA。
不知是不是电流还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ATMEGA169PA,熔丝开BOD,睡眠前关BOD,液晶显示,RTC,1/16秒唤醒一次,28uA。
不知是不是电流还是 ...

在电池供电的场合28ua还是高了点
这几天在做一个时钟控制项目,本来打算用169的RTC降成本,但考虑到功耗,还是外加RTC  8563 ,8563正常电流只有0.25ua

网友:
RTC要运行,还有液晶一直显示。
RTC要运行,液晶不显示的话,几u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