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超声波发生电路

楼主(2010-02-01):
3 电路分析
  在本电路中,C2 C3 C4 Q2 L3及超声头共同组成一个,特别注意:我们在分析本电路时,要把超声头当成一个电容器件来分析。因为超声头本身主要的器件是由压电陶瓷片组成,而压电陶瓷片实际就是一个大电容,所以没有超声头本电路就不会起振。
   Q2是振荡管,是整个电路的核心,所以我们在使用时要根据电源电压V1和工作电流来选择参数,一般美容仪器上的超声波电路用的都是低于48V的电压。
   L2是一个扼流圈,其主要作用是在工作时保证工作电流不会过大而烧振荡管。
   其他器件共同组成一个振荡管的基极调节电路,本电路是由RW1调节输出大小,也可以用单片机做输出大小。
   本电路简单耐用,主要是给Q2安装足够的散热器就可以了。现在市场上的超声波美容仪器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电路。
------------------------------
不太明白是怎么“电容自激振荡”的。震荡应该有正反馈啊???

楼主:
超声波震荡电路 (原文件名:超声波震荡电路.jpg)

网友:
正反馈就是超声波头.超声波头既电路的负载,也是电路的反馈元件.超声波头谐振时等效阻抗最小.C3用于调节反馈量.C2用于控制振荡的振幅.

网友(2010-03-05):
这个有更好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不太明白,超声波头怎么是正反馈呢?

我是这样想的:假如Q2基极为高电平,那么Q2集电极即为低电平,通过电容(超声波头)耦合到基极,也应该是低电平啊?消弱了基极输入电压,不应该是负反馈吗?那这是怎么震荡起来的呢?震荡不就慢慢停止了嘛?

新手还请指教。

还有就是,不同种类的超声波头的谐振频率应该不同吧?

网友:
请参考电容三点式的振荡电路.

不同种类的超声波头谐振频率会不同.但此电路中超声波头是选频器件,工作频率还是会根据超声波头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2011-05-28):
我来做个记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