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差分隔离探头的资料

楼主(2010-02-01):
最近在考虑示波器的差分测量问题,看到市面上的差分探头好贵(就没看到少于3000元的)
所以我有个想法,就是自己做个差分隔离探头, 也不往复杂了做,就是做一个盒子,2个端口,输入端连接普通的示波器探头,输出端连接示波器,这个东西只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里面可以放电池,所以还要考虑功耗。带宽我没有什么要求,能测500K以下的信号就可以了,主要用在电力测量。隔离电压要大于2000V。不知道用隔离放大器能否做。

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给小弟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建议买吧,
我公司有,不过我也考虑过自己做, 主要是要做隔离电源,然后用霍尔做测量(带宽小点), 或者用光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通道隔离如果带宽要求不高,象你说的只要求500K,用线性光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