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故障求救

楼主(2010-02-01):
上位机故障求救
     仪表连上位机用的是RS232,上位机出现端口冲突。更换了上位机及其操作系统。(原系统用的是DEEPIN XP 后改为纯净版XP) 故障依旧。但用笔记本没有冲突。是何原因?求大虾指教。

网友: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笔记本与台式机的区别可能是串口硬体冲突,比如出现了两个都是PORT1 的设备~

网友:
查查端口?

楼主:
小弟是菜鸟。怎样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