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PNI11096总是读不出来,搞了好久。。汗。。高手给看看

楼主(2010-02-01):
总是错误的数据0x00 或是0xff什么的,完全不着边际,测试工程在下面,大家给看看。。。磁强计模块应该没问题,我是从别人那拿来的,别人在AVR上用的很好,一开始考虑是IO口电平问题(SPI控制,不用考虑电平问题吧。。我很菜),看手册是对的上的,所以我也就。。。不知所挫了

网友A(2011-02-22):
1。smt32的spi引脚配置不对MISO应该是输入
2。检查PNI11096的pin12是否接vcc (兼容模式);接地是标准模式,不用CLEAR脚来通讯
3。降低SPI时钟看看
4。命令为 1,2,3 即可

我也是刚调通,要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2016-09-19):
引用 网友A:
1。smt32的spi引脚配置不对MISO应该是输入
2。检查PNI11096的pin12是否接vcc (兼容模式);接地是标准模式 ...

你好,能给我发下11096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