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上的2个一字激光发射的定位指示原理是什么?用一个十字的行吗?

楼主(2010-02-01):
问题1:

据说是会在台面上产生一横一竖两条红线,指示刀尖位置。

我总觉得这个十字中心点,应该在刀尖的左侧。 因为是垂直向下的。

如果交叉点在刀尖的正下方,应该倾斜安装的。并且只能保证在1个高度上。否则随着抬刀与下刀,指示点也会不在刀尖下。

请各位大虾指教!
===================================================================================================================
问题2:

用一个直接发出十字的行吗? (保证与用两个一字同效果)
===================================================================================================================

网友:
x y交叉点既是刀具中心点,必须要用两个,一个+字是不行的

楼主:
多谢,能说的比较详细一点吗?

实在想不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图也许能说明问题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
楼上的。。汗个 这个其实就是调整主轴与龙门的垂直度于中心位置的吧,因为激光器是固定在龙门上的。

网友:
引用图片【6楼】HT1632C

激光的线条可以能过转动激光管调整的,先装上刀具,在一个平面板上移动X轴,这样沿X轴就刻出一条直线,转动X方向激光管使激光线条和这条直线完全重合,然后固定激光管;同理,调整Y方向激光管固定。。。。。这样两条光线的重合点就是刀具的中心点,这样对刀就很直观了~~

网友(2011-02-01):
这种激光定位技术已经被申请专利了。

网友:
http://211.157.104.87:8080/sipo/zljs/hyjs-yx-new.jsp?recid=CN200610138162.7&leixin=fmzl&title=用于钻孔机的激光定位装置&ipc=B23Q17/24(2006.01)I#

看起来有些相似

网友:
靠,还真是,是否吓到armok。这个专利保护也太过分了吧,这技术含量也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