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步进电机上的小齿轮?

楼主(2010-02-01):
网上淘来的小电机一般轴上都有原来的齿轮,金属的很难弄,有没有啥简单有效的方法呢,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用锤子砸

网友:
尝试一下适当加热,注意过度加热会使铁心去磁,那就完蛋啦!

网友:
拉马,一个小工具

网友:
我爱模型上有个用螺丝帽做的小工具,......快下班了,等回到家上链接图

网友:
用顶针工具。夹住此轮,然后顶轴承退出去。、如果是同步齿轮,那就表去了。直接用同步带吧

网友:
用小拉马,因该可以解决,如果轮子不要了,可以用锯子锯掉

网友:
用牙咬,用脚踹,实在不行就找个拉马,或者用螺丝刀锹锹先。

网友:
用小拉马,可以很顺利拆掉的

网友:
电转  用小转头 ,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回到家,又开了个小差——去排队领了预定的火车票。

现在回到这里,给大伙上图喽......找不到了,其实就是造个简易的拉马。

文字描述,哪位帮忙把图片翻出来啊:
1,找一特大螺母
2,在螺纹内空向一侧铣切矩形槽(锉刀也成,就是慢点儿)
3,使一边的厚度可以插到齿轮贺电机罩之间,侧开一个和电机轴差不多粗的开口。
4,在六边形的外壁正中间沿法相钻一个螺丝孔,要套内丝的,这样一个小拉马就成了。

原设计见于5imx
上个简图吧:

网友:
用打火机烤烤齿轮,然后使劲拉拉看动不,不动继续加热,重复,加热越快效果应该越好。(我用桌虎钳夹住齿轮,用力拔电机)
我成功的拆过二手maxon直流伺服电机上的齿轮。至于退磁,应该不必太担心吧,不过怕把里面什么绝缘的东西给热坏了

楼主:
小拉马 (原文件名:T1wBdhXbtEXXXh6LA__112217_jpg_310x310.jpg)

经提示上淘宝淘了一下,果然有。不过不常用,就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