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N610C开机显示LOGO之后黑屏

楼主(2010-02-01):
我的N610C是06年买的二手货,当时看中的是带串并口.这之前有一次不能开机,我自己拆开发现显示屏线脱落,重新安上用胶带固定就好了.今天早上,正听着音乐突然黑屏,但是音乐播放正常,关机重启能正常显示COMPAQ标志和按F10进设置的提示,然后就一直黑屏了,但机器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接台式机显示器能正常显示正常使用。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很多用这款本本的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至于最终怎么解决的都语焉不详.所以在这里求高手指点下,如果是换高压条,屏线这样的小问题就自己解决了,大问题拿去修的话,心里也有个谱儿,不至于被痛宰.

网友:
仔细对光照照看看有没有影子,如果有,则是背光坏了.
从开机亮一下就没了来看,有点像高压部分保护了...
心中有个谱,不至被宰...

楼主:
谢谢1楼,仔细看过,没看到显示,以前见过没背光的屏也可以看清的.

楼主:
走前顶顶,希望有经验的同学给个提示.

网友:
都正常显示到了F10的那一步了,显然不是背光的事情。

估计是切换到外接显示器模式了。当屏幕不亮的时候连续按几下Fn+F4键试试,呵呵,如果搞定了别忘了来感谢我哦!……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组合键我也试过了,现在我把电脑全拆开了,清理完之后装回去再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显示部分的问题。检查bios及显卡和屏控制
原来有些显示器在自检的时候,VGA模式可以显示,到了XGA等格式就不能工作了 。

楼主:
谢谢啊,是有人说这样修的,但没有专门工具的情况下搞不定啊,想拿出去修的,但是马上过年了,不知道会拖多长时间,也找不到可靠的修理店,想到了就郁闷.现在只能自己鼓捣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