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本电磁炉的书,自己修好了电磁炉,庆祝!

楼主(2010-02-01):
  看电路,可以了解这个比较山寨,是我老爸在佛山工作时买,180大元。电容感应按键(一个卖点,用SONIX松翰单片机,)有定时,锁定,标称2000W。实际1600——1800W左右。
  前几天煮菜的时候,突然电磁炉尾部发光,“扑”一声,指示不亮,当场“挂 了”,幸好自己学电子,决定自己试着维修,不然损失180元了。呵呵。上网找了一些资料,大概了解一下电磁炉工作原理,维修资料,烧电磁现象后,应该是烧保险丝了,二话不说,马上拆开,一看果然烧了保险丝,于是买保险丝,换上。上电,呵呵。又一次烧了保险丝,我做事想得太简单了,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学会了小心,再查资料,了解烧保险丝烧坏的原因,有IGBT烧,LM339,IGBT驱动电路等原因都会烧保险丝,于是把IGBT拆下来,是仙童的FGA15N120的功率管,万能表测了,果然坏了,心里兴奋了,于是不想再检查了,就换上去,换保险丝。第二次上电了,期待啊!!!上电后,指示亮,但有响声(是线盘虚焊了),其实预测是不行的了,但还是拼了,按下开关,。。。。、、、、、、、、、、
哈哈,又一次烧了,真是有点失望,损失10元了,幸好还有一个功率管,第三次维修,这个真的特别,不能再冲动了,下了上面维修的书,耐心看了,对电磁炉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然后按照书上,一个一个电路检测,第一就检测LM339,坏了,心里又乐了,但是这次不能冲动,于一个一个电路的元件检测了,确定其他元件没问题。那就确定应该是LM339,的问题了,还好我买功率管的时候也买了LM399,把功率管,LM339换上去,这次把线盘拆下,上电,听到了先前没有的“吱吱”高频声音。带电测了各电路电压,有点危险哦?也没问题了,于是重新装好电磁炉,最最最期待的时候了,这次上电,除了有点““吱吱”高频声音”外,没问题,于是按开关,心里高兴了,没事,马上烧水,开了半个小时,OK,没问题!修好突高兴,上个星期公司食团年饭,运气来了,抽中600大元,哈哈,星期六就开锅了,哈哈。
    维修电子产品,真是要谨慎,不能马虎,不能一知半解,半桶水。这次维修赚到了很多。嘻嘻,还有请各位,知道那“吱吱”的声音是什么原因吗?原来没有,请指教指教。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片,我觉得我买的九阳电磁炉还不错,当时买300多。最近用起来老是不加热,星期天我也把它大卸8块,后来换了个8050,就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次,换IGBT烧了几个,现在还扔着呢。

看来有空可以仔细查查。

网友:
呵呵,羡慕,佩服,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羡慕,佩服,顶

楼主:
打算把舅舅家那些坏都拿回来自己再拼凑一个出来,哪个知道“吱吱”声音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我的一台美的电磁炉曾坏过一次,进水坏的。拆开观察,是保险丝烧了,再测量IGBT,击穿短路了。先把IGBT拆下来再通电,按键能输入,能检测没锅,说明CPU等能正常工作,于是就换上一个IGBT,还有前级的LM339,8050,8550就懒的测了,直接换掉(一个LM339加两个三级管也就一元左右,免得因小失大)。重新上电,就OK了。

网友:
我家电磁炉也坏了,插电就跳电闸!请指教

网友:
也有一台电磁炉坏了, 准备也要修一修, 谢谢资料

网友:
我的美的烧了之后,换了IGBT,上电一切正常,就是不加热,也不知道是那块保护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买的奔腾的电磁炉坏了
自己打开看了半天无处着手,拿维修部花了80块大洋
心疼 啊

网友:
12楼的兄弟,不是你家断路器电流太小,就是你的电磁炉短路了

还有这个IGBT比较贵的说,一定要仔细查好,再上电的说

我也修过一个美的的,ms是单片机的晶振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哈哈,学以致用,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美的烧了之后,换了IGBT,上电一切正常,就是不加热,也不知道是那块保护了

检查一下400V/5UF电容,还有就是保护IGBT的18V稳压管。

网友:
呵呵,这个是山寨版的步步高电磁炉吧,因为我就在步步高电磁炉车间做PE,没见过这个机型

网友:
我家的电磁炉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反正上电的时候能听到一声响,有的时候烧菜正常。中间关了一下后就开不了,搞的菜有几次只烧个半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磁炉漏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山寨的,我在网上也没查到有这个步步高电磁炉,现在什么都山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碰巧搞掂了,本身技术还不行呢

网友:
辛苦了,家里也有一台挂到了,不知从何下手呢。

网友:
50块换个万能板就搞定了,还费那么大的事

楼主(2010-03-10):
回复 网友E:
--------------------------------------------------------------------
不是钱的问题呢,自己修理,学到很多东西的哦,才能感受其中的乐趣。

网友:
我家那个,只有 一个最大功率档能用,其它功率调节   时间调节通通按了无效,
这是为何呢?

(按键线路没有问题)

网友:
修电磁炉试机时不能直接上电试验的,你可以在电源上串联个 100w 的白炽灯,开机,如果白炽灯明亮,说明内部肯定是有短路的 比如igbt 什么的,如果没有锅时灯泡 一闪一闪,也不是很亮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
有书的帖子我都mark。

网友:
楼主很厉害,收藏了备用,我拿个电磁炉按键不听使唤了,还有偶尔检测不到锅。
有空大卸八块。

网友:
我回去再试试,家里有一台同样的,也是尝试如此维修,修了二次.报废了2个IGBT和2个保险.杯具啊...
不过说实话,这样的电磁炉太山寨了..

网友:
办公司已经有3台坏了的,都没修好。要不免费寄给楼主?邮费你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啊 呵呵 留下邮箱 gdmfq@qq.com

网友:
楼主的猫不错。

吱吱声估计是变压器或什么线圈的铁芯松了。。。。

楼主(2010-10-19):
嗯 有可能, 现在每个星期都在用,呵呵。

网友:
哈哈,我的美的也是进水坏了,没修,但感觉那里面可能就是那个线圈值钱,其他都不值钱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磁炉果然够山寨。同事的坏了找我修,我都不敢修,怕那个IGBT炸了……坛子里有传说,相当可怕。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吱吱”的声音应该是高频声音,可能是LM339性能不良或它的1、2脚基准电压不稳所致

网友:
下下来,以后有用的

网友:
怎么下不下来,说文档已经损坏!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淘宝上买 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东西

网友:
同事、朋友、亲戚 的电磁炉都坏过,修过,IGBT坏最好检测也最好修,其它的就麻烦大了。

如果维修超过2个工时,就不如买个新的山寨炉,也才180元甚至送个锅和盆什么的。

这种家电实在是太便宜了,便宜到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研究和修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本书下来打不开,希望能重新上传下!

网友:
居然是哈工程出版的 顶一个

网友:
不错,从小事做起

网友:
俺有一个显示检测“E002”,打开看了下。无耐5元卖了收破烂的。

网友:
339是做高频那块的,呵呵 我做过工业电磁炉——电磁感应加热。
一般都是爆IGBT,这东西负载匹配不好就over。

网友(2010-12-13):
呵呵,我曾经拆了我姐姐家的,可惜修不好!
就是加热时功率不能进一步提高,只能以最低功率运行,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步电路或者高压保护电路里的电阻坏了
回复 网友H:
按键坏或者发光二极管坏

网友:
受教了。多谢。

网友:
非常不错,收下了,上次我的电瓷炉被雷打坏了,不过只是保护的压敏电阻和保险管烧坏。

网友:
楼主的炉子不错哟,保险还有用。
我以前买了一个美的的电磁炉,刚过保修期就挂了。
故障现象:晚上烧饭电磁炉一开机,宿舍就停电了。。。。。(还以为自己倒霉,烧饭的时候停电。结果一查,一开电磁炉就跳闸)
检修:把机子拆开一看,保险丝完好无损。IGBT管穿了,驱动电路的三极管都正常,换了一个IGBT管能正常工作。但用了不到2个月又挂了。。。。。。。。。后仔细检查发现IGBT管的栅极的钳位稳压二极管软击穿(商家用的18V/0.5W的稳压二极管,后在公司找了15V/2W的稳压管代换),导致驱动电压不足,大功率工作时炸管。但经过几次炸机测试发现保险管一直都完好无损,只是将IGBT管的地线回路铜箔烧断(第一次炸机引起的)!此后又用了8个月,一次准备吃火锅,电磁炉不通电。。。。。。。。。。。。。。。。。。。。。。。。。。。。。。。经检查发现辅助电源的降压电阻开路(220R/3W)更换好正常(此后这个电阻有烧了几次)。。。。。。就这样用了3年感觉电磁炉到了更年期,让它下岗了。

网友:
一看线圈就猜是山寨的,
谢谢楼主资料!

网友:
我家的美的的电磁炉也坏了,加热温度不能减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家坏过两个电磁炉,我也都修过,没修好,拿去修理部修。好了后没多长时间又坏了。换一家修理部,那哥们说我就不修电磁炉,修不住。
后来又买电磁炉,这回买大牌子。看来一分钱一分货,用料不同,到现在也没坏过。
我修的时候也是,把IGBT和硅桥换掉,结果通电就爆。

网友:
是的 ,修好东西有成就感的.
我也一样,自己看书 修好了一台.只要基础扎实,其实这书一看就懂的.

网友(2011-01-21):
也修过一个,开关管烧了,桥烧了,保险烧了,当然检查了四运放,8550.8050还有谐振电容才敢不带线圈通电,,测试开关管有反应,,装好,就OK了。。。书了???

网友:
不好意思,,找到了

网友:
电子的东西越来越便宜,有时想想,花时间去钻研,有点不值得哦,虽然也成就感,我也自己看书修过一台,其实原理不难的。

网友:
唉,怎么早没看到

网友:
电磁炉维修

网友(2011-03-17):
楼主行哪,我看好你

网友(2011-06-14):
大家都准备去做修理工了.

网友:
楼歪歪,那位有微波炉的维修技术的书啊?发来学习一下,修自己的一台格兰仕的微波炉。坏了好久了。放在家里占地方。

网友(2011-12-01):
回复 网友I:

我家的也是这样子.也是不加热 .你换的那个部分的呀

网友:
呵呵,不错。小弟学了好多知识还没有练练手,现在要向你们学习,实践第一

网友:
大家都很会DIy哦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也修过,只是没修好

网友(2012-02-06):
这个有用。经常有可能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太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吱吱”声应该是电磁炉工作时候发出的。
建议楼主修的时候串联一个100W的白炽灯到主回路里面去,这样就能保护IGBT和保险了。

网友:
佛山人经过!学习学习!

网友(2012-07-16):
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啊,我修了家里的电磁炉,什么都换掉了结果点不亮了,现在已经扔哪里了。

网友:
25年前买过一个,现仍在服务中,输出是用三只SD820的三极管并联。电位器调温。

网友:
吱吱响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线包。

网友(2012-08-21):
楼主,把你干掉的IGBT拿出来SHOW一下

网友:
学以致用

网友:
有书的帖子,要MK一备用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美的,保险丝烧了,电容爆开了,IGBT管击穿了。。。

网友:
强人还是蛮多的嘛!

网友(2013-02-20):
我的电磁炉也坏了,拆开看电路发现跟楼主的板子也是大同小异。

网友:
我的电磁炉也爆了 测量是IGBT和整流桥坏了   换了IGBT和桥以为行了 插上电又爆了

网友:
电磁炉原理大致相同 细节不同 有原理 图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13-06-09):
办公室还扔着个美的的,看做工不错,抽空学学试试。

网友(2013-08-16):
这个相机可以丢了

网友:
我拆过一个电磁炉,里面电路板上的电路都烧坏了,好多二极管测量都烧了!

网友(2014-04-10):
修过两个了。第一个是电容容量变化导致IGBT损坏,第二个是IGBT击穿,整流桥殉挂。买两个IGBT和电容,更换后就好了。电磁炉那个控制电路已经30多年没有变过了。就是LM339四比较器那部分电路。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K:
我的电磁炉坏了半年了,就是不能检测到锅具,看了楼主的书后,检测了一下电路发现一个三极管S8050坏了,家 ...

好,,9013也可代8085

网友:
好,正好我的也坏了

网友:
  我买的尚朋堂电池炉已经用了7-8年了,中途出现过一次按键 失灵,我全部更换,清洗了一下PCM板上的油污,现在一直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