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一下如何用好FPGA

楼主(2010-02-01):
小弟新手,目前做硬件研发工作,工作中已经涉及FPGA一年有余,但是没有实际接触编程开发FPGA。
以后想从事FPGA的研发工作,毕竟FPGAS是万金油。可是由于没有实际的开发经验,也没有高人带领,所以学起来有点力不从心,没有一个确定的路线。
So,小弟想请教FPGA的开发人员,如何学好FPGA。请不要说:你丫找个板子练手。就算就开发板,一些基本的编程思路还是没有。写起程序来像没头苍蝇。

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数字电子技术,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我特别需要一个富有FPGA开发经验的前辈,教我一下,最好给我安排一个计划,如一年内的学习计划(下班时间)。一年后小弟如学有小成,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回复【楼主位】peter927

网友(2010-04-01):
同问啊,陆陆续续搞了好久,感觉刚刚入门。。。 。。。

网友:
呵呵,还是要做项目

搞个项目,把它给用上,尽管它不是必须。

网友:
有项目有动力,不要光抄书上的基本74代码,没有意义。用行为描述做,当然大了的项目部会全用行为描述,会和IP和结合使用。做时序电路,组合逻辑没有意义

网友:
难,这东东太深奥啦 我弄了一年多的CPLD 一个星期最少也3天玩VHDL,在公司做了几个简单的东西。还是入门级新手!!哈。
现在正迈向第二步,软件核。我看要全学会没有三 五 年不行的,数字电路,硬件知识,C语言, 硬件语言, 还要学好几个应用软件!!!
学会了软件核,还玩不玩DSP?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这东东太深奥啦 我弄了一年多的CPLD 一个星期最少也3天玩VHDL,在公司做了几个简单的东西。还是入门级新手!!哈。
现在正迈向第二步,软件核。我看要全学会没有三 五 年不行的,数字电路,硬件知识,C语言, 硬件语言, 还要学好几个应用软件!!!
学会了软件核,还玩不玩DSP?

我到现在也不会软核,用FPGA无非是并行操作代替命令串行执行,我现在的开发产品ARM+FPGA,ARM通过SPI把一串命令及参数法给FPGA,然后FPGA驱动DAC(4M时钟),控制外部调制器等,再用20MSPS来驱动DAC,把数据滤波处理,根据结果执行不同状态机,结果由FPGA放到SRAM中,最后(大约0.1--0.5秒)通知ARM完成工作,如果ARM要数据,就发命令,通过SPI,FPGA把数据从SRAM中取出传给ARM。懒得在FPGA中搞个软核(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软核能跑多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弄电机控制,进行中的项目是电机的运动控制,用了差不多半年,只能说能跑了,小成。我也是用ARM+CPLD做的,PC发送命令给ARM,ARM计算电机的运行参数(加减速,直线插补)发送给CPLD,CPLD进行编码器计数,产生控制脉冲。
试验阶段,反正买开发板,买元件不要我自己出钱,嘿。这次我还是把ARM加到了板上,玩不出来就把FPGA当CPLD用,一样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