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胜利VC9808+麻烦进来下

楼主(2010-02-01):
我那个会在十分钟后无论测不测量都会自动关机,记得以前听过改某个零件可以解决的,麻烦知道的人说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型号的,都是随手关,倒是没注意会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恩,我用的也是这个,是测不测量都自动关机,有时候确实不太方便。可以改?先记号一下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可以自动关机;不过好像16-7分钟

网友:
我的VC9807A+好像也有这个毛病呢!! 怎么回事!!!! 设计太烂了

网友(2010-03-24):
新款不是这样,只有老款这样

网友(2011-08-06):
改换钮附近的一个电容,那个电容的容量决定了关机时间的

网友(2011-10-12):
那样设计是为省电了。原来很早时有人给胜利的提过建意。就改成那样了。有好几款都是那样。经常频繁用表测量到没什么。间隔长点的就关机了。有时感觉是不爽。时长太短了。应该设计成1小时自动关机差不多。

网友:
众口难调,有人希望有自动关机,有人希望没有,有人要自动关机智能一点,客户是上帝,做出来,还是万用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