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电调 如何将PB1(OC1A)的PWM信号 加载到场效应管的驱动引脚上呀??

楼主(2010-02-01):
请问

我用Atmega8 做了一个电调

写程序遇到问题

不知道怎么把 PB1(OC1A) 输出的PWM信号 加载到PC0-PC5 的引脚上去驱动场效应管

我尝试 用 比较匹配中断 和 溢出中断 来屏蔽 PortC口的输出 但是 有中断延迟 波形跳动

应该怎么办啊??

谢谢了~~

网友:
也许可以看看ATMEL的应用笔记AVR444,或者是用几个电阻配合三个I/O脚来分配这个PWM输出。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上的大侠,我自己用FPGA做了一个电调,现在100%PWM驱动硬盘电机大概有10000转左右,但是将PWM变为30%就出现检测不到反电动势信号而出现无法正常运转的现象,不只是除了什么问题,还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使用硬件电路与门74hc08最好,但用于四轴上可能电调重了些。

网友:
电调拓扑 (原文件名:电调.JPG)

楼主(2010-03-05):
多谢楼上的指点
我也是想过用门电路

但是 我的ir2101 怎么老是出现下臂 驱动电压有问题
ir2101的电源是12v
下臂输出开始是12V的 后来慢慢就只有5v 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啊,下臂的驱动电压应该只和电源电压有关,再者最好看一下是否每一个下臂都是同样情况,是的话考虑电源问题,不是的话考虑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