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非门做的晶振振荡电路

楼主(2010-02-01):
换成32.768kHz的晶振,C1=C2=6pf , R1 = 220 , R2 = 1M
无论非门用hef4049,还是74hc04p,频率竟然去到30+M
即使是换上11.0592M的晶振和22pf的电容, 频率也是不对的
另外,如果用5ppm的晶振,这种方法能得到5ppm精度的频率吗?这种好像是使晶振工作在感性区域的,与fs有一定偏差,对吗?
帮帮忙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工作在倍频谐波上了吧?不是太明白,同问

网友:
软件模拟的?还是实际试验的?

网友:
说一个个人遇到过的情况,用的是4060,类似上面那样接,没有R1,C1,C2。用的是面包板。
因为用的是4060,所以振荡后频率经分频再输出为几KHZ的频率。

用32.768kHz的晶体,无论怎么调R,C参数,输出到达不到理论值,几十倍地偏大。
用32.768MHz的晶体,输出完全符合理论值,虽然已经超过了4060的最高工作频率30 MHz.

建议你选用高点频率的晶体,另外你用10MHZ的晶体,不分频,用的是什么设备来测量10MHZ?
如果用的是面包版,有没有考虑分布电容的问题。建议分频后再测量。

网友:
换成32.768kHz的晶振,C1=C2=100pf , R1 = 短接 , R2 = 取消

楼主:
【4楼】 footp
在万能版上焊
我用示波器来估算频率的

【5楼】 fsclub 绿林好汉
谢谢大胡子叔叔,我去试试

网友(2010-03-31):
工作电源要3.3V以上才行,最好用5V电源比较稳定,R1短接。

网友:
低频晶体和高频晶体的工作原理不同,这个非门振荡电路是用在高频晶体上的,所以说32.768是没法用的。
具体说32.768k是音叉振荡,高频晶体是靠晶体各向异性来振荡的

网友:
我这有个1M的晶体,可块头比32.768要大n多倍呢

网友:
高频晶体是靠晶体各向异性来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频晶体和高频晶体的工作原理不同,这个非门振荡电路是用在高频晶体上的,所以说32.768是没法用的。
具体说32.768k是音叉振荡,高频晶体是靠晶体各向异性来振荡的

不管是音叉振荡还是各向异向振荡,都是依靠压电效应,都需要正反馈激励。因此这种非门振荡电路是高频、低频晶体都可以用的,只是高频晶体、低频晶体的激励功率不一样,需要稍微改变一下元件参数。
这种振荡电路是典型的振荡电路,是很成熟的,我十五年前就做过多了。
32768Hz的晶体,一般需要将R1增大到100kohm以上,否则会过激励。另外,只有外接电容等于标称负载电容时振荡频率才会接近标称频率。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有没有低频和高频晶体都兼容的晶振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没有万能的电路。高频晶振还分基频晶体和泛音晶体,若是泛音晶体需要再加选频(谐振)电路使其振荡在需要的频率上,否则会在基频上振荡。
如果只是低频晶振与基频晶振共用的振荡电路则楼主的图就是

网友:
R1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低频晶体的振荡电路,R1确实太小,R2实际也可以用到22M,反相器最好用CD4000系列的
高于1MHz的振荡才需要用74HC系列

网友:
真正试验了下,使用74HC04,R1=1K,R2=10M,C=22P,输出是32.768K
当R2=1M时,输出将近200KHz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正试验了下,使用74HC04,R1=1K,R2=10M,C=22P,输出是32.768K
当R2=1M时,输出将近200KHz

将R1增大到100k以上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真正试验了下,使用74HC04,R1=1K,R2=10M,C=22P,输出是32.768K
当R2=1M时,输出将近200KHz
将R1增大到100k以上才好

R1=100K也试了,此时输出远小于32.768K,才换成1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真正试验了下,使用74HC04,R1=1K,R2=10M,C=22P,输出是32.768K
当R2=1M时,输出将近200KHz
将R1增大到100k以上才好
R1=100K也试了,此时输出远小于32.768K,才换成1K的

又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图有误。
正确的接法是:
R2直接跨接在反相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

网友(2010-05-31):
引用图片【楼主位】nhlijiaming

引用图片【楼主位】nhlijiaming

网友:
不要晶震也有输出

网友(2010-09-25):
我专门作了一下测试:

网友:
还没解决吗?哈哈,振荡频率主要是由R1,C1,C2决定的啊,晶振只是校正作用,你这三个元件的参数明显是偏小了.
R2没什么用,起到中间校正作用,也就是将非门调整到模拟工作区,值不要太小了就好,有时候取消掉也能起振.

网友:
楼主的图是没有错的,问题出在参数上,这样低的振荡频率,图中的R2明显的小了,R1其实可以直接短路掉,R2要在2M左右。不同反相器的频率特性是不同的,参数需要实验调整。

网友(2010-12-16):
问一下:串联电阻R1起什么作用?稳定吗?

网友:
我试过楼主的电路用4M的晶振,C1C2用33pf,R1短路,R2用3MΩ的,可以稳定起振。

但是换成2M的晶振,就不行了,起振困难,有时用手模一模晶振外壳才能振。后来把C1C2换成63Pf的以后,就正常了。

非门一开始用的是74HC04,在示波器上看,发现,在方波的高电平上有高频的寄生振荡,换成CD4069以后就好了,看来驱动频率比较低的晶振,最好不要用高速的非门,CD4000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14):
"串联电阻R1起什么作用?"

to prevent overdrive.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成32.768khz的晶振,c1=c2=6pf , r1 = 220 , r2 = 1m
无论非门用hef4049,还是74hc04p,频率竟然去到30+m
即使是换上11.0592m的晶振和22pf的电容, 频率也是不对的
另外,如果用5ppm的晶振,这种方法能得到5ppm精度的频率吗?这种好像是使晶振工作在感性区域的,与fs有一定偏差,对吗?
帮帮忙解决,先谢谢了!

引用图片

32768Hz晶振是音叉形的,用这个电路时,要把R1换成100K电阻才可振荡在基频。

网友(2011-07-27):
多谢楼上的指点。的确需要100k的R1,。我的100k的晶体振荡器,就是这样调好的。

网友:
报告一下我的试验结果:

CD4069
32.768KHZ
150pF C1,C2

1Mohm R2

测得结果为32.89khz 可能是我的万用表频率不准,稍有偏差
无R1,

后来我把晶振外壳接地,测发现不起振了,去掉正常,不明白为啥,呵,

网友(2011-12-13):
回复 楼主:

网友(2015-01-27):
mark.32,768K

网友:
这个问题刚好前几天遇到,换成cd40106就是32.768k了。

网友(2015-07-08):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经典帖,解决了很多电工的这个疑问,谢谢!

网友(2016-03-12):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啊?

网友(2021-06-08):
换成cd40106就可以了,脚对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