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PRO驱动竟然不能支持Windows 7

楼主(2010-02-02):
周立功的线上支持给了我EasyPRO L+编程器的驱动, 说能在Windows 7的电脑上用.
找到几台Windows 7的电脑安装, 全部都失败, 简直是忽悠人!

EasyPRO 800/L+ 在周立功的网站上仍在卖, 竟然不支持Windows 7实在太过份了!

他们回覆说其他客户也都在用,未反馈有什么问题。 如果还是装不上,请打技术支持电话:020-22644371。

网友:
我的是SmartPRO X5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easyPro软件还有个问题, 有时候窗口全屏,上面还露一大截

网友:
这有什么稀奇的。
miniPro在升级新版本后,原来的ICP(在电路编程)变成了OCP(不在板编程)。而且技术支持石沉大海。
原来用他们推介的LPC900,他们提供的ZLGISP程序,也基本上是个摆设。

楼主:
问题已给我解决了. 估计ZLG的USB driver installer实在太烂了.

1. INF档桉没有定义"SourceDisksFiles/SourceDisksNames", 因此Windows唯有假定所有须要的档桉都在驱动目录的root path (DriverStore).

自动默认 ZLGUSB.sys在 DriverStore 在以下位置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zlgusb.inf_x86_neutral_0d269258bd5a6c7f

2. 估计你们的installer没有将ZLGUSB.sys正确抄写到DriverStore的目录上, 所以找不到ZLGUSB.sys, 发生错误码"Error 2: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 最后导致安装失败.

Solution: 手工将ZLGUSB.sys 抄写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zlgusb.inf_x86_neutral_0d269258bd5a6c7f
问题立即解决.

ZLG工程师, 你们好好分析一下你们驱动安装log. 看来你们不太符合Windows的规范, 容易有隐患, 今次就是最佳例子.

QueueSingleCopy...
Inf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zlgusb.inf_x86_neutral_0d269258bd5a6c7f\zlgusb.inf'
Missing SourceDisksFiles/SourceDisksNames information from INF.
Source root path based on Main INF
SourceRootPath: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zlgusb.inf_x86_neutral_0d269258bd5a6c7f'
{FILE_QUEUE_COPY}
      CopyStyle      - 0x00000000
     {FILE_QUEUE_COPY}
          CopyStyle      - 0x00000000
          SourceRootPath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zlgusb.inf_x86_neutral_0d269258bd5a6c7f'
          SourceFilename - 'ZLGUSB.sys'
          TargetDirectory-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TargetFilename - 'ZLGUSB.sys'
     {FILE_QUEUE_COPY exit(0x00000000)}
{FILE_QUEUE_COPY exit(0x00000000)}

source media:
        SourcePath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zlgusb.inf_x86_neutral_0d269258bd5a6c7f]
        SourceFile   - [ZLGUSB.sys]
        Flags        - 0x00000000
{SPFQNOTIFY_NEEDMEDIA}
        {SPFILENOTIFY_NEEDMEDIA}
        {SPFILENOTIFY_NEEDMEDIA - exit(0x00000000)}
{SPFQNOTIFY_NEEDMEDIA - returned 0x00000000}
source media: SPFQOPERATION_ABORT.
Error 2: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