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简单实验

楼主(2010-02-02):
早几天网友让做个步进电机相关实验,正好也想了解一下步进电机,抽闲做了个简单例程,初学还请各位轻拍。

PS:之前所用单片机AT89S51烧坏,便改用了AT89S52。。。

软件:
a.        Keil uVision3.0;
b.        Easy 51Pro v2.0;
硬件:
a.        51最小系统板(带步进电机接口);
b.        1个四相六线步进电机;
(1)硬件电路原理:

单片机控制电路原理图

图为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实例最小设计,其中单片机采用AT89S52。实验所用步进电机6根引线排列次序为:白白棕蓝红黄

(2)测试成功的源代码:
/****************************************************
* 声明:        此制作为CIKY单片机学习过程,欢迎爱好者
*              一起学习和探讨,共同进步。
* Title: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简单例程
* Description: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半步方式工作.实验采
*              用实验板上已有步进电机接口,输出端口为
*              P2^3-P2^6,整体将步进电机半步时序右移
*                     一位。
* @author:     CIKY
* Date:        Feb. 02, 2009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MOTOR_H[8] = {0x20,0x30,0x10,0x18,0x08,0x48,0x40,0x60};
                                //步进电机半步时序

// 0000 1000  08
// 0001 1000  18
// 0001 0000  10
// 0011 0000  30
// 0010 0000  20
// 0110 0000  60
// 0100 0000  40
// 0100 1000  48

// 0010 0000  20
// 0011 0000  30
// 0001 0000  10
// 0001 1000  18
// 0000 1000  08
// 0100 1000  48
// 0100 0000  40
// 0110 0000  6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
                i=20;
                while(i--);
        }
}

///////////////////主程序入口//////////////////////
void main(void)
{
           uchar step = 0;

        P1=0xf0;

        while(1)
        {
                P1 = MOTOR_H[step];

                step ++;
                step %= 8;

                Delay(10);
        }
}

楼主:
今天又给实验做了正反转功能,实验效果: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简单实验效果

加了两个按键,控制正反转:

四相六线步进电机

实验实拍

电路原理图

/****************************************************

* 声明:        此制作为CIKY单片机学习过程,欢迎爱好者

*              一起学习和探讨,共同进步。

* Title: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 Description: 在原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简单例程中增加正

*              反转功能。

* @author:     CIKY

* Date:        Feb. 03, 2009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zKey=P2^0; //正转

sbit fKey=P2^1;  //反转

uchar MOTOR_H[8] = {0x20,0x30,0x10,0x18,0x08,0x48,0x40,0x60};

                                                       //半步工作方式时序数组

uchar step = 0;    //时序数组下标

// 0000 1000  08

// 0001 1000  18

// 0001 0000  10

// 0011 0000  30

// 0010 0000  20

// 0110 0000  60

// 0100 0000  40

// 0100 1000  48

// 0010 0000  20

// 0011 0000  30

// 0001 0000  10

// 0001 1000  18

// 0000 1000  08

// 0100 1000  48

// 0100 0000  40

// 0110 0000  6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

             i=20;

             while(i--);

      }

}

/////////////步进电机方向控制选择函数////////////////////

void fun_transferSelCtrl()

{

       if(zKey==0)//正转

             step++;

       if(fKey==0)//反转

            step--;

step % = 8;

P1 = MOTOR_H[step];

delay(5);

}

////////////////////////主程序入口/////////////////////////

void main(void)

{

     P1=0xf0;

      P2=0xff;

      step = 0;

      while(1)

      {

            fun_transferSelCtrl();

      }

}

网友:
沙发   不错啊  学习一下
这个电机多少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机多少钱啊

电机是CIKY朋友DIY雕刻机所剩,
CIKY就拿来实验...

刚在淘宝上查了一下,
这种电机二手的三十左右应该可以拿下...

网友:
这个程序步进电机停转后一段时间会发热吧?或者你用低压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低压驱动。。。

网友:
如果是低压驱动,不会是用电机上标的那个电压吧?如果这样电机的反应速度会很差的。

楼主:
电机上标的是6V,0.33A,
实验时电压用的是5V,ULN2003A驱动电机,
未发热现象,
电机运转也不错。。。

看完 Z1234无知者 的提示,
换ULN2803驱动电机,
电压12V,
测试时,
发现电机运转,ULN2803芯片严重发热,
电机停止运转,芯片温度马上下降。。。

换个功率小些的电机测试,
电机运转正常,
ULN2803芯片温度也正常了,

不过又出现 Z1234无知者 所提示问题,
“步进电机停转后一段时间会发热”现象。。。

PS:

CIKY初涉单片机,
对步进电机更是了解甚少,
感谢 Z1234无知者 的提示。。。

网友:
估计你的情况是电机空转测试,在实际使用中电机在带负载的情况下运动都是高电压驱动的,至于发热这就是为何大多数成品步进电机驱动都有半流功能的原因。你的做法其实在许多步进电机教材、资料上都是这样,但很少提及半流功能,这就是很多教程误导使用者的原因。

网友:
图没画全吧?
电源,地都没接?
EA脚也没接。。。。。。。。

楼主:
经过一夜奋战,现在片子能控制4路步进电机,带半流功能,实验效果: 单片机控制4路步进电机

自己设计的4路步进电机驱动板

实验实拍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Jmjmjm提醒,
想起最近实验各种怪现象,
大概与偶片子上EA口悬空有关。。。

网友:
楼主是不是那个 D什么II的女朋友啊,我在另一个网站上看到他说的他女友做的。。。

网友:
楼主问一下 步进电机主要用于什么 那个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问一下 步进电机主要用于什么 那个方面
williamrain有兴趣可看看:
         http://baike.baidu.com/view/528900.htm

楼主:
在键控4路步进电机实验的基础上,
设计了一个单字节多通道多步控制协议,
每条单字节命令可以控制4通道中任何一路的方向和步数,
51会返回电机的运行状态和命令执行结果。。。
还可以通过无线数传模块进行无线遥控操作。。。

上位机最新版 LP-COMM V2.20 串口调试软件,
以二进制模式测试控制协议。。。。
上位机调试:

实验视频:串口控制4路步进电机

网友:
谢谢! 好资料。

步进电机的驱动,放到雕刻机分论坛吧。

网友:
从楼主提供的资料中没看出半流控制?能说说你半流控制的原理吗?

网友:
uln2003 2803也就能让小步进空载运行吧,阿莫的雕刻机上用的步进电机肯定带不动呵

网友:
非常好的实验,适合初学51和步进电机的朋友,对我是很有帮助。

网友:
超赞,basic的好东西。

有个建议把单字节命令搞成双字节或四字节,同时控制四个电机,配合buf,这样就有运动曲线了。
本来想说单字节来控制四路,想想通讯量太大,一定是个迟缓的执行机构,就改良了。

如果配合自动识别G代码的上位机,这不也是个串口接口板儿了!!!!前途无量。

另外,视频干吗佩钢琴曲阿?掩盖了电机的叫声。

网友:
不错的,可惜用达林顿电流太小,建议直接达林顿扩用IGBT,IGBT电压也可以吃的大,出来的电流自然不在话下,当然mosfet是更好的

选择。

楼主:
在牛年最后一天完成进一步改进....

上位机调试截图:

实验视频:单片机控制多路步进电机实验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验用的电机较小,
电机运转时声音较小,几近听不到...

网友:
上位机软件是自己写的?不错啊!2803电流小不是问题,可以考虑并联啊!毕竟便宜啊

网友:
uchar MOTOR_H[8] = {0x20,0x30,0x10,0x18,0x08,0x48,0x40,0x60};
请问这数组是怎样得到的?

网友:
我买的一个开发板送了一个步进电机有五条线,请问这些线分别是什么作用的,
颜色顺序是:橙色,黄色,红色,蓝色,粉红色。

楼主(2010-03-08):
回复 网友F:

uchar MOTOR_H[8] = {0x20,0x30,0x10,0x18,0x08,0x48,0x40,0x60};
请问这数组是怎样得到的?

我买的一个开发板送了一个步进电机有五条线,请问这些线分别是什么作用的,
颜色顺序是:橙色,黄色,红色,蓝色,粉红色。

uchar MOTOR_H[8] = {0x20,0x30,0x10,0x18,0x08,0x48,0x40,0x60};
为实验中所用6线步进电机半步时序。。。

相同型号,不同厂家生产的步进电机可能是不同的,
线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
能把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程序传上来吗?谢谢!

网友:
羡慕阿~~~自己能写 上位机软件 ~~~

网友(2010-04-07):
观摩观摩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把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程序传上来吗?谢谢!

对上位机软件~~有兴趣~~~

网友:
LZ是女的?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超赞,basic的好东西。
有个建议把单字节命令搞成双字节或四字节,同时控制四个电机,配合buf,这样就有运动曲线了。
本来想说单字节来控制四路,想想通讯量太大,一定是个迟缓的执行机构,就改良了。
如果配合自动识别g代码的上位机,这不也是个串口接口板儿了!!!!前途无量。
另外,视频干吗佩钢琴曲阿?掩盖了电机的叫声。

网友:
现在专用的电机驱动器很多,细分数也大。
自己做,细分是不是很麻烦?
没细分,噪声大。

网友(2010-05-11):
能用2路脉冲比如相位相差90°的A 、B脉冲 通过单片机实现它的正反转吗?

网友(2010-07-13):
回复 楼主:
LZ我有些疑问的地方:

下面是你的电机控制时序,但你的图中显示是P10-P13来控制电机的,为什么时序中涉及了P14-P17.
根据时序猜测应该是用P13-P16来控制电机的。

uchar MOTOR_H[8] = {0x20,0x30,0x10,0x18,0x08,0x48,0x40,0x60};
//步进电机半步时序

// 0000 1000  08
// 0001 1000  18
// 0001 0000  10
// 0011 0000  30
// 0010 0000  20
// 0110 0000  60
// 0100 0000  40
// 0100 1000  48

// 0010 0000  20
// 0011 0000  30
// 0001 0000  10
// 0001 1000  18
// 0000 1000  08
// 0100 1000  48
// 0100 0000  40
// 0110 0000  60

网友(2010-08-22):
好资料,适合学习,记号了!

网友(2010-11-20):
楼主只是晒了一下自己的技术,没有提供实际的制作资料,公布的都是些加了BUG的代码。

网友(2011-04-01):
mark,备用,现在正在捣鼓小车

网友(2011-05-08):
你用低压驱动?

网友:
2803和2003是达林顿管,驱动电流也就里0。5A,因此功率不大,最好使用MOSFET驱动,IGBT不太熟悉,可能会贵些。

网友:
楼主步进电机搞了不少呀,我也收集了有二三十个,小的有直径1公分左右的,大的有8公分左右。

网友(2011-08-07):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A8435

网友:
学好基础,顶了

网友(2011-11-30):
mark。另一种方法控制步进电机。不错不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犀利啊。

网友:
一直想驱动步进, 以前做过实验, 用ULN2003驱动 42步进, 发热厉害.
大步进, 还是需要至少2A的驱动片, 比如 3977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也想知道写软件的问题。

网友:
很详细,认真学习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步进,mark

网友(2012-01-02):
请问LZ  我也向写一个上位机的控制   但是发现点机运行时总是  一顿一顿的 不是很流畅  时怎么回事

网友(2012-02-15):
mark 谢谢 明天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2012-12-02):
上位机真不错

网友:
能提供程序那就更好

网友(2014-05-29):
挺好,有时间研究一下加减速。

网友:
楼主是个仔细人,是我的榜样!

网友:
标记,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程序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