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02-02):
请教:为什么在定义全局时钟后  想要拿示波器观察时钟的频率却观察不了
  在示波器的显示屏上只出现了高电平 却没有时钟的脉冲周期信号

网友:
确定时钟源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确定时钟源工作   我编了一个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为什么找不到全局时钟呢  怎样才能找到
library ieee;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test is
port(clk:in std_logic;
     a:in std_logic;
     b:in std_logic;
     c:out std_logic;
     d:out std_logic);

end test;
architecture rtl of test is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a=b then
          c<='1';
          else d<='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网友:
你用的时钟源是有源晶振吗?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时钟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啊!!我们已经拿示波器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