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板,选lm3s6918,请教下

楼主(2010-02-02):
看贴也看了几天了,选它原因,板子能做的比较小。需要简单的tcp功能
目前几个问题: 看样子只能4层板了,要不全是线。
               原理图从论坛里看了几个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
               价格/供货,目前申请的样片。
               关键问题,增加一个简单的tcp数据转发功能后,还能有多少cpu余量给其他应用。
               因为应用需求大数据量吞吐(<1Mbps),一直用的430,高速应用不太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贴也看了几天了,选它原因,板子能做的比较小。需要简单的tcp功能
目前几个问题: 看样子只能4层板了,要不全是线。
               原理图从论坛里看了几个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
               价格/供货,目前申请的样片。
               关键问题,增加一个简单的tcp数据转发功能后,还能有多少cpu余量给其他应用。
               因为应用需求大数据量吞吐(<1Mbps),一直用的430,高速应用不太合适。

你如果做得好,使用DMA来完成大部分数据转发的功能,CPU应该剩很多。如果你选择使用RT-Thread,我们这边也能够提供相应工具进行系统内部行为分析,找出哪个地方耗时多,然后着重进行优化。

LM3S6918,RT-Thread的TCP发送的吞吐量是2.2MB/s,即17.6Mbps

楼主:
谢谢指教

lm3s好像只有9xxx才有dma.只能从程序下手了

网友(2010-12-01):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贴也看了几天了,选它原因,板子能做的比较小。需要简单的tcp功能
目前几个问题: 看样子只能4层板了,要不全是线。
               原理图从论坛里看了几个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
               价格/供货,目前申请的样片。
               关键问题,增加一个简单的tcp数据转发功能后,还能有多少cpu余量给其他应用。
               因为应用需求大数据量吞吐(<1mbps),一直用的430,高速应用不太合适。

你如果做得好,使用dma来完成大部分数据转发的功能,cpu应该剩很多。如果你选......

LM3S6918好不好采购?

楼主:
当时用的样片。还没有买过。

网友:
可以使用lm3s6911,这个用的人更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使用lm3s6911,这个用的人更多些。

这个不带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