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傻孩子子帮忙~~

楼主(2010-02-02):
这个帖子,我昨天发在AVR版,一天了只有人看,没有人回答,发邮件到avr.cn@atmel.com,一直提示发送失败,所以最后的希望就在傻孩子这里了,要是到这里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只能放弃了~
以前一直用mega16,所以串口没有任何问题。最近换成用168了,出了点状况,具体情况如下:
168的串口0,可以用查询的方式,但是不能用中断的方式。刚开始我以为是中断向量的宏定义错了(其实不是),找了好久才发现问题。是UCSR0B这个寄存器里的RXCIE0这一位的问题。如果我只UCSR0B=(1<<RXEN0)|(1<<TXEN0)这样配置(查询),串口可以正常的发送和接受,但是如果我UCSR0B=(1<<RXEN0)|(1<<TXEN0)|(1<<RXCIE0)这样配置的话(允许接收中断),串口就不能接收,但是还可以发送的。
这也就是说,一旦串口接收完成中断使能,那么串口反倒不能接收了,搞了二天,数据手册都看翻了,搜遍了网络,也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人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谢谢。附上我的测试程序:
//查询方式
void put_char(unsigned char c)
{
    loop_until_bit_is_set(UCSR0A,UDRE0);
    UDR0=c;
}

unsigned char get_char(void)
{
    loop_until_bit_is_set(UCSR0A,RXC0);
    return UDR0;
}

//中断方式
ISR(SIG_UART_RECV)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UDR0;
    _delay_ms(1);
    UDR0=temp;
}

ISR(SIG_UART_TRANS)
{
    ;
}

void main(void)
{
    //uart  初始化
    UCSR0B=(1<<RXEN0)|(1<<TXEN0)|(1<<RXCIE0)|(1<<TXCIE0);
    UBRR0H=0;
    UBRR0L=25; //baud=9600    UBRR=CK/(baud*16) -1
    sei();
    while(1)
    {
        put_char(get_char());
    }
}

网友:
我查阅了iom168.h,里面指向iomx8.h
我查阅到中断向量的定义为:
/* USART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RX_vect                        _VECTOR(18)
#define SIG_USART_RECV                        _VECTOR(18)

而不是你使用的
SIG_UART_RECV

楼主:
谢谢傻孩子的回复。
iom168.h里有这么一句:#include <avr/iomx8.h> 我一直把他当成iom8.h这个文件,而iom8.h中
/* USART,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RXC_vect                        _VECTOR(11)
#define SIG_UART_RECV                        _VECTOR(11)
中断向量是这么定义的,所以我一直都用这个宏定义。没想到每个头文件对于一个中断向量的定义还不一样,自己太理所当然了。
教训:头文件一定要仔细的看,不能凭自己想象;还有串口如果没有用到中断的方式,就不要配置串口中断使能位,否则查询的工作方式也不正常。
再次感谢~~

网友:
还有串口如果没有用到中断的方式,就不要配置串口中断使能位,否则查询的工作方式也不正常

——原因是GCC将这个错误的中断劫持了,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