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在RTU模式下的3.5个字符时间如何处理

楼主(2010-02-02):
如题

网友:
UTR模式还是RTU模式?这个3.5字符的时间是modbus数据帧之间的最小间隔,如果用ATMEL的ARM处理器的话,可以通过PDC timeout中断实现

楼主:
用MEGA32做多机通讯 RTU模式。那个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我一般是:每收到一个字节(中断接收)时,初始化一个定时器(3.5字节传输时间),最后一个字节接收后,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判断此帧传输结束。

网友B(2013-04-27):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每收到一个字节(中断接收)时,初始化一个定时器(3.5字节传输时间),最后一个字节接收后,定 ...

想问下前辈,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打开定时器,定时器设置1ms,这时进行计数,当计数值大于3.5个字符的时间时则认为一帧结束,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帧的数据,因为3.5个字符也是个大概值,说不定这时已经多传一个字节的数据,那在处理数据时是不是就会出错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串口接收中断里会把定时器的计数值置0,那这样岂不是没有计数的概念。每接收一次都置0了,怎么知道3.5个字符的时间到了啊。。这我也非常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前辈,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打开定时器,定时器设置1ms,这时进行计数,当计数值 ...

你说的状况是靠发送方保证的,发送方要保证帧内字符间距小于1.5个字符,帧间间距大于3.5个字符,所以你用3个字符做定时是可以的,一般裸奔的单片机能发出这样的信号,PC不定,据我看,如果直接发送能满足小于1.5字符的帧内间隔(实际是首尾相连的),但是我试过虚拟机,原生串口不保证这个间隔(有时间隔200us),即使你程序writefile一个缓冲区,用USB转的串口在虚拟机上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