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为何装不上?停止在configuring registry,下了几个版本都是这样,而且有些在以

楼主(2010-02-02):
RT

网友:
我的建议:新建一个超级用户(组成员:administrators)。然后使用这个新超级用户安装proteus,正常情况下应该完全能使用。测试可行后再把那个无法安装proteus的用户的“桌面”、“程序”这两个文件夹里的文件复制到新超级用户的相对应文件夹内(这样这个新超级用户就马上可以使用那个原用户已经安装的所有软件了),最后再把那个无法安装proteus的用户在其“属性”里选择“账户已停用”即可。

如此做法,既简单又省事,还不用反复安装各类软件、更不需重作系统,仅仅就是把原用户的“桌面”文件和“程序”文件复制到新建超级用户里相对应文件夹里即可,可谓“懒”到了极点。
我的问题最后就是用这种超懒的办法解决的(原先也是倒腾了好几个版本都没法使用),连注册表我都没翻腾。
当然了前提是你确定所要安装的proteus原先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原用户的“程序”文件夹所在位置: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注:就是那个无法安装proteus的用户)\「开始」菜单\程序

原用户的“桌面”文件夹所在位置: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注:就是那个无法安装proteus的用户)\桌面

(肉还是那块肉,虽然现在改成了五花肉,其实还是猪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建议:新建一个超级用户(组成员:administrators)。然后使用这个新超级用户安装proteus,正常情况下应该完全能使用。测试可行后再把那个无法安装proteus的用户的“桌面”、“程序”这两个文件夹里的文件复制到新超级用户的相对应文件夹内(这样这个新超级用户就马上可以使用那个原用户已经安装的所有软件了),最后再把那个无法安装proteus的用户在其“属性”里选择“账户已停用”即可。
如此做法,既简单又省事,还不用反复安装各类软件、更不需重作系统,仅仅就是把原用户的“桌面”文件和“程序”文件复制到新建超级用户里相对应文件夹里即可,可谓“懒”到了极点。
我的问题最后就是用这种超懒的办法解决的(原先也是倒腾了好几个版本都没法使用),连注册表我都没翻腾。
当然了前提是你确定所要安装的proteus原先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原用户的“程序”文件夹所在位置:C:\Documen......

主意不错,可是建了新用户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