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0-02-02):
看了某位大侠的电调原理图。有几个问题一直很迷惑。
1,自举升压看很多人都没有要。本人也感觉没有那个必要。
2.大家都用三极管或者IR2010,为什么不用ULN2003,体积也小很多。

以上疑问是再比较5V系统和3.3V系统后得出的。我准备全部用STM32  因为手上有些多余的IC,  对于MOS管不是懂很多

网友:
贴片三极管远小于2003哦!
用IR是有自举电压时的,一般是全N拓扑
用三极管是PN拓扑,而PN一般又难得配对!

网友:
而且也没有必要用到2003的那么大电流,三极管足矣!

楼主:
对于三极管主要是组合起来体积小了很多。焊接也容易多了。三个三极管加三个电阻,体积不小了。

IR内部集成了自举电压生产的??

全N拓扑也可以用三极管,不过这样控制逻辑改下就好了。

网友:
确实可以,但是需要电平转换,我做的6N mos ,每相都用了3个三极管,麻烦!!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我也看过,自举升压是为了在电感产生反向电压的时候,仍然保证Vgs的压差,使MOS管的导通电阻变得足够小,增加可靠性,并且在正向通电也可以保证最小的导通电阻,使驱动电流增大。当然不加也可以,导通电阻变大后靠MOS管的内部的续流二极管释放反向电流,正向时驱动电流稍微变小点。

原作者将过流检测送如MCU的内部AD采样,判断是否过流。当发生堵转或超大过载时,而MCU因为某种情况不响应(非隔离系统很有可能死机,虽然有看门狗,但在看门狗复位前的时间内仍然可能烧掉MOS管),不能对过流情况进行及时处理,那么MOS管很可能被烧掉。

我想如果能够加一个硬件电路在过流时强制性关掉下臂的MOS管,打开上臂的MOS管释放反向电流会更好。

网友(2010-03-05):
标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