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遥控模块的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2010-02-02):
在淘宝上买了几个315的通信模块,用声表面滤波器稳频,用PT2262稳频, RX3310超外差接受 PT2272解码,号称有1KM结果我在室内应用的时候,根本不能到1KM只有几十米.隔了几个房子就没有信号了,请问该模块的发射功率大概多大?怎么有效提高发射距离?
接受模块
发送模块

网友:
一般标称的都是理论上的可视直线距离,实际距离打折吧,大点也无妨。
室内使用就更难说了,主要是衰减和多径等造成大幅度缩短通讯距离

网友:
RX3310有中文资料,-104DB,接收做到这样是很好的了,要想远得加大发射功率,另接收和发射的天线很重要.你没说发射IC的型号,不知道发射功率.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发射的得看电压是多高,一般在0.27MW,-5DB,我做的最多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