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省电器的原理???到底是省电还是偷电??? 传说月省月省20-50%

楼主(2010-02-02):
特别提示:

从自卖这个省电宝起,很多客人总是带一点怀疑来问:真的能省吗?店主很明确地回答您:确实是可以省的!

很多买家买回去后插在电源上,马上去看电表,发觉电表与正常无异,马上联系我们,觉得这个商品没有用

他们会认为一插上电表就应反转起来!店主很清楚地回答您:此产品是节电器,不是反转器!反转的是触法的喔.

如果您要买那种能让电表反转的那还是先不要拍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品哦!

我们这一款省电宝是经过许多客人用过后,实践证明确确实实是可以省电的,做了多年的节电器卖家,如果是没有用的商品我早就下架不卖了!如果您有任何怀疑,店主可以给予您60天无条件退换货试用期,无效果绝对退款!绝不说一个不字,请您谨慎考虑好(我们是用了好用才卖的,我们也不想惹麻烦哦),才决定下您神圣的一拍哦!谢谢很多用得好再来买的亲亲一直的支持!

详细的有兴趣的可以看,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cf839af09e43f2ced5d3fe5e06fc073c&ali_refid=a3_419252_1006:1102256923:6::848a902a3ec17c1c25349cc201096e77&ali_trackid=1_848a902a3ec17c1c25349cc201096e77
我不是打广告的………………

宝贝详情

本店铺已加入消费者保障服务计划 买得放心用得称心

空调猛开,电表猛转,电费猛升,咋办?

何不快来试试即插即用(直接插在室内的插座上)式小超人家用节电器呢?实体店价120,现优惠价仅售75! 月省电达20-50%(专业工具可以测试到)!最大的优点是室内即插即用,对电器电路无任何影响,无论男女老少均可操作

好消息:备受买家热捧的省钱王节电器,现升级为第4代啦,换了新包装,质量更结实啦!效果更稳定!

(节电器底部:中国保险公司PICC质量承保标识)

特别提示:

从自卖这个省电宝起,很多客人总是带一点怀疑来问:真的能省吗?店主很明确地回答您:确实是可以省的!

很多买家买回去后插在电源上,马上去看电表,发觉电表与正常无异,马上联系我们,觉得这个商品没有用

他们会认为一插上电表就应反转起来!店主很清楚地回答您:此产品是节电器,不是反转器!反转的是触法的喔.

如果您要买那种能让电表反转的那还是先不要拍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品哦!

我们这一款省电宝是经过许多客人用过后,实践证明确确实实是可以省电的,做了多年的节电器卖家,如果是没有用的商品我早就下架不卖了!如果您有任何怀疑,店主可以给予您60天无条件退换货试用期,无效果绝对退款!绝不说一个不字,请您谨慎考虑好(我们是用了好用才卖的,我们也不想惹麻烦哦),才决定下您神圣的一拍哦!谢谢很多用得好再来买的亲亲一直的支持!

近期成交记录:

客户使用后的节电实效的聊天实录:

忠实客户(回头客)

客户好评:

适用范围:家用单相、双相和三相机械表,电子表,数字表、IC卡表、液晶表等目前家庭普遍使用的表均可使用.

说说这款省电宝。家家户户都想要。现代家庭家电多。冰箱空调电磁炉,热水器电视电脑。
生怕少了哪一样。少哪样就到商场抱。电费涨价年年高。每月用电真不少。迟交电费一个
月。电力局先斩后奏。不交电费不通电。哪怕一毛都不能少。你说我不用电来用蜡烛。上网
没电你气鼓鼓。新生活哪能复古。电费多了不在乎。省电宝好处数一数
科技产品人人夸。只要往插座一插。月省数十元你乐哈哈。省电就是在省钱。经过质检局检
验。正常省电非偷电。放心使用不侵权。效果保证请放心。无效包换讲诚信。
新一代家庭型"升级版"大功率节电器

涨!涨!!涨!!!  物价一直猛涨,薪水却一分不涨! 老百姓的荷包严重缩水. 如何才能把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降下来??不外乎两条路: 一是开源,二是节流. 快来用用我们的节电器吧,把你的电费节约20-50%, 省钱就是赚钱喔........
空调猛开,电表猛转,电费猛升,咋办? 何不试试第四代8000w电表节电器呢!很多人已经买得开心地偷笑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到淘宝看我用过的客户评价就知道效果了).在使用该产品8-10天后,电表节电20-50%! (线路短,电器少的见效期更短!用专业测量工具当时测当时可看到省电效果

对于节电效果,我们还是用专业工具来测量下,让数字来说话吧.

上图是节电器没有插上前的电流读数

下面我们看看插上节电器以后的电流读数: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按工厂所附的测试说明做测试(以工厂给经销商的测试包为例,其实普通用户可以到电子市场买几块钱的钳形表或是万用表照样可以测的):

此产品已从原第3代升级为第4代了!质量效果更稳定,寿命更长!价钱不变!!

产品描述:

电表节电器家庭装--已由原4000W升级为8000W,比4000W寿命更长(正常使用8年左右),效果更好!

产品常问问题:

我司在推出此产品以来,受到了广大顾客的好评,但也有少数用户在使用过程出现了种种问题,为使大家更明白产品性能,特将大家碰到的问题一一解答如下:
1.产品如何使用?怎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答:插在墙上的插座,不要插移动式的插座,那样只对局部电器有效!

2. 节电效果如何?

答: 效果不错的(月省20-50%),很多客人是先试买一两个,用了好回头买好几个的(请见以往销售记录),尤其是夏天这段时间.实体店批发每天都至少200多个,快卖断货啦.

3. 问:我家用的是江苏林洋的液晶电表,可以用吗?

答:可以的.此产品跟电表关系不大,只要有电流通过就通起到节电作用的,能节电20-50%.本产品最大的优点是室内即插即用,不用动电表,.在使用该产品8-10天后,可节电20-50%(线路短,电器少的见效期更短!)

4.问:我有试验过,产品买回刚一插上去,电表转速好象没变,反而好像有变快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原理是什么?

答:众所周知,供电单位为了让电流输到更远的地方,往往采用高电压大电流的输送方法,但在运输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电能损耗.这部分损耗归根到底是由用户买单了.

此产品的原理是:通过稳压,平衡电流,去掉电路中的电流损耗,并且将电流损耗在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逆向电流通过火线回流再利用,逆电流通过电表时促使电表转速变慢,达到节电效果.

线路越长,电器越多,所产生的回流电时间要相对较长一些(打个比方:电表后回路100米跟电表后回路10000米见效期当然不一样),也就是说,见效期要视电路长短和电器的多少而定, 这对其它型号的电表要有一个作用期才会有明显效果,一般要8-10天左右,你再去数电表度数,一对比便知.用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刚一插上去,它不会很快变慢,相反,有的还会转得较快,其实这都是它在起作用慢慢产生逆电流的结果.只要8-10天左右,就可以数得到电表节电20-50%.(回路长的半个月,一个月的情况也有).也有的朋友心急,想立即知道是否省电,我建议您用万表表或是钳形表照我上面的图示做测试,当场测当场可见效果的.

5.我想知道他是否在工作呢?

若您想要知道他是否工作可以按我们的说明里的图示方法测试!

用钳形表或是万用表能测到电流变化的就是正常.这是最准.放心,所有的产品都是测试好再发的.您可以放心使用

6. 问:我可以随时取掉拿到其它插座上用吗?

答: 可以的.建议插上后最好不要再经常取下,以发挥产品最佳功效!使用时请最好插到离电表最近的主线插头上,这样效果较好.

7.问:此产品对电表电器有电影响吗?我家里用的可都是高档电器.不能因小失大哟?

答:1.我们的产品对电器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它不仅能节电,还有避雷,整流,滤波之功效!(请见最下面的说明书).它能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

2.对电表电器当然不会有损伤的.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产品早就没市场了

8. 问:我家用(工业用)要超过8000W,可以用吗?用了会有危险吗?

答: 不建议超负荷用.若超负荷,用是可以用,但仪器很容易发热,这样会缩短其使用寿命. 我们建议:

a.可试着关掉部分电器以免超负荷

b.再买几只插在同一插座上,使两只(或两只以上的)产品在电路中形成串联

9.我看到有些人的产品跟您的一样,但卖得价钱要稍微少一些,您的能少一点吗?

答:此款节能产品,我们刚推出来,为推广市场,价钱已压得很低了,现利润不到25%,已是很低的了.之前刚出来没做推广促销时,最高是有卖过120的!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是很合理的.家家都用得起.

至于说有人卖得更低,我们不会跟风降价,打价格战,因为我们的是正宗厂家出售的,我们最了解我们的产品流程和品质:

a.外壳部分,我们用的是高质量的工程塑料,而其它仿造的厂家,用的却是价钱低好几倍的PP料,当然价钱可以便宜给你

b.内芯部分:我们用的是双向式可充放电电容+铜芯,而一般仿造厂家,用的是单向式电容。

c.更重要的是,其它仿的卖家虽然价低,但您要求他是否能测节电比给您看,他不敢测给您看的,因为其节电效果很低或几乎无效.

d.别人那种仿的低价产品,若您要,我可以找来以更低的价给您(别人给您60,50,我可以给您更低),但没效可别怪我们喔

10.产品好是好,是不是我多用几个效果更好呢?

答: 只要你家里的在用的电器功率不超过产品的功率8000w,用一个就够了,多用浪费钱,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就像汽车油箱装10升油跟100升油,它的最大速度不会因油的增加而增加是一个道理.

11.这个产品是不错,可最多能节20-50%,我要能省100%或更高的,有吗?

答:不可能有100%的节电器的,只有偷电器才可以达到100%的效果!

12.产品的寿命及服务

答:本产品正常使用寿命为8年左右.一年保修.

13.此产品有点像电容,到底是不是呢?

答:产品像电容,里面确实是有电容的.可以很肯定地说,全中国做节电器的,产品里面大多都会有电容的.因为电容的作用是起到平衡电流,稳压,减少线损的作用.但不能一口咬定它就是电容,因为它里面还有其它电子原件可以产生回流的.

网友:
估计是 降低有功功率。。增加无功功率

是一种破坏电网的东西

要是每户人家都有这个。。整个国家的电网都废了

网友:
就是一个电容,我拆过不少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 降低有功功率。。增加无功功率

是一种破坏电网的东西

要是每户人家都有这个。。整个国家的电网都废了

有功可以往无功上转 ?

网友:
增加这个东西后

负载显容性

造成 电流相位超前电压相位

降低了电路的功率因数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如果你家的不用电时,它就是一个损耗。
俺用仪器测试过。

网友:
太假了吧,就是一个电容而已,干吗说得这么神?
将电源里的杂波过滤掉,没听说就能省电的。电容本身也会有电流消耗,装后肯定是费电才对呀!!!

网友:
我们坛里有兄弟做电表的出来说了。
1、这东西最好的节电情况是给公家节电,不能给自己节电。容性和感性负载不同的情况下会更多地浪费电。
2、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不能一概而论,纯电阻(电炉,空调电热丝根本不可能有丝毫节电)。
3、这东西其实就是一电容,卖家是不懂的都是复制粘贴的。
4、别贪小便宜,中国什么样的大忽悠都是有的,就是因为贪小便宜的人多。
5、就算电表设计原理是计算总功率而不是有效功率,那玩意也节约不了20%-50%的电。
6、增加10%的能量利用率的都可以使你成为世界首富,如果有20-50%,会有很多人冒着绞刑的危险去做的。

切忌,别贪便宜,特别是在中国,奸商多得傻子都有些不够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假了吧,就是一个电容而已,干吗说得这么神?
将电源里的杂波过滤掉,没听说就能省电的。电容本身也会有电流消耗,装后肯定是费电才对呀!!!

不是滤波,是移相

网友:
特意花了时间去网上搜索了下,感觉以下说的有道理,大家看看:

肯定是假的拉!!

第一,这东西,说白了,就一电容器,但为什么演示时候却有那么大改变,这里边很多时候都有些秘密..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

功率因数问题,对于电力公司给接的用户电表,几乎所有都是有功功率电表,即只计算有功部分,真正损耗掉的电能才被计算,而无功部分不计算

但无功功率也是一种损耗,通常出现在变压器,电动机等部件上,在工业中,电力公司是要收取无功功率的费用的,所以在工业中,很多企业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损耗都使用大量的无功补偿电路,而这个东西就是电容器.

在电学里,负载一般呈现阻性,感性与容性,而容性和感性负载换句话说是一个可逆的东西,他们的比例一致时会使电路尽可能的呈现阻性特征,当一边过大时,会由于超前或滞后的原因导致功率因数下降.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电容器,演示时候他们使用可以计算无功的电度表,在负载中,连接一个会大量损耗无功功率的电器(可以隐蔽安装),然后再接个损耗有功为主的东西(比如灯泡),然后接上他那东西,自然就慢了

但你家,你家的电表不计算无功电能,即便无功功率损耗再多,电表也不会多走,虽然我们提倡使用高效率的电器,但事实上损耗不损耗,你的电表不会多走,电费也不会改变.

所以

本设备,可以说是没用,一点意义都没有,接上去也看不到什么效果

不过有的时候,很老的那些电表,可能各种设计上的原因,有少量无功电能被非刻意的计算进去(电表设计是不想计算,但由于设计缺陷而导致他计算了),这个时候就会有少量效果.

至于说现在新的电子式电表,,采样电路什么的那么先进了,,,基本上也不存在这些误差了,

总之,你也看到,他们卖的人只能说,不是所有用户都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即预示着并没有多少人用了有效果,相反还可能多费电

我相信卖的人也不敢说,如果你买回去接上没有明显效果,他给你退货,因为他根本就保证不了,他做不到,那东西没那么神奇

就换句话说,现在电子式电表,即便有人打算用零线接地的方法使用,电表读的数字一样是正确的,但你使用上却不方便还有危险,所以....现在看来,,,想这些没有什么必要,几乎是白想,没什么用,还是希望电费低点更好.

网友:
这个就别相信了。不说什么真假了,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了。呵呵。
以前我们的电表大部分是机械表,而我们家里电器总的来说是呈现感性的,所以功率因数会小于1的,机械表里面有调节机构,是按照不超差的方式来调整,正好让表能够检测出线路中的有功功率。可能我们家中的功率因数在0.8左右吧。这时候你如果接个大电容进去还真的有效果。因为改变了功率因数了。但也没有这么夸张了。但是如果你家里的电器本身功率就非常小,另外如果你本身的功率因数就比较大,那么你接这么个玩意上去不但不会省电还会多耗电!机械表有个潜动电流。平时你不用电器的时候,一般表不会动。但如果这里面的电流过大就有可能带动电表运转了,呵呵。当然这个并不说每个表都可能带着在空载的时候跑。
    另外还有,现在机械表已经越来越少了,电子表里面已经用了专用芯片,而这个专用芯片就实现了四象限的乘法,也就是说直接就测量了有功功率。此时这玩意不会有什么效果,反而会稍微增加一点功耗,其实也就是线损了。
    别相信这些玩意了。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呵呵。不过不一定能够办到。申请一个大的机械表,哈哈。按照潜动要求,大表的防潜动功率比较大。这样用个小灯泡就不会有数字了。

网友:
看起来像个炸_弹

网友:
8 楼   我也是做电表的

第一条你严重误导

我在1楼,4楼已经说了

这个东西是给自己"省电"的

============================

由于家庭电表比较简单。。只计量有功电度

这个东西降低了有功电度。。增加了无功电度。。

所以电表的计费就少了

但是输入给整个电网的无功功率就增加了

给电网造成了损失

----------------------------------------------

但是现在小区或者写字楼,工厂里的  智能电表都有4象限计费功能。。

所以对于现在的只能电表来说没有效果

还有 国家电网规定。任何单位个人的 功率因数不得少于90%

不然要罚钱

一个小区里的用户如果都有这个。。 那么这个小区的功率因数就非常低

嘿嘿。。到时候罚钱就罚死你

网友:
拿个电容在大街忽悠人的玩意早十几年前就有了!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560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024.htm
看看百度百科上的资料:
一般家电都是感性的,接上这个省电器应该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节省电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降低有功功率。。增加无功功率,而用电器的实际消耗功率不变?
要是你有这个本事的话,估计永动机也指日可待了

楼主:
哈哈,看来分成了几派了

一派觉得可以提升功率因素

一派觉得会降低功率因素

很多年前的小时候,家乡赶集的时候,就有人炫耀这个东西了,难道出了版本V2.0了?

网友:
一句话,这个东西是骗钱的,对于个人用户起不到节省电费的效果
你看看商家怎么说的?短期看不出什么效果,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这东西没效怎么办?退货?不可能,因为你的钱早就打过去了

网友:
忽悠成份很大!!!

网友:
节能是不可能的。
1 家用电器,功率因数是不定的。如果功率因数原来是1,加了这个东西反而会降低功率因数。
2 冰箱 空调 类的 低轴功率因数的,一般厂家都 加了 电容,功率因数已经调好,不用再调了。
3 即使 功率因数低,因为 作的主要是无用功 所以电表也不计度的。

为什么看他们 实物演示,加了电容后 电表明显 变慢了呢?
这是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做了手脚:方法有2
1 用一个8W的小荧光灯,串联配上 两只40W日光灯的 电感式 镇流器,电线用 最细的那种,这样电路中有功很小,无功很在,无功在线路上 压降很多,转化成的有功就多,然后 一接上 电容 (就是他们说的节电器),电表就慢下来了。
2 表的接线方法,表面上看是正常的,但是他们用的是双芯线,(或屏蔽线)在表计的 电压 取样线圈上,接电源端的,是双芯线的一根,到另一端,就用双芯线的另一根线,这样加到电压线圈上的 电 是通过 电容  加上来的(双芯线的线间电容)。。。。。。

网友:
又见人玩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的游戏。
人家店主也说得对,确实能省电,而且最好且必须靠近电表安装。
如果你家里弄几十千瓦的电动机的话!
通常的家电和荧光灯所标注的功率因数在0.85-0.95间吧,(看来确实仍有无功补偿的空间)。
结合中国的习俗,家电的实际功率因数估计不会大于0.85-0.95(大了的话要增加成本!)。
如此算来,加上他的(超级节电电容)用电流表测得话电流小20-30% 也不足为怪!

网友:
【20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3 即使 功率因数低,因为 作的主要是无用功 所以电表也不计度的。
//////////////////////////
//功率因数低,线路电流就大,线路损耗就大,线路的损耗可是有功功率,电表是不会放过的!

//加入电容后,功率因数加大,(当然不能大于1),线路损耗小,电表自然跑慢了。但是慢的很少。

网友:
有一种功率因数调整芯片,叫做L6561,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上用的,功率只有90W,不可能做到几千瓦
几千几万瓦的功率因数调整设备,只有电力公司能装备得起。

网友:
给电机啥的加个电容,给开关电源啥的加个电感还能增加多少成本,好像低成本的开关电源都加一个巨大的铁芯电感,好一点的才用主动 PFC,这也太抠了吧。不过刚才留意了下日光灯的飞利浦镇流器,功率因数确实是 0.95,比电脑的开关电源的 0.99 还是有差。

网友:
22楼,反驳我,其实是不懂我的话。我话中不是有个“作的主要是无用功”,这个“主要”就表示另有极少部分 是有功损耗。因为线路电阻一般都是极低,有可能低至零点几欧,所以此节省的有功乎略不计。何况盲目的加电容,很难保证功率因数正好加到1 上,不是超前就是滞后,反而会费电的。

最重要的一条:
如果一个小区所有人都安上它
1 线路的电容太大。比如说有100户,每户10微法就是1000微法,合闸通电的 一瞬间,冲击电流太大。
2 对现有的载波抄表来说是 毁灭性的。因为电容能衰减信号。

网友:
21 楼“荧光灯所标注的功率因数在0.85-0.95间吧”

我要给你纠正一下,荧光灯的功率因数低,是不可以用电容来补偿的。

网友:
楼上问下,现在的日光灯,因为采用电子镇流器的缘故是否更接近于容性负载?

网友:
加电容,提高了功率因素,降低了效率(比较小),电费不少,反而稍微增加一点。
高功率因数的电源,在国外比较流行,绿色电源,但高功率因素不会给用户省点(不知道国外电表是收有功功率,还是总功率的),只是给电网公司减小负荷。
如果你的功率因数是0.5,你用100w,电网要给你准备200w,电发出来没用掉,浪费了。
所以国家才强制规定工业用电的功率因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我一直记得是给公家节电的……

你看看我 楼上也是这么说的,我看到的资料都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的说法有误,可以给点资料么?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我知道加拿大的家庭电表是算总功率的

网友:
现在家里农村的电表都是4相限的电子表,接再多的这种东西都是白搭,可以将无功功率都计到里面去,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
当负载是电阻性时,有功功率最高,我们平常用的电器大部分都不是纯阻性的,偏向电感特性,并联电容后可以向电阻性靠拢,提高了有空功率。供电局一般都规定在变压器端并上一个电容来提高有功功率的。

网友:
嘿嘿

家电的功率因数都是 单个家电出厂时 就已经调整好的

不需要外加电容器

加上这个东西  电网会显容性  只会降低功率因数

现在很多35KV  功率因数补偿柜 都已经把电容取消。。加装 电抗

现在整个电网 呈容性 的比较多

这个是由于现在一般都是电缆供电   电缆和大地之间 呈容性

网友:
【26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荧光灯的功率因数低,是不可以用电容来补偿的。

///////////////////////////
请问下:荧光灯的功率因数低的原因是什么?
功率因数低,难道是说荧光灯(当然我指的的是现在普遍使用的电子镇流的)是容性负载?

网友:
功率因数的补偿都是在配电房完成的。

监测线路除了电路表之外,还有有功功率因数表、无功功率因数表。

只要线路中的功率因数偏低,配电房自然会把补偿电容并网进行改善。

如果每家每户都自行安装电容,那会造成整个电网的容性超过感性,后果会很严重。这样发电机会提高转速来维持功率,但这样使得电网频率升高,在变电设施上的损耗也就变大……整个恶性循环的后果……

网友:
【34楼】 yunlong 飞翔
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上来。我水平有限。

你应把节能灯电路看作 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 不是用 并联电容 的方法就可以 补偿的。非正弦波。

网友:
要弄就弄个10kW的主动PFC电路上去

网友(2010-12-05):
都是专家

网友:
学习了,我们做过实验,在用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上并联大小不同的电容以修改功率因数。

网友:
多少年了,这种骗人的东西愈演愈烈。中国工商管理人员失职啊!

网友:
这玩意应该不是加个电容那么简单。在电路中的用电器比如电子镇流器、开关电源之类的,他们开关的状态转换之间两端电压变化不是太大,但是电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包含的高次谐波分量很大,这样的话,电流电压的相位差将会差别很大,比普通的日光灯要严重,这样的电路需要功率因数校正。不简单是加个电容那么简单。这是在一本电子镇流器的树上看到的。

网友:
中国的特色 能把一分钱吹成一百万

网友:
昨天还在电脑城边上的地摊上,有人兜售无线上网器:永远免费无线上网,。。。,售价280

摆明了就是骗人的

估计骗子的包里有个无线3G modem,一直连线在那里,然后弄个发射器。

网友:
交流发电机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其中的学问非常深呢,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在发电机中都有明显的物理效果。

网友:
哈哈,好东东,帮忙买上13亿个,我免费派送到全国,支持一下环保,账单算我的,我埋单!!

网友:
15楼是正解,我也是做电表的

网友:
本来我坚信不能省电,只是骗子的把戏!
你们一讨论,我晕了

网友:
我猜是电容。省电也在情理之中。有拆过的网友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有两个功能,
一、正他们的说明书上说的,消尖峰。这个不用说了吧。
二、真正功能是校正功率因素。

现在看来个头越来越大,换句话说,电容越来越大。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将功率因素补到1,那么就会出现振荡,后果比较可怕。
刚学的电工技术。不对之处请明示。

网友:
我在2年前曾解剖过一个:里面装满黄沙!
看到省电20%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网友(2011-11-10):
家里搞了个大的电感线圈类的东东,据不完全统计,还真省电不少,不知道什么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