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ASP下载器完整资料(内附本人原创的洞洞板图)

楼主(2010-02-02):
电路采用ATMega8做为主芯片。附件里有Mega8集成IC的DIP封装和TQFP32封装的原理图和PCB板各一份。下面是我用抓图软件拍下来的图片,让大家先LOOK为快了。(((((电子版的原理图和PCB板图在相片后的打包文件里)))))
我之所以会画洞洞板的PCB图,主要是因为方便DIY爱好者在使用洞洞板搭电路时,可以搭得更加漂亮一点。当然也有因为我上一次写的《USB JTAG仿真器DIY(Mega8+Mega16)内附万用板制图、程序固件和熔丝位截图》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的因素存在,见网友的反应还不错所以就把之前画的USBASP下载器的PCB板资料也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就请给我一个回复吧!

按照我画的图接线的话,搭出来的电路肯定会比事先没有规划的整齐、美观、小巧很多很多。

原理图 (原文件名:USB AVR ASP SCH.jpg)

洞洞板图(万用板图) (原文件名:USB AVR ASP PCB.jpg)

USB ASP制作完整资料ourdev_531833.rar(文件大小:1.11M) (原文件名:USBASP.rar)

网友:
什么都没有

楼主:
我还没有上传完成你就占了一楼,你的动作也太快了点吧!

不过谢谢你的留言。

网友:
很感谢楼主,准备搭一个实验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洞洞板图画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我将继续努力。

楼主:
上位机用的是progisp1.6.7

楼主(2010-03-04):
【问答】
问:我用USBASP1给USBASP2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正常的烧写、校验,但是新的USBASP2插上USB后电脑没有办法正确识别是怎么回事?
答:可能是J1自编程短接的时候没有断开PB2/SS所致吧。我使用双龙SLISP打印机口(74HC244)的ISP下载器写的就可以正常识别。

网友:
万用板电路做得不错

网友:
准备自己做一个

网友:
楼主强,参考一个

网友:
LZ那个洞洞板图形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洞洞板图形是用Protel 99 SE 画的。
画好之后先打印成PDF,再用PDF阅览器打开,按一下电脑键盘上的“Print Screen SysRq”(F12键)屏幕拷贝键。在Adobe Photoshop 7.0中打开、编辑、另存为JPG图片就OK了。

网友:
线路是手动布的吗?
我每次用洞洞板,布线最头疼

楼主:
平时工作的时候再复杂的电路布线都是用手工布的,何况这么简单的电路呢。

其实习惯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
M8可以和USB接口呀,新手问,见笑了……

楼主:
M8并没有USB接口,不过可以通过软件模拟一个USB时序出来实现通讯。还有就是USB使用的信号电平是3.6V的,所以在电路上就有了3.6V的稳压二极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按照楼主的帖子做了一个USBASP,感觉真的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用就好,听到你这么说,我真的很心慰。
之前的付出感觉都是值得的。

网友:
楼主强!最近我们老师要求把51和下载线放在一起做块板子 正好参考!

网友:
我自己前不久做出来的USIPS,死活不能下载,看到楼主的资料,我似乎又找到一点信心了,有空再试试.

网友:
你用的M8L,可以3.3V供电,能下载5V的目标板吗?

网友:
楼主  你这个支持哪些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
理论上,凡是支持ISP下载的AVR和C51的IC都是可以的。我用的IC类型比较少,Mega8、Mega16、Mega64我是试过OK的,听说C51也行,不过还没有机会去试。

网友(2010-04-03):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的电路图焊接了一个硬件,使用同学原有的USBASP和progisp1.6.7软件下载程序的,熔丝配置也是严格按照你提供的图片配置,但电脑就是无法识别硬件。。!!!无助中·····   我留下我的Q号,希望楼主有空的话能够指点指点····
QQ:552404692
另外,我注意到你提供的电路图有好几个电阻,怎么你焊接的洞洞板上没见到一个电阻呢?

楼主:
哈哈哈,我用的是贴片电阻呗。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平时很多地方都有用到贴片的电阻电容甚至发光二极管,不过Mega8如果用贴片的话就不好DIY了,而LED也是为了好看所以才用了直插的。所以电阻电容就做成贴片的放到洞洞板底层去了,你也可以从我的电子文档里看得出来。就像是洞洞板图(万用板图)那个样子了。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来烧写固件程序的?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
楼主,那个hex文件能直接用于atmega16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你好,这个电路要做意思是要买一个可能在用的硬件才可以是吗

网友:
支持洞洞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来烧写固件程序的?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答:我是使用阿莫的ISP下载器(打印机口)下载的。

回复 网友C:
楼主,那个hex文件能直接用于atmega16吗?

答:不可以,每种IC都要专用的程序才行。

回复 网友D:
你好,这个电路要做意思是要买一个可能在用的硬件才可以是吗

答:本人脑子反应较慢,看了几次也没有搞明白阁下正真想问什么问题,希望下次再说明一下。望谅!

网友(2010-05-14):
这个做的真好啊

网友:
呵呵 我自己都刻过一张来玩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我自己都刻过一张来玩啦!!

那能不能传一张相片上来看一下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WIN7的驱动

网友:
请问楼主,我使用双龙SLISP打印机口(25PIN)(74HC244)的ISP下载器写的
可以正常的烧写、校验,但是新的USBASP2插上USB后电脑没有办法正确识别是怎么回事???

楼主:
Win7的驱动还在还没有出来。

楼主:
如果你烧写的程序正确的话,很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及68欧的电阻有问题。可以适当的调一下阻值。50~200欧为宜。

网友:
验证过了,可以烧写M16跟S52。烧写M16的速度蛮快的,但是烧写S52的时候,反应有点迟钝。

楼主:
回复 网友F:
验证过了,可以烧写m16跟s52。烧写m16的速度蛮快的,但是烧写s52的时候,反应有点迟钝。

谢谢热心回复。

网友:
制作成功

网友:
3Q,正在找这个!谢谢LZ!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在这里亮一下自己做的USB-ASP啊?

网友:
“小圣”大圣,我按照你的方案弄了一个。我发现我的USB的2和3之间的电压老是4.7V在用另一个USBASP给他下固件的时候,老是提示说芯片使能错误。我检查了很久,但还没检测到原因,望告知。谢谢

网友:
刚才手工拿洞洞板又搭了一个USBASP,回去试试看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3脚一般是0V为正常,2脚因为有上拉电阻,所以电压高一点不过不会超过3.6V的。因为超过3.6V稳压二极管就会工作了。

分析如下:
1、你的两个稳压二极管没有接好,否则电压不会那么高的。
2、你的上拉电阻阻值是否正确,一般使用1.5K~2.2K都是可以的。

楼主:
你最好还是上传个图片上来看一下会比较好

网友:
我手头是1K和56欧,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行啊~手头只有atmega8-8PU,电阻用的56欧,上拉用的1K,加上跳线,可以用别的下载线对它下载固件,下载完后去掉跳线,没有提示安装驱动啊~
非得要atmega8-16PU吗?电阻一定要68欧?

网友:
后来证明是随手找的USB接头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圣的指点,我按照你这个做法。现在可下载固件到芯片了。然后再装驱动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说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出现下面的画面。
驱动装不成功 (原文件名:无法安装驱动.jpg) 再次希望得到大圣的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圣。我用的是贴片的mega8,固件也可以用你提供的那个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固件都是一样的,我亲自测过。

网友:
真是非常好的东东,等找到芯片我也做个

真诚感谢!

楼主:
找不到USB原因很可能是USB接头的问题,建议换一根好一点延长线再试一下吧。

网友(2010-07-10):
mark,将来可能要用到

网友:
Mark 我也要做一个先

网友:
洞洞版图太绝了 顶你

网友:
兄弟 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 那个电源连那么多滤波电容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怎么计算的?

网友:
我的
center>
(原文件名:HPIM0813.JPG)

这个断断续续弄了半年多,问题居然出在USB延长线上。不过很好用,很快。

楼主(2010-09-11):
回复 网友H:
兄弟 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 那个电源连那么多滤波电容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怎么计算的?
一共用了3个电容,很多吗?
C1:是电源VCC的滤波电容。
C2、C3是晶振的启振电容,一般不能少。
容值用的都是标准值(经验值),这个也不用计算的。

回复 网友I:
图片拍得很清淅
HPIM,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相机拍的?

网友:
hpm425,淘宝有的是。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用3.6V的稳压管,我只有3V的,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不是一定要用3.6V的稳压管,我只有3V的,不知能不能用?

答:一般情况最好是不要动那些参数,不过你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也可以试一下,如果电脑没有办法识别的话,你可以能过改上拉电阻的方法调节一下。多试几个电阻也是可以的。我现在用的就是3.3V的稳压二极管。不过调电阻也是很麻烦的工作哦。

网友(2010-10-12):
今天有空,去买了3.6V的稳压管,做了一个,一次就成功了,后来换3V的稳压管试试,好像也行,查了一些资料,好像意思是2.8V-3.6V都行!
顺便问下,LZ能公布程序吗?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可是烧完固件装完驱动后,用Proisp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如图  不知道楼主知道怎么解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情况一般是下载器与目标单片机连接错误引起的。比如目标板上的单片机工作电源、ISP引脚连线失效引起的。

网友:
我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洞洞板都可以做这么漂亮啊,MARK,有时间也弄个。

网友(2010-11-26):
正想做看到这么多人成功了,看我能否成功了,不知道是否支持M128的,据说M128和并口ISP不兼容

网友:
我几天前在网上找了个原理图做了一个,可是一插上电脑就死机,请指点!这是我参考的原理图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原理图,据说是改进版 (原文件名:usbasp.png)

网友:
楼主,这下载器是不是不能用双龙的下载软件?我做了一个,USB驱动安装都OK,但是双龙的软件显示 "没有找到USB设备:USBISP",不懂是咋回事。

网友:
准备做一个,试试

楼主:
不能用双龙的下载软件
USB-ASP支持的烧写上位机软件:

1:AVR_FIGHTER软件

2:智峰软件

楼主:
双龙用的是USBISP,而这个下载器叫USBASP。

网友:
制作成功,很好很强大!!
我把5V转成3.3V电源供电,开始没找到12M晶振,用16M结果不识别无法装驱动,换个晶振就OK了,好像还要把J3断开才行!还没动手的赶紧开始吧!!

楼主(2011-01-18):
回复 网友L:
制作成功,很好很强大!!
我把5v转成3.3v电源供电,开始没找到12m晶振,用16m结果不识别无法装驱动,换个晶振就ok了,好像还要把j3断开才行!还没动手的赶紧开始吧!!

楼上的朋友,完成之后传一张图片上来,让大家都分享一下你成功的喜悦吧。

网友(2011-03-30):
我也做了一个,其它电路都连接好了程序也烧完了,就差链接到目标单片机的spi通信引脚了,按理说这时候插上usb应该电脑有反映,可是却一点反映没有顺便pc0pc1不连接有影响吗?那两个接的led是做什么用的啊  我说一下我那个板子都有什么没连接 PB3 PB4 PB5 PC2 PC1 PC0 GND和VCC都接的左边那个。右边的GND不接可以么?

另外晶振两个引脚比较长,没有剪短,是不是会影响单片机运行啊? 我那个3.6稳压是2.2v发光led加上两个0.7二极管串联而成,两个都是这样,我想这样的话,一上电肯定特别漂亮,一个红色一个绿色 上电实测3.12V这个没问题吧?用9v电池搭建的测量电路测量确实是3.6这个usb连上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3.12v了。

网友: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
谁能帮忙解答一下?很着急啊,费了很大精力做的这个零插拔力烧写器就是不成功啊,到底为什么啊?楼主帮忙给看看吧,谢谢啦!

网友:
做了两个,不能识别,测电源5V正常,晶振有12M,但是晶振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差不多一伏的样子,把其他东西全拆了,只剩M8,晶振,二极管,都是一样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M:
做了两个,不能识别,测电源5v正常,晶振有12m,但是晶振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差不多一伏的样子,把其他东西全拆了,只剩m8,晶振,二极管,都是一样情况,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不能识别是怎么个不能识别法?插上USB没有反映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M:
做了两个,不能识别,测电源5v正常,晶振有12m,但是晶振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差不多一伏的样子,把其他东西全拆了,只剩m8,晶振,二极管,都是一样情况,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不能识别是怎么个不能识别法?插上usb没有反映还是什么?

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M:
做了两个,不能识别,测电源5v正常,晶振有12m,但是晶振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差不多一伏的样子,把其他东西全拆了,只剩m8,晶振,二极管,都是一样情况,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不能识别是怎么个不能识别法?插上usb没有反映还是什么?

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

我这个是根本没法应,用的笔记本usb

网友: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多找找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很好的东东,有空做一个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吧,我做了两个了,都没有反应,大家测量那两个3.6稳压管上的电压是不是都是3.6呢? 还有 我用的 mega8 L  的单片机,但是据说 L  后缀的 不能上 12M  吧? 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  是不是 没有L结尾的才能用12M呢?急死了,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有空做一个

楼主(2011-04-30):
回复 网友N:

可以上12MHz,我做的就是L后缀的。3.6V稳压管两端只有2伏多,没有3.6V。实测,原因不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用别的型号做的?

网友:
正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谢谢楼主,准备试一下。呵呵

网友:
没反应的,把某个跳线拔掉或插上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准备试一下。

网友:
楼主啊,你的东西实在是太好了,可是我怎么下不了啊。你能传一份我吗?谢谢你。我是真的很想要,我的qq是2213271805,如果方便的话,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lishenglin24 小圣

网友:
准备做一个玩玩,借鉴一下

网友(2011-07-06):
mark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很好很强大!!!佩服》》

网友(2011-08-31):
回复 网友O:
洞洞板图画的不错,赞一个~

同赞!

网友:
留脚印有空做个试试

网友(2011-10-07):
收入囊中,看了一下口袋还真收藏了不少宝贝了,呵呵····
怎么没有源程序呢?有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洞洞板,布线很头疼 。。。

网友(2011-12-22):
做了一个提示发现不了USBASP

网友:
会是啥问题呢

网友:
我也做了,发现新版的ATMEGA8L刷进去程序无法识别,用老版的ATMEGA8L就可以

网友:
我有两种ATMEGA8L-8PU,这种编号为5位数的都可以,还有一种编号为4位数的,都不行

网友(2012-02-08):
为什么两个原理图的D+、D-是反的?我做了一个,没接3.6V稳压管,总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硬件又没有问题,抓狂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试着做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准备搭一个实验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洞洞板图?

网友:
楼主的万用板设计的很合理啊,我喜欢 背面走线也不是很乱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洞洞板图?

好久没有上来了。是用Protel 99 SE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为什么两个原理图的d+、d-是反的?我做了一个,没接3.6v稳压管,总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硬件又没有问题,抓狂

没接3.6v稳压管,是肯定无法识别到usb设备的。这是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

网友(2012-05-21):
佩服,通用版焊得太漂亮了

网友R:
你好 我是新手请问这个下载MAEGA8的熔丝位怎么设置

网友:
谢谢楼主,也想自己做个

楼主(2013-01-31):
引用 网友R:
你好 我是新手请问这个下载MAEGA8的熔丝位怎么设置

附件中有图片。看图就明白 了。

网友S(2013-03-18):
lishenglin24  大哥,你的固件是那里来的,和公版的不一样呀,不过我测过了,比公版的还要好用。能不能改一下头文件件,帮忙搞一下M48的固件呀,万分感谢呀!!!!!!

网友:
这个不好用,还是双龙的好

楼主(2013-05-03):
引用 网友S:
lishenglin24  大哥,你的固件是那里来的,和公版的不一样呀,不过我测过了,比公版的还要好用。能不能改一 ...

附件里应该有M48的固件和配置文件了。仔细看一下吧。

楼主:
遇到电脑识别不了的朋友,可以尝试更改电阻R1、R2 68欧到180欧,更改R3 1.5K电阻到2.2K。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附件里应该有M48的固件和配置文件了。仔细看一下吧。

哥呀,等你好久终于有回复,附件只有M8的烧写文件呀,没有M48的Hex呀。头文件你帮改成48的嘛,再生成一个48的hex嘛。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哥呀,等你好久终于有回复,附件只有M8的烧写文件呀,没有M48的Hex呀。头文件你帮改成48的嘛,再生成一个 ...

这个软件不是我写的,所以改不了。我再找一下,看一下有没有M48的HEX文件,好吧。我找到后会附在后面给你。

网友:
真的谢谢你呀,高人就是品格高呀!先谢啦

网友T(2013-06-08):
USBasp用用M8,M48,M88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T:
USBasp用用M8,M48,M88的固件。

谢谢朋友们热心回贴。

楼主(2013-09-07):
好久没有上来了,没有想到还有网友追贴。谢谢了。

网友(2015-03-17):
太好了,正需要这个给M16下载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