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菜单程序,可以进行参数选择,感谢傻孩子

楼主(2010-02-02):
原来的架构只能用于菜单的进退,不能提供参数选择,要单独编写程序,若功能复杂会使代码增加很多。

增加了录结构体MenuItem的unsigned char MenuType和unsigned char *ReturnParameter两项,用于定义菜单类型和返回参数。
菜单类型包括:正常菜单,选项型菜单(返回一数值),显示信息型菜单(显示一定信息)三种类型。返回参数功能用于对某参数进行设置(如波特率),返回的值为0~CurLevelMenuMaximum-1。

源码及工程文件如下,有Proteus仿真!!!
有图有真相:

根目录 (原文件名:未命名001.JPG)

波特率选择 (原文件名:未命名002.JPG)

显示文本信息 (原文件名:未命名003.JPG)

网友:
你可以扩展一个分支菜单,同时菜单里会显示变量(比如采样值、时间、其它一些变量),做一个树形的菜单多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扩展一个分支菜单,同时菜单里会显示变量(比如采样值、时间、其它一些变量),做一个树形的菜单多好啊。

没太明白,能说详细点吗?最好有例子或者图片,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

网友:
顶~~~~~~~~
菜单的帖子可能是我扔出去的最好的石头……

网友:
做个记号,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
菜单的帖子可能是我扔出去的最好的石头……

专门顶9楼
顺便
MARK GUI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还能增加功能的,以适应各种应用

楼主:
沉得好快,自己等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
菜单的帖子可能是我扔出去的最好的石头……

是哪个贴子呢??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先记号下

网友(2010-03-18):
傻孩子的菜单确实经典

网友(2010-05-03):
今天去试了一下!有点像会事!在学习!
希望LZ能更新出来(在TEST下按UP/DOWN会死机.在1runstate.按两次UP.会出现异常现象)

网友(2010-06-25):
正在学习菜单,不错,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去试了一下!有点像会事!在学习!
希望lz能更新出来(在test下按up/down会死机.在1runstate.按两次up.会出现异常现象)

是的,偶尔会出现“左箭头”

重新上传

至于“在TEST下按UP/DOWN会死机”  在我这没有出现!

网友:
你老人家的
struct MenuItem RootMenu[4]=        //根目录菜单
{
        {
                4,RootMenu_RunState,NullOperator ,RunState,&Null,MENUTYPE_NORMAL,&NullParameter},
        {4,RootMenu_SetTime,NullOperator  ,SetTime,&Null,MENUTYPE_NORMAL,&NullParameter},//SetDateTime
        {4,RootMenu_DataOper,NullOperator ,&Null ,&Null,MENUTYPE_NORMAL,&NullParameter},//
        {4,RootMenu_SysInfo,NullOperator  ,&Null ,&Null,MENUTYPE_NORMAL,&NullParameter},
};

struct MenuItem RunState[5]=        //1级目录菜单A
{
        {5,RunState0,NullOperator,&Null,RootMenu,MENUTYPE_OPTION,&Para},
        {5,RunState1,NullOperator,&Null,RootMenu,MENUTYPE_OPTION,&Para},
        {5,RunState2,NullOperator,&Null,RootMenu,MENUTYPE_OPTION,&Para},
        {5,RunState3,NullOperator,&Null,RootMenu,MENUTYPE_OPTION,&Para},
        {5,RunState4,NullOperator,&Null,RootMenu,MENUTYPE_OPTION,&Para},
};
struct MenuItem SetTime[1]=        //2级目录菜单A
{
        {
                1,SetTime0,NullOperator,&Null,RootMenu,MENUTYPE_DISP,&NullParameter},
};
是不是放在 SRAM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在SRAM区

菜单的内容在FLASH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是的,在sram区
菜单的内容在flash中

这样你能放几个结构呢?放不了几个结构SRAM就会满地
最好把 菜单内容以及 结构表格 都放在Flash区
其他感觉你的延时函数 也有点问题
可能不会按照你的意思延时

网友:
还有
void Display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中的DData也是在SRAM区的,每写一句DisplayString 都会占用相应的SRAM
DisplayString(4,0,"Welcome!"); //7 byteSRAM
DisplayString(3,1,"LCDTest1.0");//10 byteSRAM
DisplayString(0,0,"Initializing...");//15 byteSRAM
DisplayString(0, n, "                ");//显示一个空行16 byteSRAM
统统都要弄到Flash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是的,在sram区
菜单的内容在flash中

这样你能放几个结构呢?放不了几个结构sram就会满地
最好把 菜单内容以及 结构表格 都放在flash区
其他感觉你的延时函数 也有点问题
可能不会按照你的意思延时
1、“最好把 菜单内容以及 结构表格 都放在flash区”
我一开始想把所有内容都放在Flash中,但是没有成功(对GCC不太了解),无奈之下,只是把菜单显示内容放在Flash
如果你知道如何改,请指点!!!

2、一般编译要优化,所以就会使用编译器带的精确延时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
void display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中的ddata也是在sram区的,每写一句displaystring 都会占用相应的sram
displaystring(4,0,"welcome!"); //7 bytesram
displaystring(3,1,"lcdtest1.0");//10 bytesram
displaystring(0,0,"initializing...");//15 bytesram
displaystring(0, n, "                ");//显示一个空行16 bytesram
统统都要弄到flash区

这只是个例子,我没有都放到Flash中,可以用Sram做缓冲,把这些放入Flash中

网友:
非常支持你,我也实现你的功能了,傻孩子的菜单也被我改的一塌糊涂,灵感主要来源于“一个占用很小内存的菜单”我主要增加了:
1、显示的信息可以停留在液晶上
2、显示的信息可以再液晶上实时更新

现在快要毕业没时间整理代码,以后再传上来交流

网友:
我主要是增加了一个字节的标志,在要刷新屏的时候判断一下这个标志,根据这个标志的数值来决定要不要清屏、重新调用子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主要是增加了一个字节的标志,在要刷新屏的时候判断一下这个标志,根据这个标志的数值来决定要不要清屏、重新调用子函数

我当时主要想法是可以进行参数选择,之前我是用专门的函数写的,不通用

网友(2010-11-08):
看来可以玩玩菜单了

网友(2011-03-22):
mark,以后可能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