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NIOS II的SPI接口驱动过过SD卡吗?

楼主(2010-02-02):
我想用NIOS ii的SPI接口去驱动SD卡,但是碰到问题,就是NOSI ii的SPI波特率只能是在SOPC时指定不能在程序中设置,但是SD卡的初始化需要低与400K的波特率,我想上FAT32文件系统,但是如果数据读写也是400K就太慢了,请问高手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SD卡的读写 不用nios 这个能做么

网友(2010-05-04):
回复 楼主:

我也正在做,想法一致。望楼主联系我,一起交流。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SCLK始终不出时钟,不知什么问题,软件硬件都查了,就是没有找到原因,望高人指点。:
QQ:278413146

网友:
你可以在初始化时用IO口模拟一段低速的SPI时序,在正式读写时使用设置好的高速方式

网友(2012-10-12):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nios的spi驱动sd卡。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还有您的写入速度最终是达到了多少。如果方便能否提供下源代码,万分感谢。ycthink@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