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串口下载程序到LM3S1138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我在阅读了LM的文档后下载了上位机软件LM Flash Programmer,这个软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M3的芯片进行程序下载,当然也包括串口,但是我在按照软件的帮助文件设置好软件以后,下载程序过程中出错

再次去看帮助文档发现一个note:
Note:  The serial flash loader or a properly configured boot loader need to be programmed into the internal flash of the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 prior to programming with the Serial (UART) Interface. Production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s ship with the serial flash loader preprogrammed into the internal flash.
貌似先要往片内flash内写些什么才能下载程序
我估摸着是不是1138先要通过自己片上的一个程序与上位机的软件先同步一下始终什么的然后再开始下载程序啊,有点想TCP/IP的三路握手
请到手出招解决下,希望能实现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
先用JTAG FTDI Interface下载这部分bin文件进去,然后再按你的方式来写,transfer size改为20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芯片出厂时这个Serial bootloader是不是已经烧好在Flash里面呢?

网友(2010-10-17):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芯片出厂时这个serial bootloader是不是已经烧好在flash里面呢?

同问!!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serial bootloader-------不在,要自己处理,要改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rial bootloader-------不在,要自己处理,要改动

请教了,如何改啊?可否直接使用1楼“小马”的bin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见过小马哥的,我是在LM找的下载固件基础上改动的,改后的程序无法用TI标准下载工具下载。主要改动是DEMO是靠IO状态来决定是进入引导还是用户程序,我们是用个NV存储,加入与我们配套下载PC程序想适应的串口处理代码,并且换了一套自己的上位机下载程序,上电后,如果NV有标志就运行用户程序,想更新,首先在用户程序中通过串口命令,清除NV中的标志,然后发软件复位命令让系统重启,此时系统进入引导程序,连接我们的下载程序,通过串口一包包数据,把它写进FLASH,最后把NV中标志设置,并再次发软件复位命令,之后程序将用新的代码运行用户程序。好处是不要开盖搞个IO,对外只保留标准三线串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见过小马哥的,我是在lm找的下载固件基础上改动的,改后的程序无法用ti标准下载工具下载。主要改动是demo是靠io状态来决定是进入引导还是用户程序,我们是用个nv存储,加入与我们配套下载pc程序想适应的串口处理代码,并且换了一套自己的上位机下载程序,上电后,如果nv有标志就运行用户程序,想更新,首先在用户程序中通过串口命令,清除nv中的标志,然后发软件复位命令让系统重启,此时系统进入引导程序,连接我们的下载程序,通过串口一包包数据,把它写进flash,最后把nv中标志设置,并再次发软件复位命令,之后程序将用新的代码运行用户程序。好处是不要开盖搞个io,对外只保留标准三线串口
似乎明白点了。
另外,TI有些M3芯片有个bootloader in ROM,这个又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第二段的提示 (原文件名:11.jpg)

楼主给的错误提示,第二段那里不是说芯片出厂时已经有了一个serial flash loader吗???如图示!!
这又是什么?

网友:
回8楼的LM3S固化BOOTLODER   ,哪怎么上电去执行呢!~
那像通过串口进行烧写的话,CPU需要做怎样的配置呢, 像STM32 只要BOOT1  BOOT0 置成相应的电平,就可以直接用串口烧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很多方法!但是一直无法使用固化的bootloater!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个固化的bootloater到底能不能用。
现在我是先给芯片在0X00处下载一段flash bootloater,参考周立功的程序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LM3S对应芯片的文档(没有内置ROM的芯片是不一样的)
如LM3S5762的数据手册里附录A的bootloader,开头第一句:The Stellaris® Boot Loader is executed from the ROM when flash is empty and is used to downloadcode to the flash memory of a device without the use of a debug interface.

意思就是说,如果FLASH是空的,内置的ROM bootloater就会被执行,以便用来下载程序。
刚买回来的芯片,FLASH总是空的吧,可是我什么试都打不通这个固化的bootloater !

另外,我试过的:正常使用后,如果在应用程序中调用 ROM_UpdateUART ()这个函数,则可以通过UART进行升级一次!!!只能是一次,不过要注意的是调用前要先进行串口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