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 怎么实现按下X0就在Y0输出个1kHZ的脉冲信号,如果不放手就一直输

楼主(2010-02-02):
怎么实现按下X0就在Y0输出个1kHZ的脉冲信号,如果不放手就一直输出?

楼主:
我看了 plsy 指令  他要求输出脉冲个数的  有没有无限的?

楼主:
是不是帖子放错地方了

网友:
你把脉冲个数设为0...

网友:
ld x0
plsy k1000 k0 y0

不过实现一个脉冲好像没办法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按下输出一个脉冲
ldp x0
pls y0

//按下持续超过200ms,连续输出脉冲
ld x0
out t0 k2
ld t0
plsy k1000 k0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