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外扩128K SRAM问题

楼主(2010-02-02):
大家好,我用的编译器是ICCAVR,在Project->options->target最下面,最大只可以选择external 64K SRAM,而我现在硬件上扩展了一个128K的SRAM,请问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如果RAM只用到64K的話,把RAM A17直接短路到地,128K的RAM當64K的用,
如果堅持用完128K的RAM,那就多+1個I/O到A17上,
程序上做RAM的BANK的處理.

网友(2012-08-31):
引用 网友A:
如果RAM只用到64K的話,把RAM A17直接短路到地,128K的RAM當64K的用,
如果堅持用完128K的RAM,那就多+1個I/O到 ...

BANK处理是所说的分页吗,那么程序上具体怎么做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