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能够取得arduino编译后的文件?

楼主(2010-02-02):
我看了网站上的说明,没明白怎么改

就是想不通过bootloader下载到板子上,想自己单独用isp下载,但是找不到文件,也编译不了,因为我没做他的板子
http://arduino.cc/en/Hacking/Programmer

请指导,先谢谢

楼主:
我是指生成后的hex文件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rduino-0018

0018改进啦
按着shift点工具条最左边那个三角按钮就可以生成hex文件了

* Hold down shift when pressing the Verify / Compile or Upload toolbar
  buttons to generate verbose output (including command lin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0017或以前的版本,需要做如下修改:
用arduino-0017附带的blink例子说明:
1. 修改"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Arduino\preferences.txt"(请根据自己电脑用户名修改路径)里面的"upload.using", 使用"arduino-0017\hardware\arduino\programmers.txt"中的任意一个,例如USBtinyISP。
2. 打开目录"arduino-0017\examples\Digital\Blink\",现在只有一个Blink.pde文件。
3. 运行arduino.exe,选择File->Examples->Digital->Blink,点工具条上的"upload"。
4. 转到"arduino-0017\examples\Digital\Blink\"目录,即可看到生成的子目录applet,双击进去,可以看着hex文件一步步的生成出来(很多中间文件)。

楼主:
已经找到了,是在临时目录里,不知道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3-12-12):
在系统设置文件preference.txt那个文件里面添加build.path = d:\ArduinoHex, 记得打开txt文档以后要先关闭arduino软件,否则配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