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GL850G-28 USB HUB

楼主(2010-02-02):
经常来这里拿别人的东西,很不好意思,刚做了个USB_HUB拿来与大家共享一下,请大家指点指点
还有几块空板,要的人说一下,白送!

原理图与PCB图(99SE格式)

LAYOUT注意事项ourdev_531893.pdf(文件大小:364K) (原文件名:GL850G Design Guide_103(C).pdf)

网友:
留个记号吧 现在下不了

网友:
空板还有吗?怎么联系??
zhigao1986#126.com(把#换成@)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LAYOUT注意事项

网友(2010-03-11):
挺漂亮的,如果还有空板,不知是否方便联系下我
cf429@163.com
谢谢楼主了

楼主:
有,加我QQ吧  38913492

网友(2010-07-22):
PSELF是怎样识别外接电源和usb供电切换的?

楼主(2010-11-18):
回复 网友A:
pself是怎样识别外接电源和usb供电切换的?

PSELF是连接到DC接口的检测脚的,当DC没插入时,PSELF与地相联,
插入时,与地断开!

网友:
24c02是做什么的?
这个板子效果怎么样呀?我看网上的gl850都是qfp48封装的呢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USB_HUB是什么?

网友:
是啊 问下 24C02是做什么用啊?

楼主(2010-12-19):
【15楼】chenxin861019 称心
是啊 问下 24c02是做什么用啊?

24c02按规格书上说,是存一些厂家信息。我没接可以正常使用回复回复【13楼】nibia
24c02是做什么的?
这个板子效果怎么样呀?我看网上的gl850都是qfp48封装的呢

48PIN的IC我没用过,板子的效果还行,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市面上用得最多的,好像是28PIN

网友:
请问 这样接 能否 读书 24C02内的配置呢?

网友(2011-01-24):
z31com 小庄
,这样就能用?不要写程序?

楼主:
不要程序,我没接过24C02,

网友(2011-02-23):
正需要,多谢鸟~~

网友:
友坚的ARM板上也是用的这个芯片扩展USB口的。

网友(2011-06-09):
请教了:那个规格书中Individual and Gang modes (4 ports as a group) 这两种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7-20):
多谢楼主,这个电路不错,测了两天了,PC机USB鼠标、键盘、U盘都挂着,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把电路能省的件都省了。连1117也没放,还行,芯片不太热。希望能长期稳定工作。

网友:
可以提供GL850G-28的样品!
有需要的联系我!
还有下面的都可以做!要资料的找我!

USB3.0 硬盘盒 HUB 读卡器 :
GL3520: USB 3.0 hub controller
GL3220: USB 3.0 compliant Mulit-LUN card reader
GL3221:
GL3222:
GL3310:USB 3.0 to SATA 3Gb/s bridge controller
USB2.0硬盘盒 HUB 读卡器 :
GL850G GL830 GL827 GL888 GL896 GL811S
———————————————————————————————————————
方案设计,PCB Layout,硬件调试,量产跟踪

QQ:1364319571
TEL:13631636684

网友:
不能只下载不评论,支持!!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发现有些usb设备不行。比如Sandisk的u盘。似乎电流不够,不知道楼主这个行不。

楼主:
我测试很少,但当工作电压低于4.6V左右的时候,会使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USB的连接线要选择好点的,最好短点。

网友(2011-11-04):
PSELF和PGANG引脚如何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们在新的设计中打算使用GL850G-28PIN,但看到论坛中有同胞反应发热严重,不知楼主的有没有发热问题

楼主: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图,我是外接3.3V的稳压电路的,不是用内部的LDO

网友(2012-03-02):
有没有人见过DP2 开始能识别,当插上U盘后,就一直识不了的情况?

网友(2012-05-16):
下不了,期待解决

网友(2012-08-01):
下来看看 最近要用

网友(2013-04-27):
你好,usb上的D+和D-差分信号不用串接大约33欧的电阻吗

网友(2013-06-15):
我为什么不能下载资料?

网友(2013-08-02):
非常感谢 刻块板子试试

网友(2014-10-16):
路过,借鉴一下~

网友(2016-02-16):
正好用上,支持一下。

网友:
这在做这个,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2016-05-03):
最近想尝试做一个,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