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请进!!!)汽车卡带音响怎么改音频输入???

楼主(2010-02-02):
各位老师好!我有个菜鸟级的问题请教各位老师,请你们赐教!

我有辆货车,音响是卡带+收音的没有音频输入接口,但是显示器却是液晶的,12V电源供电,我现在想改用MP3音频输入,不知道改如何改?

MP3的供电电源能不能选用7805?还有,用7805要不要加滤波电路?MP3的稳压滤波电路怎么做?能不能给提供一份图纸?

谢谢老师们!等待指导中......

网友:
我也是菜鸟··
改MP3输入一般要抛弃一个,卡带或者收音。或者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买一个放在卡带里面的MP3,以前看别人用过,这样可以无损改MP3,缺点是声音不好,能响而已。
MP3不知道您是想如何供电,要是在车上12V输入的话,MP3电流比较小可以考虑7805,要是电流大可以试试7805多并联加均流电阻,但是7805是线性降压芯片,一定要做好散热。
稳压滤波?如果是7805出来的直接接MP3的5V输入就好··不必再滤波了··一般MP3对电源要求每那么高···
图纸没有···官方可以找到DATASHEET

网友:
买个带调频发射的车载MP3   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0-03-04):
这个还真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在双联电位器的前面并上MP3的输出就可以,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