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始终没有用LM Flash Programmer成功下载过程序,大家看看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呀,话说我也是跟着周立功的文档走的啊

这样设置以后,就卡在下图的样子,任务管理器显示未响应

楼主:
回复 楼主:

小马哥,还是不行啊,呵呵

网友:
晶振选8MHZ,然后选全部擦除看看速度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了8兆晶振,可以成功擦除程序,但是写入程序就会卡主,未响应

网友:
6M晶振~~~JTAG Speed去掉一个0~~~~试下

楼主:
去掉个0后可以了,用了6M晶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掉个0后可以了,用了6M晶振

你用的板子不是TI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1138,不过今天收到了TI的板子,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LM技术文档的方法成功的将程序写到了1138上,但是当我要改动程序的时候,第二次下载程序就报错了,估计是要先擦除原有程序,但是用Luminary Micro Flash Program无法在串口模式下擦除芯片。
请问有没有方法能在串口模式下擦除芯片,擦除芯片的flash地址是多少,是从0x0800开始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LM技术文档的方法成功的将程序写到了1138上,但是当我要改动程序的时候,第二次下载程序就报错了,估计是要先擦除原有程序,但是用Luminary Micro Flash Program无法在串口模式下擦除芯片。
请问有没有方法能在串口模式下擦除芯片,擦除芯片的flash地址是多少,是从0x0800开始的吗?

自己改源码,我觉得你驱动可能有问题,1m也应该可以,记得以前试过,默认是500k